FX2N-20GM连在FX2NPLC上 I/O的分配问题

楼主(2011-05-22):
我最近在学FX2N-20GM这个模块 ,看到手册上说

FX2N-20GM 单元被看作PLC 的专用单元从离PLC 最近的算起专用单元编号0 到7
被自动地分配到所连接的专用单元上此专用单元编号在FROM/TO 指令中使用
FX2N-20GM 中的通用I/O 点与PLC 中的I/O 点相隔离并如同FX2N-10GM 中的I/O
点一样控制一个PLC 可占8 个I/O 点

以上意思是不是说20GM上的I/O点就和PLC上的I/O点一样,在程序里的x0-x7是不是即表示PLC的x0-x7也表示20GM模块的x0-x7,

也就是说模块中的I/O在和PLC一起用的时候,没有作用是吧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的。大体是说这个模块要安装在三菱plc数据总线的位置是在CPU模块右侧的某个位置上,可以挂若干FX-20GM模块(其ID号可以是从0-7号),这个模块中的I/O怎么会没有用呢?它们可定要占据相应的地址位的,用“from”指令读状态,“to”指令写输出,指令中按照既定的格式要体现出其ID编号。ID号为“2”则其输入点的地址位在plc中就是X20--X27

网友B:
模块只是占用8个点的,没有实际的点对应

因为每个PLC都有最大能控制的点数

网友C:
其实FX2N-20GM是一个怪胎,你可以单独使用。你就把他看做PLC用,他有自己的D软元件,M软元件。也可以看成一个特殊模块使用。那么就是PLC的特殊模块了。但是IO点绝对都是对立,互相管理的

网友C:
刚刚说错,20GM的IO归自己管理,跟FX2NPLC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D:
20GM是自已的程序,不过可以和FX2N PLC通迅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E:
学习了!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学学20GM模块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