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正向输出到驱动器,怎么步进电机却反了。

楼主(2011-05-22):
我用台达40EH的PLC来控制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和电机是百格拉的。用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结果当脉冲频率调整到10K赫时,步进电机出现了问题,明明是正向的输入,步进电机却反向运行。脉冲频率调整到8000赫时又能按指令运行。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

网友A:
10KHz 时,反向转的速度正确吗?

楼主:
是对的,因为我有一个手动的指令,对比PLC的输出是一样的,但电机却反了。

网友B:
频率改变时,相位跟着改变,要保持相位差不能变,否则会出现反转的情况;

网友C:
先确认电机接线是正确的,并且没有断线或接触不良情况。另外的可能是驱动器和控制卡不匹配,导致控制卡输出的电流不能驱动驱动器中的光耦,例如控制卡只能输出5mA,而驱动器需要20mA。

网友D:
对:刘志斌 关于

频率改变时,相位跟着改变,要保持相位差不能变,否则会出现反转的情况;

内容的回复:

无语中。。。。。。。。。。

网友D:
建议测一下不同情况下 控制方向信号的电压

网友E:
plc有的什么品牌规格的?其输出频率上限是多少

网友F:
理论分析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实际动手吧。

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测量方向信号:

如果在PLC输出位置上发现方向信号自己变化了,就把PLC扔了;

如果在驱动器接口上发现方向信号没变,就把驱动器扔了;

如果以上两者都不是,就把接线的人扔了。

网友G:
面对波前辈和刘前辈(岩利)的发言,感觉有点意外罢了。

网友D:
对:刘岩利 关于

理论分析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实际动手吧。

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测量方向信号:

如果在PLC输出位置上发现方向信号自己变化了,就把PLC扔了;

如果在驱动器接口上发现方向信号没变,就把驱动器扔了;

如果以上两者都不是,就把接线的人扔了。

内容的回复:

方法不错,补充一下,测的时候注意电压范围。

网友H:
若信号没有错,可能与你的PLC程序系统逻辑有关。

网友I:
调换下电极相序,以前好想看到是相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