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最大负荷与功率因数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1-05-22):
一台250kva变压器加无功补偿,功率因数0.98,变压器的最大负载是不是就是250*0.98=245kw?我一台250kva的变压器电流表指针经常超过400a(到顶),总负载有270kw 长时间运行,都是电机但不是同时起动,这样变压器会受得了吗?

网友A:
变压器低压0.4KV侧额定电流是360.1A,过负荷百分数11.1%,变压器正常过负荷;昼夜负荷变化高峰负荷时允许过负荷与夏季低负荷冬季允许过负荷。∵过负荷百分数11.1%<15%,∴在冬季时允许(夏季负荷要降11.1%)。

我想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对吗?如果变压器长期过负荷,显然变压器是受不了啦。

网友B:

1、变压器最大负荷指的是视在功率;

2、所以变压器最大负荷与功率因数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最大负荷与功率因数有什么关系?

1、变压器最大负荷指的是视在功率;

2、所以变压器最大负荷与功率因数没有什么关系。

250kva换算成kw是不是跟功率因数有关??

网友C:
1。250KVA是指变压器的视在功率

2。视在功率S与有功功率和功率因素有关,它们之间的关系是COSφ=P/S

3。如果功率因素在0.98,变压器能负载的有功功率就是250*0.98=245KW

4。变压器的额定电流I=S/根号3*U,250KVA变压器额定电流(低压侧380V)为379A

5。如果变压器实际电流超过400A,就是变压器的过负荷运行,变压器过负荷能力与环境温度和过负荷值有关,具体要查表。

6。变压器过负荷主要损害的是变压器的绝缘,加速变压器油的老化。象你这种情况可通过强迫风冷(加装冷却风机)来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50KVA是指变压器的视在功率

2。视在功率S与有功功率和功率因素有关,它们之间的关系是COSφ=P/S

3。如果功率因素在0.98,变压器能负载的有功功率就是250*0.98=245KW

4。变压器的额定电流I=S/根号3*U,250KVA变压器额定电流(低压侧380V)为379A

5。如果变压器实际电流超过400A,就是变压器的过负荷运行,变压器过负荷能力与环境温度和过负荷值有关,具体要查表。

6。变压器过负荷主要损害的是变压器的绝缘,加速变压器油的老化。象你这种情况可通过强迫风冷(加装冷却风机)来缓解。

我现在是用水冷,就是在变压器的散热片那喷水,没喷到上面的接线柱。

网友C:
用水冷可以,但水冷有一个问题就是加速了变压器散热片锈蚀。

网友D:
建议更换变压器,你的用电负荷已经超出变压器的最大容量。

楼主:
更换变压器要好多钱啊,我现在用的是250kva,再大就是315kva的那样不是整个配电房设备都要换过,没有半年也是办不下来的,还要验收

网友E:
我以前做过一种变压器,内部油冷的同时,在机壳周围焊接有铜管,连接至变压器外部的水泵。 双重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