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台达EMCA 200W伺服电机编码器频繁坏,难道台达就这质量

楼主(2011-05-22):
求解:台达EMCA 200W伺服电机编码器频繁坏,难道台达就这质量。同一个地方用了已经连续更换3台全新的EMCA 200W的伺服电机(配套AB系列驱动器)上去,都只使用30-70天就出现ALE04报警,保修更换编码器解决。现在保修回来的这3台都又换了2台上去了,使用最久的68天都没有超过70天,都是出现ALE04报警。难道台达伺服电机(编码器)都只有2个月的寿命吗?

网友A:
是否是现场环境震动太大了?

楼主:
设备非常安静,绝对没有震动。

同一设备还有另一套伺服也是这个型号的,但使用了一年都没有问题。设备完成一周期循环动作中这一轴动作的次数只有出问题这套的1/3,动作的时间可能只有出问题这套动作时间1/20。而且已经尝试过把两套伺服好的驱动器对换使用,但还是一样!感觉就是它动得多寿命就短一样!

网友B:
你选的产品一年上万套使用,建议你从哪个区域出货找维修机电了解问题出现在什么位置,AB系列产品已经很稳定,后续出来的B2也是针对这些简单控制实现,不然你更换等同功率B2使用试试。

楼主:
谢谢!我们是设备最终用户,以前使用的美国品牌伺服,现在改造成使用台达的。维修电机那边就说是编码器坏了,每次都就换一个编码器解决问题,没有说出其他原因。台达的技术支持又不是很负责,根本问不出原因。

B2系列应该也是配套这款电机的!

楼主:
呼叫台达工程师“李晓东-PX”  ,我这问题应该怎么面对啊!

网友C:
楼主你好,建议检查以下坏的编码器的信号,损坏的原因是那个信号丢失、幅值低或者电源短路等?然后检以下电机温度,编码器的供电电压,

楼主:
ALE04报警是电子磁极方向信号有问题,台达这个编码器上电0.5S之内输出的是U、U‘、V、V‘、W、W‘信号,0.5S之后是A、A‘、B、B‘、Z、Z‘,AEL04报警应该是U、U‘、V、V‘、W、W‘信号有问题,这个时间短也不好检测。

也不知道现在伺服电机为什么都做电子磁极换向信号,为什么不做霍尔检测磁极换向信号那种。我们公司有几台伺服电机是霍尔检测磁极换向信号的,好多年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出过问题。其它电子磁极换向信号的伺服电机都会发生U、U‘、V、V‘、W、W‘电子磁极换向信号异常,台达的保护还算好,出现这种就ALE04报警停机。美国AMC的驱动器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暴走,都是更换编码器来解决问题的。

楼主:
经检测幅值低或者电源短路情况没有,电机温度基本常温,编码器电压5V都没有问题

楼主:
又一次保修换编码器回来了。但这次居然没有插头,把坏编码器的的插头剪了一段给我,郁闷!

网友D:
建议检测屏蔽点电压,及更换编码器连接器,我公司曾经有过变频电机的编码器试机时报编码器问题,返厂后经检测编码器没有问题,连接器全部换硅胶管后,全部正常

楼主:
谢谢!但是又可以使用2个月左右,不像有问题或者干扰什么的。且使用正常这两个月区间没有任何异常及报警,直到报ALE04时就不管这么弄都没办法恢复的。厂家最终检测也是都只有更换编码器。

网友E:
这个问题看似很复杂!

维修是不是不花钱啊?为什么不换别的厂家的试一试呢?

楼主:
问题到是很清晰!就编码器用不久,新购买一年内维修的确不要钱的。驱动器都是台达的电机当然也得用台达的,要换需要一套更换!

网友F:
检查供电电压是否正常,电路接线的正确性,屏蔽及接地的正确性,

网友G:
我们这里的一台台达伺服:电机ASMT30M250AK,编码器也总出问题,上次修了一次也是换了编码器,不过我们的震动较大。

台达编码器看来需要改进哟,同样的我们用三菱的伺服,至今还没有出问题。

另外谁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台达的编码器呀,我要买十个八个的备用!

楼主:
楼上兄弟,你买到编码器这么对零啊!台达维修工程师都有专门对零的设备。

网友H(2012-09-24):
EMCA 200W的伺服电机的接线有几根

网友I(2012-11-25):
我这四台中两台出现ale04报警,调换电机实验发现故障在电机上,驱动器没问题,决定自己修,一番努力后修好,过程分享给大家:卸下电机编码器盖上四颗螺丝,看到编码器线路板,由四颗小螺丝固定点胶,卸下,小心下面连着两根线,焊开后拿下电路板,检查码盘发现上面有水滴 ,擦净后后回装,OK.两台同法修好,可能打开后盖烘干也可以好,分析原因可能是电机侧水汽到编码器侧积累无法排出引起,设想编码器盖钻孔,并在孔上粘布片防尘解决这种设计不合理造成的故障。13303931162

楼主(2013-01-03):
对:keyuan333关于我这四台中两台出现ale04报警,调换电机实验发现故障在电机上,驱动器没问题,决定自己修,一番努力后修好,过程分享给大家:卸下电机编码器盖上四颗螺丝,看到编码器线路板,由四颗小螺丝固定点胶,卸下,小心下面连着两根线,焊开后拿下电路板,检查码盘发现上面有水滴 ,擦净后后回装,OK.两台同法修好,可能打开后盖烘干也可以好,分析原因可能是电机侧水汽到编码器侧积累无法排出引起,设想编码器盖钻孔,并在孔上粘布片防尘解决这种设计不合理造成的故障。13303931162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分享,最不满意的是台达还不卖这个编码器!只有买了两台电机备用。奇怪的是这次这台又奇迹的使用了半年了,下次再遇到来ALE04时一定看看是否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