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bool位的读写与比较

楼主(2011-05-22):
我初入wincc,现在有三个问题请各大哥协助; PLC有两个DB块,DB1.0后16个位用来控制16个二位阀门开,DB2.0的16个位用来反馈16阀的状态。我建了两个16位变量:阀门控制,阀门反馈,分别对应DB1,DB2的16个位。还建了一个位的“阀门错误”的变量用来反应阀门输出与反馈不一致,来关联报警。 1、我怎么把阀门控制的16个位分别写下去,去控制16个阀的开关。 2、我怎么把反馈的16个位读上来。 3、我怎么对阀相应位(如:“阀门控制”的第一个与“阀门反馈”的第一个)进行对比,如果不一致,把“阀门错误”置1。 谢谢

网友A:
看楼主的描述这些都是普通的数字量啊,那样的话很简单,直接使用位输出和位输入指令即可输出指令和监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