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脉冲输出问题 急!!!!在线等

楼主(2011-05-22):
我用三菱的FX1N-40MT的PLC现在我用PLSY指令PLSY K100 K1000 Y0  就是指定频率为100脉冲数位1000作用到Y0上 本来运行时间为10秒 但是我想让其在5秒的时候就停止输出脉冲 不知道该怎么半  求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你用在什么上面的?~~~~~~~~~~~~~~`

网友B:
你加快频率就可以了,频率改成200,就可以在5S发完脉冲了。你也可以修改电子齿轮或者步进细分,看你怎么用了,用在哪里

网友A:
如果你的运行时间是10秒,就是PLSY K100 K500 Y0了。

网友C:
ld m0

plsr k2000 k20000 k2000 y0,我电脑仿真的时候,接通m0,但是看不到y0变ON,D8140也没有变化,是什么问题?

网友D:
能不能串一个时间继电器啊,如LD M0   OUT T0 K50      LD M0 ANI T0   PLSY K100 K1000 Y0

网友A:
对:高个 关于

能不能串一个时间继电器啊,如LD M0   OUT T0 K50      LD M0 ANI T0   PLSY K100 K1000 Y0

内容的回复:你这样 机械上是实现了 但是PLC内部还是原来的状态。

网友E:
这个叫什么问题啊?非常的费解。你到底是定位走一半停止呢 ?还是速度控制走5秒停止啊?看来你对控制的目标不够明确。先确定一下,你到底想干什么。

网友F:
你在5秒的时候把驱动PLSY指令之前的触点断开就可以立即停了呀。

网友G:
到底是同样的频率脉冲要5s就够了,还是需要5秒内发1000个脉冲呢?

网友H:
你用D8147脉冲输出中监控,脉冲输出到一半就断开脉冲执行条件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