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31期——关于变频器内部接触器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1-05-22):
本周擂台:关于变频器内部接触器问题的讨论

        在变频器的内部,到底有没有接触器呢?

1、在变频器启动/运行过程中,怎样才能知道变频器内部有没有变频器?

2、针对不同功率的变频器进行讨论,变频器内部到底有没有接触器?请以理论并结合实践进行说明。

3、针对不同品牌、国产品牌、进口品牌的变频器进行讨论,变频器内部到底有没有接触器?请以理论并结合实践进行说明。

4、变频器内部的接触器是普通接触器吗?可以自己进行更换吗?如果可以自己更换,是否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对于同等功率但品牌不一样(例如国产与进口品牌的对比)的变频器,是否存在某个品牌有接触器设计而另一个品牌没有接触器设计?请以理论并结合实践进行说明。

6、针对不同功率的变频器,到底是有接触器设计好还是无接触器设计好?请从成本、可靠性、故障率等方面进行分析。

7、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6月5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变频器内部有接触器?干嘛用?变频器内部有一个继电器,在开始通电时,整流后的直流电流经一个限流电阻给电解电容充电,延时几秒后,继电器动作将电阻短路。变频器里只有这一个有动静的元件。

网友B:
没听说过变频器内部有接触器的,变频器电流的通断是通过控制变频器内部IGBT的基极电压来控制的,不需要额外的增加什么控制元件。

网友C:
变频器内部接触器主要用于接通或断开缓冲电阻(即制动单元)。
1、一般15 KW及以下用继电器,18.5 KW 及以上用直流接触器(24V);
内部电路如下:

2、接触器坏了,出现 :

a、报“继电器异常”

b、小功率发热故障

网友D:
根据各家变频器设计不同。有的厂家大功率软起用的是接触器,给继电器的作用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是用直流,有的是交流,在选型上要结合功率和额定电流

网友E:
有条件的直接上图片,来个图文并茂了。

网友F:
在变频器的软启过程中,需要短接软启电阻。有的用继电器,有的用接触器。如图:

另外还有一些不用干接触点的,而用半控桥。

网友F:
用半控桥的内部图:

个人感觉是用半控桥的好,无触点不会造成触点坏死。但是要注意选型。

网友G:
我见过西门子S120矢量控制变频(100KW以上)上用了接触器,具体作用是用在内部控制回路上的。

网友H:
我所接触的变频器没见过用接触器的,亦可能是功率小,大多用小继电器,或IGBT。

楼主:
干脆我空了去拆几个品牌的变频器,上点图片。

网友I:
用接触器的多了去了!

就普通的接触器,3个触电是并联的,还用一个辅助触点用于反馈接触器动作状态。

用接触器在感觉上有点不可靠,但实际使用中也没有发现太大问题,只要变频器是在普通的环境工作,但反过来想,接触器也蛮可靠的,并且这里的接触器触点有不切断电流,纯粹是通断作用,所以触电磨损也问题不大。

也许用接触器还比用SCR可靠,SCR必定热损比接触器大,驱动上到也差不多。

成本上SCR当然比接触器高了。

实际中见过接触器因为灰尘太多导致吸合噪声太大,无法工作,也有接触不良的。SCR的还没见到过故障。

网友J:
当然有,而且是必须的。大功率的用交流接触器,中小功率用直流继电器,一般直流24V。变频器上电经整流桥整流成直流电,正极经充电电阻给主电容充电,充电完成后给电源板供电,电源板得电后给控制板也就是主板供电,主板给接触器发吸合信号,接触器吸合,如果接触器坏了或是不吸合,变频器带载会欠压。最后会烧坏充电电阻。

网友K:
我家的变频器内部就有接触器,有24V的和220V的!

网友L:
 变频器通常分为4部分:整流单元、高容量电容、逆变器和控制器。   □ 整流单元将工作频率固定的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   □ 高容量电容存储转换后的电能。   □ 逆变器由大功率开关晶体管阵列组成电子开关,将直流电转化成不同频率、宽度、幅度的方波。   □ 控制器按设定的程序工作,控制输出方波的幅度与脉宽,使叠加为近似正弦波的交流电,驱动交流电动机。

变频器前加接触器对变频器的影响
在变频器之前加电源接触器一般只是较大功率的变频器才提倡这么做,这个电源接触器的控制线是串在变频器的报警接点上的,主要是了保护变频器输出模块之前的故障,因为输出有故障的话输出模块是会切断输出来保护的,而变频器的变流部故障变频器本身是基本是没有保护装置的(有个进线快熔,但很少起作用),变频器在上电给主电容充电时,为了限制充电电流,首先会在主回路中串联一个限流电阻,然后用延时或检测主回路电压的方法使一个内部接触器吸合(小功率的是可控硅),一般三四秒钟时间(看变频器功率大小),短接掉限流电阻,如果这个内部接触器因故没有吸合(本人遇到过多次,一般是在采用了外部制动单元是发生的),则限流电阻会很快过热并炸开,使变频器内部短路而损坏,有人会说不是有进线快熔吗?其实这时快熔是不会起作用的,因为限流电阻炸开之前并没有过电流或短路。所以有的变频器内部会有一个检测电路,如果此内部接触器没吸合则报警,从而使变频器之前的电源接触器断开,以保护变流部不损坏或缩小事故范围和破坏程度,需加电源接触器的这种变频器除了 R S T电源主端子外还有一个R 、 T控制电源端子,这个控制电源端子的电源取自电源接触器之前,空气开关之后,当故障断开电源接触器或人工切断电源接触器时由于变频器的控制电源还在,变频器就不会认为发生停电。
所以如果用外部电源接触器来直接起动会有以下问题:由于变频器起动时应该有一个充电时间,如果用外部电源接触器来直接起动(假定此时的RUN信号与外部电源接触器同步,如果不与外部电源接触器同步也就不叫用外部电源接触器来直接起动了),此时变频器立即就有输出(带负载了),而此时变频器主电容尚未充足电。
如果用外部电源接触器来直接停止变频器会有以下问题:变频器内部保护电路会检测到失电而在报警内容中记录LU(低电压),而一般变频器的故障记录到一定的条数后就不再记录了(一般五条左右),必须要清除掉才能有新的记录,因此当变频器有其它故障时你就查不到。

变频器的电源电压最高不能高于480V,发电机电压达到500多伏,变频器的整流模块是很容易损坏的(有的是变频器里面的输入压敏电阻炸开),由于快速熔断器位于整流模块之后,所以快速熔断器一般是保护不了的,即使是位于快速熔断器之后的故障快速熔断器也不见得都能保护(我就遇到过多次)。
还有一种办法,但我没有用过,不过我认为应该是可行的:在变频器的电源空气开关下端三相上并联三只压敏电阻,380V用821K,220V471K,这样当有电压高于压敏电阻的保护值时就会短路,空气开关会跳闸,保护变频器。
并联(三相是三角接法)的压敏电阻瓦数大小没有严格要求,输入电流大的则选取的压敏电阻相对大一点(或几个并联),当压敏电阻发生作用时它会完全短路,这时也要求你的空气开关质量好,反应快,保护电流也不要太大。
另外我想如果能在装有变频器的一路动力出线上装一个灵敏过电压继电器,当发电机的输出电压超过450V时继电器动作,接通断路器的励磁脱扣线圈,应该也是很可行的,并且花钱不多.

网友M:
前几天我们的一台富士g11的变频器内部的交流接触器坏了(辅助触点不通)变频器报:自整定不良,型号是富士FC-1ul

网友N:
西门子,三菱,富士大品牌变频器有些型号的变频器具有scr控制直流母线的通断,无触点,反应迅速,安全可靠。国产品牌也有这样设计的,但很少。不用继电器的也有,可以工作一年以上无故障,但安全性就很令人担心了。有继电器的,频繁启动,触电会逐渐老化,变频器大故障几率加大,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质量好的继电器要上千元,反而不如设计成scr直流母线通断形式。

网友O:
为了避免上电瞬间的峰用电流对滤波电容及整流桥的影响,需要用一个缓冲电阻,而当直流电压达到一定值得时候,缓冲电阻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时投入接触器。

在直流回路中大部分品牌是用接触器,如日韩系,也有些品牌是用晶闸管,如欧美系

网友P:
我们公司用的是国产的。它里面有一台接触器,是来控制直流的。还有一块电阻,如电阻坏了以后变频器无控制电压

网友Q:
变频器由主回路、电源回路、IPM驱动及保护回路、冷却风扇等几部分组成。主回路主要由三相或单相整流桥、平滑电容器、滤波电容器、IPM逆变桥、限流电阻、接触器等元件组成。所以在变频器的内部,有接触器。下面发几张变频器电路图供大家参考。

1)变频器的主回路结构图如下:

2)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电路

3)变频器的检测保护电路

4)变频器的驱动电路

网友R:
同意一楼的说法,短路电容充电电阻 的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0名:

空缺

二等奖(10MP)3名:

电仪人生 jy7898818

第五纪冰川 lvpretend

HOTEAM    haoge_188

三等奖(30积分)3名:

橙子工控    a348032387

zhxl198808    zhxl198808

jingtao 惊涛骇浪

网友S(2011-07-14):
我看见迟了,我太又发言权了,改富士、安川数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