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海为PLC跟维控做一个米数计

楼主(2011-05-22):
我想用海为PLC跟维控触模屏做一个计米计,也就是用编码器连接PLC,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数据.应该怎么编程 .编码器是现有的,一转是12厘米,一转有20个脉冲信号,希望朋友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高速计数 乘除运算  都差不多

www.ytleader.cn

网友B:
你可以直接与海为技术支持联系,0592-2230312-809,或者通过海为网站www.haiwell.com的技术支持QQ联系,我们会给你详细答复

网友C:
20个 脉冲 ?  充其量是计数器!

网友D:
我晕,很简单的程序,还不会写,你不是做一行吧,还是刚入行

网友E:
高速计数,然后倒数之后,中断D区数值加一,再乘系数就是米数啦

网友F(2013-08-07):
可以联系海为技术支持啊,小例子他们都会指导怎么做,还有在线QQ,回复都挺及时的。

网友G:
乍一看还以为是计算大米的个数,好吧,计算距离,这个好做!

网友H:
用高速计数器,提高精度就用浮点数来计算。

网友I(2017-05-31):
支持一个,也想知道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