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1-05-22):
PLC是CPU226 触摸屏是170B的

PLC的0口连接触摸屏 1口连接西门子的变频器

现在想用0口连接工控机

增加一个EM277模块 用EM277模块连接170B的触摸屏 可以实现吗? 谢谢

网友A:
EM 277 PROFIBUS-DP 扩展从站模块,可将22x CPU 连接到PROFIBUS-DP 网络,如果170B的触摸屏有DP接口就可以连接的。

网友B:
170B触摸屏可以支持PPI.

如果你使用 S7-200 PC ACCESS, 让工控机 走OPC方案,  这样就不必使用EM277. 工控机和 170B触摸屏共同使用226的0口.     不过得使用支持多主站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