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11-05-22):
为什么用伺服大家都选择三菱FX3U的PLC,FX2N的PLC能与伺服用吗?DRVI 指令问题:DDRVI  K1000  K100  Y0  Y4要是机器暂停的话 ,能停下来之后 继续接着走吗?

网友A:
FX2N没有定位指令,只有脉冲指令

FX3U有定位指令,而且能发出3个脉冲,可以控制3个伺服

楼主:
对:xjzlyg 关于

FX2N没有定位指令,只有脉冲指令

FX3U有定位指令,而且能发出3个脉冲,可以控制3个伺服

内容的回复:您说的定位也就是立刻停止,精密度吧。用个指令来做呢,您有相关的程序吗,或者能给我写个简单的几步,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B:
控制伺服最好不用FX-2N的,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用FX-1N的都要比2N的好,3U的当然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控制伺服最好不用FX-2N的,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用FX-1N的都要比2N的好,3U的当然更好一点。
兄弟   你用过吗  能和你交流交流吗?QQ240918201

网友A:
简单的程序例子,定位指令的手册中独有介绍的

网友C:
不是有FX3 系列的PLC 指令说明手册啊

楼主:
那里面说的不详细啊                  那位大侠  有相关的能发我一份吗  谢谢!

网友D:
FX2N在逻辑运算比较强,定位这块比较弱。FX3U/FX3G在定位比较强点。有专门的定位手册比较简单,手册上有例子程序,可以参考,但是不一定对。特别注意那两正负极限特殊继电器。导通就是碰极限,一般情况是断开的。

网友D:
可以加群:106210917.我可能有,可以发你看看

楼主:
对:lingf454 关于可以加群:106210917.我可能有,可以发你看看 内容的回复:能发我一份吗,邮箱240918201@qq.com,谢谢了。

网友E:
3U的本体能输出脉冲,而2N则要另外加特殊模块,成本也增加了

网友F:
楼上的有没有搞错?

筷子勺子都可以用来吃饭。用手都可以吃饭。谁说不行?就看你用得方不方便。控制要求不高的话2N都没有问题。控制高一点的就用1S1N,再高一点的就用3U。再高的话很多高机能的用不完。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楼上的有没有搞错?

筷子勺子都可以用来吃饭。用手都可以吃饭。谁说不行?就看你用得方不方便。控制要求不高的话2N都没有问题。控制高一点的就用1S1N,再高一点的就用3U。再高的话很多高机能的用不完。

内容的回复:用3U的控制伺服,和2N的控制步进一样吗,就发脉冲控制吗?谢谢!

网友F:
我没有用过3U的。2N够用了就用2N可以了。2N不够用的话就用2百。

楼主:
对:芳季 关于我没有用过3U的。2N够用了就用2N可以了。2N不够用的话就用2百。 内容的回复:哦  谢谢,这几台产品出口到印尼, 就改用3U的了。你有相关的程序吗,能发给我学习一下吗版主。我邮箱:240918201@qq.com,谢谢!

网友G:
它们之前的区别,其实看选型手册你就知道了

FX2N 能独立控制2轴,脉冲频率最高20KHZ,只有脉冲输出指令,即只能按照程序的制定,按照某频率发出要求的脉冲数。

FX3U能独立控制3轴,脉冲最高频率100KHZ,除了脉冲输出指令,还可以应用定位指令,如原点回归,绝对定位,相对定位等,功能基本上可以与定位模块媲美

其实,一些简单的定位和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FX2N就可以胜任,FX3U只是更方便而已,通过编程部分功能FX2N也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对:spark 关于

它们之前的区别,其实看选型手册你就知道了

FX2N 能独立控制2轴,脉冲频率最高20KHZ,只有脉冲输出指令,即只能按照程序的制定,按照某频率发出要求的脉冲数。

FX3U能独立控制3轴,脉冲最高频率100KHZ,除了脉冲输出指令,还可以应用定位指令,如原点回归,绝对定位,相对定位等,功能基本上可以与定位模块媲美

其实,一些简单的定位和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FX2N就可以胜任,FX3U只是更方便而已,通过编程部分功能FX2N也是可以实现的。

内容的回复:谢谢  您回答一下我问的吗

网友H:
1s和1n都可以用    有专门的定位指令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