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断路器问题解答

楼主(2011-05-23):
ABB断路器的设计3个线圈:分别为合闸、分闸和欠压脱扣线圈;

50%的问题处在脱扣线圈上,当电网或者发电的容量不足时,如果合闸时负载的容量过大,就可能是的合闸之后,马上跳闸;如断路器下连着变压器,经常会出现这样情况;因为变压器线圈的电阻很小,瞬间合闸,相当于虚拟短路,冲击电流很大,造成电网或发电机的电压瞬间下降,脱扣线圈动作跳闸。

20%的问题处在分闸线圈,如果开关时自动控制时,断电跳闸后;无法自动合闸

20%的问题在于合闸线圈,如果损坏,指示无法自动储能

105问题处在机械机构。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欠压脱扣线圈是主电路电压欠压脱扣还是控制电路欠压脱扣啊?

楼主(2011-06-23):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所说的欠压脱扣线圈是主电路电压欠压脱扣还是控制电路欠压脱扣啊?

是控制电路的脱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