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快速启动

楼主(2011-05-23):
请问各位:

       怎么才能让伺服电机在0点几秒内快速高速启动停止?要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谢谢?

网友A:
把负载情况写详细点,才能得到答案吧。 你这个问题,别人没办法回答的。

网友B:
0.1和0.9秒的区别很大的

网友C:
楼主你好,伺服电机高速启动、停止,这对伺服驱动是个考验,当伺服电机停止时,是一发电的过程,感生电流通过逆变后产生的直流电流对整流的直流回路会产生冲击;所以停止制动的时间不能太短,

楼主:
我的伺服电机同步带传动带动一条链条输送线,减速比1:2.5,台达2KW伺服.伺服做步进行,如果我要.03秒启停一次,需要怎么做呢?

谢谢!

网友D:
需要负载类型以及负载大小。以及步进距离大小。

网友E:
对:刚刚 关于

我的伺服电机同步带传动带动一条链条输送线,减速比1:2.5,台达2KW伺服.伺服做步进行,如果我要.03秒启停一次,需要怎么做呢?

谢谢!

内容的回复:

.03秒?有必要么?这个冲击估计都被同步带的张力吸收了.

网友B:
这个启动速度同步带能满足,就怕链条

网友E:
对:建议删除该帖 关于

这个启动速度同步带能满足,就怕链条

内容的回复:

这么复杂的传动,30ms启动一次,估计对负载的意义不大了

网友B:
刘工看错了哈,是300ms,不算太快,同步带能满足,链条可能受不了这个冲击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于刘工看错了哈,是300ms,不算太快,同步带能满足,链条可能受不了这个冲击才是

4楼不是写的.03秒么?如果是0.3秒,那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B:
呵呵,不好意思了,是我粗心哈,楼主的情况是满足不了

网友F:
要求比较苛刻,估计空载情况下都很难实现。

网友G:
是零点几秒,0.1还是0.9,多快是高速?如果0.5s左右,轻负载情况下,电机从1500rpm减到零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D:
怎么才能让伺服电机在0点几秒内快速高速启动停止?要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计算负载惯量,计算加速度,然后就可以得出所需电机的最大力矩。

网友H:
也想知道

还有那个最大力矩是估算值还是手册上给的瞬间最大扭矩啊?如果是手册上给的瞬间最大扭矩,那启动很慢的啊

楼主(2011-06-23):
两台电机在一条输送线循环上运行,这在食品包装行业应用蛮多的,我们之前做到了10000包/时,大盖0.3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