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谐波量的问题

楼主(2011-05-23):
相知到变频器的谐波是怎么产生的?产生的谐波怎么会到电网中?

我在这一行还不精通希望前辈们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变频器的电力半导体器件在逆变时会导致波形畸变,比如截波、斩波、换流后形成谐波信号,干扰其他设备,尤其是电子设备

网友B:
变频器的谐波电流是由变频器整流输入电路导致的..........

网友C:
楼上二位说对了:

1、先说什么是谐波:

1)三相正弦交流电,是频率单一的正弦波;

2)一个方波、三角波等等非正弦波,都是由无数多个频率成整数倍的正弦波组合而成的;

3)其中频率最小的正弦波,叫基波,其他频率是基波频率整数倍的正弦波叫谐波;

4)显然三相正弦交流电,是频率单一的正弦波,没有谐波;

网友C:
2、谐波的产生:

1)这样说,只要不是正弦波型的交流电,都含有基波以外的谐波;

2)或者说,只要正弦波形受到破坏时,波形已不是正弦波形了,就产生了“谐波”

网友C:
3、变频器要把正弦交流电整流边哼直流电,波形变了,谐波就产生了:

1)由于滤波电容的电压,整流二极管总是在交流电接近峰值时导通,整流电流是脉冲式的电容充电电流;

2)整流电流是脉冲式的电容充电电流,而电源供给的是正弦波形的交流电,波形被破坏,产生了谐波;

3)谐波的能量,与整流电路的功率大小有关,整流电路的功率越大,谐波的能量也越大,是成比例的增大;

网友C:
4、变频器要把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波形变了,谐波产生了:

1)逆变的谐波,主要是高频载波及其谐波,频率特高;

2)高频载波及其谐波,由于频率高,顺着电路的分布电容,越过整流电路进入电网,危害极大,特别是对通信设备;

网友C:
5、所以对变频器,要求接入输入电抗器,阻挡高频谐波进入电网;

网友C:
6、谐波的危害:

1)对于电阻性负载,谐波的能量会被应用发热;

2)对于交流电机,谐波的能量大多数不会形成正向力矩,而被消耗在电机上发热;

3)对于交流电机,谐波会在绕组上产生高电压脉冲,损坏绝缘;

网友C:
4)对于输电线路,谐波的电磁波辐射,形成电磁波污染,危害正常通讯;

5)对于电源,例如发电机转子运行造成震动;

……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4)对于输电线路,谐波的电磁波辐射,形成电磁波污染,危害正常通讯;

5)对于电源,例如发电机转子运行造成震动;

……

内容的回复:

刘师傅,能不能给一个关于变频器整流后的波形图,和逆变后的波形图,您说的有点抽象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6、谐波的危害:

1)对于电阻性负载,谐波的能量会被应用发热;

2)对于交流电机,谐波的能量大多数不会形成正向力矩,而被消耗在电机上发热;

3)对于交流电机,谐波会在绕组上产生高电压脉冲,损坏绝缘;

内容的回复:

如果变频器的谐波不能产生正向力矩的话,那么变频器,大于95%的功率因数是怎么得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大于95%的功率因数是怎么得到?

由于变频器的输入端是整流电路,没有与电源交换能量的无功功率,所以功率因数为1;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如果变频器的谐波不能产生正向力矩的话,……

1、变频器输出的高频载波,其谐波的频率是载波频率的整数倍,其旋转磁场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

2、但是转子的转速低,谐波大多损耗在电机感性绕组上,所以变频器的效率低;

网友C:
3、变频器输入端整流电路产生的谐波,其能量损耗表现在线路上或电源上。

楼主:
回复:刘志斌 关于内容的回复:

谢谢刘老师的解答,“变频器输出的高频载波,其谐波的频率是载波频率的整数倍”对于这句话我还是不明白,您所说的高频载波就是变频器在低频率状态下的输出状态么?那么高频载波的频率能达到多少?谐波的频率能达到多少?一般电机工作频率都在50HZ,那么它输出的高频载波和产生的谐波对电机有没有影响?变频电机是不是靠变频器产生的谐波量工作的?

网友D:
刘工好 我想问一下 有源并联滤波装置对谐波治理有多少作用 我单位用了 好像效果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刘工好 我想问一下 有源并联滤波装置对谐波治理有多少作用 我单位用了 好像效果不明显

我接触到一些,分析一下,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首先有源滤波是对电网中的谐波进行治理的一套装置,首先看你电网中产生的谐波量能达到多少,一般情况下66KVAR的容量需要100A的谐波保护器来治理,如果您电网中需要治理的谐波量大于谐波保护器所能治理的范围,那么治理的效果肯定不好,改烧电容一样会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谢谢刘老师的解答,“变频器输出的高频载波,其谐波的频率是载波频率的整数倍”对于这句话我还是不明白,……

例如高频载波是10KHZ,那么谐波的频率就是,10KHZ的整数倍,如果是奇数倍,谐波的频率可以达到30KHZ、50KHZ、70KHZ、……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机工作频率都在50HZ,那么它输出的高频载波和产生的谐波对电机有没有影响?变频电机是不是靠变频器产生的谐波量工作的?

1、一般电机工作频率都在50HZ,按理说谐波不会发生;

2、但是由于三相绕组并非绝对对称、正弦分布的,所以有奇次谐波产生;

3、上边说的是异步电机工频运行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引用 网友C:

谢谢刘老师的解答,“变频器输出的高频载波,其谐波的频率是载波频率的整数倍”对于这句话我还是不明白,……

例如高频载波是10KHZ,那么谐波的频率就是,10KHZ的整数倍,如果是奇数倍,谐波的频率可以达到30KHZ、50KHZ、70KHZ、……

内容的回复:

这些高频信号是整流后产生的么?它对电机有影响么?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机工作频率都在50HZ,那么它输出的高频载波和产生的谐波对电机有没有影响?变频电机是不是靠变频器产生的谐波量工作的?

1、一般电机工作频率都在50HZ,按理说谐波不会发生;

2、但是由于三相绕组并非绝对对称、正弦分布的,所以有奇次谐波产生;

3、上边说的是异步电机工频运行

内容的回复:

为什么会产生几次谐波?而不是偶次谐波呢?

网友C:
4、异步电机变频运行,其高频载波的幅度包络即电压平均值是正弦波,异步电机就是靠这个正弦波工作的;

5、高频载波和产生的谐波对电机有影响,主要是感生高电压和发热,损坏绝缘,加速绝缘老化,缩短电机使用寿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产生几次谐波?而不是偶次谐波呢?

这与原函数的奇、偶性有关,或者说是以原点对称还是以纵坐标对称的问题,不说那么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些高频信号是整流后产生的么?它对电机有影响么?

1、这些高频信号是逆变时产生的;

2、它对电机有影响;

3、更对电网有影响,例如你家的电视、电话的影响!

4、所以要求加输入电抗器,防止高频载波传导到电网上去!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产生几次谐波?而不是偶次谐波呢?

这与原函数的奇、偶性有关,或者说是以原点对称还是以纵坐标对称的问题,不说那么远了;

内容的回复:

刘老师我还是不明白,要是以原点对称或者纵坐标对称的话,它的参考值是什么?以输入基频为准么?那为什么是基频呢?难道和电容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要是以原点对称或者纵坐标对称的话,它的参考值是什么?以输入基频为准么?那为什么是基频呢?难道和电容有关?

例如,正弦函数是奇函数,余弦函数是偶函数,自己翻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