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起重行业的应用

楼主(2011-05-23):
不知道起重行业所应变频器有什么特殊要求,比如矢量控制,提升设备的惯性控制,,和变频器制动等。我所知道的是安川的和施奈德的在这一行业应用比较成功,但是不知道其内部结构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有熟悉的朋友能不能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起重行业对变频器的性能要求相对较高,需要高性能变频器驱动电机,需要零速时具有较大转矩,需要制动时具有能耗制动,需要多段速功能。

安川G7,施耐德ATV71,西门子6SE70,ABB的ACS800系列,都可以满足使用,不必追究其内部结构有何不同。

楼主:
我想知道比如变频器的抱闸,和起重设备下降过程中的能量转换是怎么做的,能指点一下么

楼主:
对:6SE70 关于

起重行业对变频器的性能要求相对较高,需要高性能变频器驱动电机,需要零速时具有较大转矩,需要制动时具有能耗制动,需要多段速功能。

安川G7,施耐德ATV71,西门子6SE70,ABB的ACS800系列,都可以满足使用,不必追究其内部结构有何不同。

内容的回复:

您所说的制动和我说的变频器抱闸应该是两码事吧?

网友A:
制动就是指电机的抱闸,制动前会有一个减速的过程,减速过快也会有能量反馈回变频器,造成直流母线过压。

对于变频器驱动位能性负载,需要电机建立转矩之后,才打开报闸,防止“溜车”,就像汽车坡起一样,车 震动起来的时候才松开手刹,报闸的关闭时间,一般通过PLC控制,比如启动变频之后延时0.5秒打开,;可以由变频器来控制抱闸,前提是变频器须有抱闸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