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包装箱里缺瓶检测问题!

楼主(2011-05-23):
我们一套啤酒封包机没有包装缺瓶检测,如今改造后添加了此监测功能,但是经常误报缺瓶,效果很不理想,以前我们自己使用PLC和光电开关检测瓶盖,采用计数的方式来确定是否缺瓶,没成功,总结的原因就是其一:每箱瓶子的位置有偏差或振动导致计数不准,其二:竖直的纸箱盖对光电监测的干扰(有时能感应到有的时候又感应不到);如今是做输送带的厂家做的,和我们以前的方式一样,只是在程序上和我们的不同,对监测到的信号做了些处理,但是还是以失败告终,我就搞不明白了,这个看似简单的东西怎么就这般难控制?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使用的是SICK的背景屏蔽型漫反射光电开关,我现在想要是用前景屏蔽型的光电是不是就可以消除箱盖的干扰呢?再者SICK不是德国的吗?怎么我们买回来的是日本造的?是设在日本的代工厂?

我说了这些就是想让大家帮我想想办法,看看这个缺瓶检测到底该怎么弄才能成功。(硬件上或软件上的)不要说称重,我们现在暂不讨论这个方案。

我不知道我有多少积分,所以只能很“小气”地给热心的朋友提供20分的馈赠。如果我有呢么多的话……

网友A:
我是采用高分辨率相机+软件检测,唯一缺点是成本高,准确率是100%

网友B:
别迷信外国的漫反射光电开关,实际上你用电磁或者电容传感器更可靠,你检测瓶盖就行了嘛,这样成本比较低,工作可靠性高,国产的十多块钱一只,

网友C:
用小直径接近开关 直接针对瓶盖检测计数应该比漫反射的光电好用啊

网友D:
是骡子是马,要来出来溜溜。才能见分晓。

网友E:
用重量来测量阿

楼主:
感谢大家的提议,关于使用磁性或电容感应计数的方式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但是大家不要忽略纸箱上竖直的四块盖板,磁性或电容感应的距离非常有限,好象是行不通的。

称重的方式我说过了暂不讨论,成本高领导不同意。

我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怎样解决计数不准的问题上,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计数不准?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B:
对:《半截蜡烛》 关于

感谢大家的提议,关于使用磁性或电容感应计数的方式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但是大家不要忽略纸箱上竖直的四块盖板,磁性或电容感应的距离非常有限,好象是行不通的。

称重的方式我说过了暂不讨论,成本高领导不同意。

我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怎样解决计数不准的问题上,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计数不准?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内容的回复:

磁性或电容感应的距离有能满足你要求的产品,我用过检测距离120毫米的,你的检测距离只要50-80毫米就足够了!是什么原因导致计数不准?还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首先保证有可靠的检测信号和传递准确,这在电子电路中是很容易做到的;然后就是你选用计数器的问题了,越简单的,越可靠,故障率也越低!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好方法就是领导别脱离实际的高要求;设计者别盲目的瞎追求,高科技不等于高价格,新潮的故然好看,但是它的可靠性与设计者对它的认知度有很大的关联性!

楼主:
非常感谢“模具老兵”的热心回复,您说的那个检测距离是不够的,四边翘起的纸盖板至少有15厘米的高度,您说的80毫米的距离远远不够,我想您是没考虑这个翘起的纸盖板。

我们的目的就是纸箱在被封箱之前检测出有缺瓶(每箱12瓶)的包装箱,然后剔除到另一 道输送带上,集中人工补加后再封箱。如果在封箱之后是可以采用磁性感应的方式检测的,但是那个意义就不大了,检测出来的缺酒包装箱必须拆开补酒再重新包装,这样子浪费包装箱和人力不可取。

楼主:
另外说明一下我们选用光电开关作为检测手段并不是想到什么“高档”或者觉得它是什么“高科技”的玩意,其实普通的光电检测在我们的使用中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鲜东西了,我们刻意看好的是它的“背景遮蔽”或“前景遮蔽”功能,还有就是它能满足远距离检测的要求。

 关于前景或背景屏蔽功能大家可以到百度查查相关说明。我就觉得我们领导当时没理解选错了功能,我想我们需要的是“前景遮蔽”功能。

网友F:
具有背景屏蔽功能的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容易被有光泽背景,如玻璃表面和抛光的金属表面影响,这可以通过屏蔽背景光或把光电开关倾斜来解决。

我想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你自己再看看

楼主:
对:才起步 关于

具有背景屏蔽功能的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容易被有光泽背景,如玻璃表面和抛光的金属表面影响,这可以通过屏蔽背景光或把光电开关倾斜来解决。

我想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你自己再看看

再次感谢你的帮助!

内容的回复:感谢你的提醒,关于你说的那些影响我们也想到了,倾斜光电开关估计也解决不了,因为啤酒瓶的“肩膊”可以看作是个半个球面,无论怎么倾斜好像也会有反射的,这是我的猜想,我想我还是找个机会按你说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G:
还是用称重比较方便!

要用机械方法来做,啤酒箱输送到封包机后,想办法定位。那么满箱的啤酒瓶中每一个啤酒瓶就会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比如有3*4的纸箱,就用12个探针,用气缸带动探针向下,12个探针都会探测到啤酒瓶,如果缺瓶自然就能搞定了!

探针可以用塑料棒做,比瓶盖大些,探针上端安装行程开关12个,行程开关串联,占用PLC一个点。

还可以用金属探测器!

楼主:
回复内容:主意不错,可是这样作满足不了我们生产线的速度。检测机构也忒复杂了。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还是用称重比较方便!

要用机械方法来做,啤酒箱输送到封包机后,想办法定位。那么满箱的啤酒瓶中每一个啤酒瓶就会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比如有3*4的纸箱,就用12个探针,用气缸带动探针向下,12个探针都会探测到啤酒瓶,如果缺瓶自然就能搞定了!

探针可以用塑料棒做,比瓶盖大些,探针上端安装行程开关12个,行程开关串联,占用PLC一个点。

还可以用金属探测器!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用金属探测器!

估计能分辨出12个瓶盖和11个瓶盖!

视频检测吧!又快又准!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用金属探测器!

估计能分辨出12个瓶盖和11个瓶盖!

视频检测吧!又快又准!

内容的回复:你说的视频图像分析我想是最好的办法了,可是成本忒高吧,领导不允许的哦。

网友B:
对:《半截蜡烛》 关于

非常感谢“模具老兵”的热心回复,您说的那个检测距离是不够的,四边翘起的纸盖板至少有15厘米的高度,您说的80毫米的距离远远不够,我想您是没考虑这个翘起的纸盖板。

我们的目的就是纸箱在被封箱之前检测出有缺瓶(每箱12瓶)的包装箱,然后剔除到另一 道输送带上,集中人工补加后再封箱。如果在封箱之后是可以采用磁性感应的方式检测的,但是那个意义就不大了,检测出来的缺酒包装箱必须拆开补酒再重新包装,这样子浪费包装箱和人力不可取。

内容的回复:

"四边翘起的纸盖板至少有15厘米的高度",你为啥不能在检测时让传感器动一下呢?所有物件是死的,作为设计师就是要把它们组合起来,让它们动起来,你的设计理念还需要变一变!检测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检测机构也是可按需要让它动起来的,还可以和其他的包装动作合并的.....等等!设计合理,减少工作流程,减少人工劳动是工控设计师的基本责任,若是这也做不到,那也搞不定的话,那你就要换岗位才能继续在这个单位混下去.

网友G:
视频图像分析方案程序自己写应该在5000块就能搞定!这个程序不复杂,只要能让箱子在固定的位子定位!

一个130W像素的摄像头,一个PC (或IPC),用串口和PLC通讯,用VC写识别程序。

识别程序:当啤酒箱定位后,PLC发信号给PC,截一帧图,判断图片上固定(对应啤酒盖)位子的颜色(每个啤酒盖判断位取100个点滤波),和实验值比较,判断缺瓶否,在回转给PLC动作。 因为缺瓶的酒箱箱底和瓶盖颜色反差还是比较大的,应该判断准确度很高。

也许30W像素就足够判断了!

楼主:
"四边翘起的纸盖板至少有15厘米的高度",你为啥不能在检测时让传感器动一下呢?所有物件是死的,作为设计师就是要把它们组合起来,让它们动起来,你的设计理念还需要变一变!检测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检测机构也是可按需要让它动起来的,还可以和其他的包装动作合并的.....等等!设计合理,减少工作流程,减少人工劳动是工控设计师的基本责任,若是这也做不到,那也搞不定的话,那你就要换岗位才能继续在这个单位混下去.

内容的回复:谢谢“老兵”的批评,只是您说的那些方式在我们看来是比较“笨”的办法,想想看:啤酒箱在输送带上连续不停地由装箱机源源不断输送过来,您让我每过来一个啤酒箱就需停顿定位一下,然后由气缸落下12个或24个检测头清点瓶数,再收回检测头启动输送带如此反复?就算这种方法能准确检测,可是请问这样我们一天能生产多少吨啤酒?气缸这样长距离快速频繁的伸缩他能有多长的寿命?后期维护是不是很累人?更换瓶型或箱型后的调整是不是很繁琐?如果这样的办法我们都想象不到正如你说的我们也不会在这个岗位上混上十几年……电风扇清除空肥皂盒的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的目标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不增加成本,通过改进监测方法(硬件上或软件上)来达到我们的控制要求,这有点像是做考题的味道,领导没给我们其他的选择。大家可以帮我想想如何消除翘起的箱盖板干扰、一个瓶子被多次记数等,不过也许这种方式根本就行不通,就此你也可以谈谈您的看法。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视频图像分析方案程序自己写应该在5000块就能搞定!这个程序不复杂,只要能让箱子在固定的位子定位!

一个130W像素的摄像头,一个PC (或IPC),用串口和PLC通讯,用VC写识别程序。

识别程序:当啤酒箱定位后,PLC发信号给PC,截一帧图,判断图片上固定(对应啤酒盖)位子的颜色(每个啤酒盖判断位取100个点滤波),和实验值比较,判断缺瓶否,在回转给PLC动作。 因为缺瓶的酒箱箱底和瓶盖颜色反差还是比较大的,应该判断准确度很高。

也许30W像素就足够判断了!

内容的回复:

感谢您的提议,5000块钱的成本确实不高,关键是我们不会编写VC和相关通信,我们的验瓶机就是采用闪光灯拍照取样分析,其工作方式有点了解,但要我们自己做恐怕还没那个能耐。

楼主:
另外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厂家又派了一个技术人员来调试,据说这位是相当了得的人物,目前正在重新安装检测单元,看得出这位是有些与众不同,做事相当认真,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我们就期待他的结果吧……

网友G:
第三天了,楼主!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第三天了,楼主!

内容的回复:哈哈!你比我还急啊?我这几天值夜班,派来的技术员没有配备西门子的编程电缆,电脑倒是不像其他人使用老式电脑,他使用新式的“联想”笔记本,没有串行通信接口,用USB转接头和一普通的通信电缆,虽然能和S7-200的PLC通信但不能和触摸屏通信,真是大跌眼镜啊,竟有如此小气的老板!真是难为他了。接班时他都不在,在现场看了看估计还是没有完工或者说没成功,也忘了打听他人还在不在,该不会像前一位一样一走了之吧?别着急成不成功我都会给大家一个结果的。

网友H:
用这么复杂么?缺一瓶啤酒重量就差不少,加一个重量传感器不就检测出来了??

网友B:
哈哈!我比你还急啊!想知道你们还有啥高招来解决问题!我对你们的检测线状况不了解,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生产线设计的先天就有毛病(请注意是"毛病")那么仅靠软件是不容易解决的!气缸这样长距离快速频繁的伸缩他能有多长的寿命?好的气缸我见过运动上百万次没故障的!更换瓶型或箱型后的调整是不是很繁琐?还是那句话:细节决定成败!你的结构设计合理,这不应当是问题!机械电控设计就应当考虑到这些基本要求."领导没给我们其他的选择。大家可以帮我想想如何消除翘起的箱盖板干扰、一个瓶子被多次记数等,不过也许这种方式根本就行不通,"从你的这句话中就曝露了你们这条生产线设计有许多细节没考虑周到,所以才造成现在的问题.我对你们的"趣味考题"比较感兴趣,希望知到你们是如何最终解决问题的.

网友I:
根据楼上的大师们精彩介绍,在联系实际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J:
哈哈,缺的那瓶哪个工人师傅拎来喝了啊

网友J:
没见过你们的生产线,也不知道箱子的运行速度。如果条件允许,做一个斜角很小的溜槽(滑梯),中间有一个翘起的弹性的活动踏板(板上还有辊,可以减小阻力),开口朝向运行方向,下面用用气缸(有那种无阻尼的气缸,只有一个进气口)顶着,气压可以调节,SMC有那种数字调压阀,精度还可以。用红外对射光电检测箱子经过踏板的时刻,用行程开关或者接近开关检测箱子经过时踏板的位置,这样应该可以判断出是否缺瓶

网友J:
不过楼主都首先直接就把称重的方案给排除了,这就没招了

网友K:
光电的那就连箱子两端的挡板也算入计数。在箱子进入检测区时启动计数器定时器,时间到读取计数值进行判断,计数值清零。

楼主:
哈哈!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啊!
“老兵”你说得没错,我说过了这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造”,必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协调的问题,我为什么说“领导没给我们太多的选择”这是因为领导并没有要求我们自己来改造,我们是出于学习的目的想参与和跟踪厂家的改造,我说过了,第一次我们自己搞失败了,这次厂家派出的第一位技术人员也失败了,目前是派来的第二位技术人员,仍还没有结果。
想要提议对输送系统再做改造(其实厂家这次就是来改造的且已经完工就剩下缺瓶检测没通过我们验收)那不是要给领导们难堪?
到底该怎么搞通过这几天的讨论我心里大致有个低了,人家还在现场不好发表意见,也不敢说我的想法绝对可靠,等他们搞完了如果成功就和他们的思路比较一下,如果不成功我就给他们一个建议大家一起搞看会有什么结果,或者等他们走了我们自己搞……。

网友L:
为什么不在啤酒瓶盖过盖子以后排出时加一个瓶高检测装置和一个剔除装置呢

网友H:
买一个螺旋CT,或者安检用的那种设备把箱子从中间穿过,呵呵呵

楼主:
终于有个结果:纸箱失败,塑箱勉强通过,调整相当困难,一有风吹草动就不灵光了。
技术人员已经打道回府。

网友G:
有个问题想问下楼主:

干嘛不直接计进入纸箱的瓶子,这个时候应该不会破损吧!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有个问题想问下楼主:

干嘛不直接计进入纸箱的瓶子,这个时候应该不会破损吧!

内容的回复:原本装箱机确实有缺瓶检测,但是这个功能被取消了,原因是导致装箱机因缺瓶而频繁停机,封箱前的缺瓶检测是确保封箱后没有缺酒的包装箱流入市场。
我不知道如何理解你的“进入纸箱的瓶子”的,我想即使保证装箱机每次都能如数抓入指定数量的啤酒瓶装入纸箱,但是在输送带上向封箱机传输过程中的震动会导致爆瓶,所以封箱前的缺瓶检测还是必不可少的。哪怕每班只有一次缺瓶现象出现也要杜绝它流入市场。

楼主:
对:罗明珠 关于

为什么不在啤酒瓶盖过盖子以后排出时加一个瓶高检测装置和一个剔除装置呢

内容的回复:没明白你的意思,能细说嘛?

楼主:
对:{青岛肇东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关于买一个螺旋CT,或者安检用的那种设备把箱子从中间穿过,呵呵呵 内容的回复:是的!有钱啥事都好办!

网友L:
我们公司就是用这种方法检测的,当然生产的不是啤酒,不过原理一样。  检测精度在0.1MM以内,只要检测高度过高或过低瓶盖要么没盖要么没盖好,换句话说只要高度不在你所设定的允许范围之内,系统将会自动剔除,那么这就在装箱之前就不会有没盖盖子的,你们生产的产品出来都有没盖盖子的,那么盖子在瓶口盖着但是没盖好又怎么保证呢

网友M:
这个楼主有点白痴,说了半天没用的,

你装箱是什么机构?人工的吗?称重的成本高在哪?

听你所表达就知道是垃圾流水线,好的食品灌装流水线都会有个称重的环节,不负荷标准的直接甩人工线去补

楼主:
我想大家都知道说别人是白痴的人其实他自己大多就是一个天大的白痴……
我请大家在发表意见之前首先完整的看完本帖,我说了我只是个维修电工,没有权利决定该如何去搞,就算是提个建议也要三思不好直接否定领导的方案,领导也没有要求我们去做,我们只是跟随厂家的技术人员学习PLC和自动控制,以前我们自己做的失败了,以为自己没能力,按楼上的说就是很白痴,我认了,现在看来白痴的还不只是我们这帮电工,原来那些拿高薪的和所谓专业的什么也很白痴也一样搞不定……
记得我也说过就当这是个考题,看大家能有什高招搞定不要提什么其他的方案,(我也知道有比这更好的方案)自己没有好的建议还好意思跳出来说别人白痴?我不得不承认你们两个的脸皮比我的要厚许多。
如果说一开始就是个错误的方案,那不是我们的责任,推翻以前的重新来做领导的颜面何存?以前的投入是不是浪费?现在又是啤酒生产销售的黄金时期,能停产吗?是的!我们是个小企业,用的是垃圾生产线,但这和我们学习知识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说有那么一天按目前的方案我们自己做成功了,你想想我们将是何等的感想?那个想出用电风扇清除空香皂盒的人是如何的感想?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支持楼主,表示关注

网友M:
楼主,不要激动,说你白痴就当教育了你一次,我用个比方解释你的问题,就好比你家(住在N楼)买了个很大的沙发,电梯进不了,楼梯也上不了,还不准用吊绳,拆了就废了,然后你求爷爷告奶奶的去问怎么才能搬家里去啊??你还觉得很光荣是吧??

我以前处理工控问题什么都用过,镜子、石头等,具体事例不想重复,你可以去翻我的帖子,你的问题就是合理的东西你不用,搞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冒充高科技,就像上个例子当初你买沙发的时候为什么不买小点的或是能拆开的??

网友G:
楼上熄火!

这么好的技术贴不要搞成口水鸡!

楼主不要在和楼上纠结,保贴是大事!

网友P:
不知道楼主的设备到底怎样运作,没有实地看过。不过楼主你们有没有想过用激光传感器来做检测。我们厂现在就是有来检测铝管的管盖有无和有没有歪盖的。根据使用手册上面所说应该也适合你们使用。

楼主:
对:才大器粗 关于

楼主,不要激动,说你白痴就当教育了你一次,我用个比方解释你的问题,就好比你家(住在N楼)买了个很大的沙发,电梯进不了,楼梯也上不了,还不准用吊绳,拆了就废了,然后你求爷爷告奶奶的去问怎么才能搬家里去啊??你还觉得很光荣是吧??

我以前处理工控问题什么都用过,镜子、石头等,具体事例不想重复,你可以去翻我的帖子,你的问题就是合理的东西你不用,搞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冒充高科技,就像上个例子当初你买沙发的时候为什么不买小点的或是能拆开的??

内容的回复:正如你说我家买什么样的沙发我能自己做主,可是这个我能自己做主吗?这就好比你说的沙发领导已经买回来了要我想办法搬进家里,现实的问题是进不了家门,我在这里求爹爹告奶奶想得到进门的好办法,电梯进不了,楼梯也上不了,领导说还不能用吊绳,拆了就废了,照你的意思我最好自个掏钱请吊车来帮忙了?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恐怕这只能说明你和我一样的思维狭隘,为什么在大家都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有人突发奇想“用电风扇清除空肥皂盒”?如果是你,你能想得到这么经济适用的高招吗?
你一直没有领会我的意图,该采用什么方案最可靠我们心里清楚,现如今是“沙发”已经买回来了,问题也摆在面前了,我想知道的就是如何把“沙发”搬回家,你有高招你就说没有你就不要在这里唧唧歪歪地说我买错了“沙发”,实在不行我知道我还可以去换一个“沙发”,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什么叫不找边际冒充高科技?我说了那是高科技吗?我的想法是“用电风扇清除空肥皂盒”般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是图的高科技?之所以这样用光电检测是领导在别的厂家参观了同样的案例作出的选择,为什么别人能行我们就不行?这是不着边际的想法吗?如果大家确实想不出来更好的办法我们也可以心安理得的放弃这个方案改用称重或图像分析,这样说服领导的理由也充足一些。以前领导认为我们能力有限,现在好了,外来的和尚也一样不灵光,这说明了什么呢?
善意的批评我接受可是恶意的攻击我反感。
最后请大家记住了:把它当做一道工控的习题来做,称重或图像分析两种方案不要再提……如果你认为这“题”没有答案我也很想听听你的理由。

楼主:
对:suifen27 关于

不知道楼主的设备到底怎样运作,没有实地看过。不过楼主你们有没有想过用激光传感器来做检测。我们厂现在就是有来检测铝管的管盖有无和有没有歪盖的。根据使用手册上面所说应该也适合你们使用。

内容的回复:激光的当然精度高多了,我想应当是可以的,可是哦啊!我做不了主啊!关键是生米已成熟饭了,再改型困难哦。

楼主:
对:suifen27 关于

不知道楼主的设备到底怎样运作,没有实地看过。不过楼主你们有没有想过用激光传感器来做检测。我们厂现在就是有来检测铝管的管盖有无和有没有歪盖的。根据使用手册上面所说应该也适合你们使用。

内容的回复:知道那激光传感器多少钱一套?可以告诉我吗?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楼上熄火!

这么好的技术贴不要搞成口水鸡!

楼主不要在和楼上纠结,保贴是大事!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的提醒,我说了善意的批评我乐意接受,可是恶意的攻击……哼!

网友Q:
好贴当顶,来了就是学习了。一看帖子就想起了风扇吹空肥皂盒的案例,哎,称重又被否定了,咱又不懂那些软件,无可奈何。纯粹看热闹了

网友Q:
不知道对于距离光感检测可以不?利用距离来体现差距,毕竟缺瓶的话,和没瓶的距离不一样。就像暖瓶里注水的时候,高度不同,音色不同。只是一个声音,一个距离而已。纯粹外行人的想法!

网友M:
楼主还JJYY的在找理由!!!

放着合理的东西不用,还异想天开的去找风扇吹盒子的方法,难道火箭是靠风扇吹盒子的方法上天的?? 真JB服了你,看来你不是有点,是很多!!!

网友M:
我还要警告你,即便你整些什么开关、探头、激光之类的就能保证100%的检测吗?爆瓶以后什么可能性都,有的瓶底掉了,你也会照样检测合格。唯一合理的就是称重,技术上简单易实现,成本也不高,你还发这种白痴的帖子,甚至还期望能灵光一现,出现风扇吹盒子的经典出来,你也可以整个大风扇啊,少瓶子的也能吹走。

楼主:
哪里钻进来一条吃屎长大的疯狗?满嘴喷粪地在这里狂吠乱咬?
真是败兴!结贴了之,免得看见这畜生心烦……

网友H:
呵呵呵,技术行业也分左右啊,那个风扇吹瓶子的故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呵呵呵,其实应该正确理解这个事情,就是说,干技术的不能够太僵化,但是呢,工人阶级也不能拿这个当最终的解决问题的法宝,这只是个个例,就像守株待兔,碰巧了让你捡个便宜,捡了就捡了吧,但是,你不能把这看成是普遍真理,如果看不到偶然事件的这个事实,就是极左,或者极右,呵呵呵,你在这里首先放弃掉了跟吹风机一样简单的称重测量法,就像是小徒工放弃吹风法,而去钻研机器手取盒一样,是极左加极右,更是不可取

网友R:
用视觉吧   成本不会很高的,几W就可以搞定了,在你传输线包装前的某个工位检测就可以了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Q8426335

楼主:
真是搞不明白了,你们怎么就一个劲的咬着我没有使用合理的方法检测不放?我没告诉你们那不是我一个电工能说了算的吗?我有排斥称重和其他的方法吗?没有前人的实践和教训你能一口咬定光电检测是不合理的吗?如果光电检测是成功的是不是比其他的方法如称重来的经济?三四个光电开关值几个钱?况且木已成舟生米煮成了熟饭你要我怎么样?我说了出于学习的目的就当他是个习题,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肯定通不过那就说说你的为什么,怎么呢么聪明的人儿就不能明白我的意图呢?很晦涩吗?是你们一根筋还是我是一根筋?
今天来是汇报结果的,纸箱朔料箱检测基本能通过了,就是调整相当困难,不太稳定,这和我们的输送系统有关系,有些地方要加固。
再者大家一致推崇的“称重”昨天发现可能也无法100%的通过,因为啤酒朔箱是在市场上流通的,同为一个规格的箱子但形状各异,有的是防爆的像一个封闭的盒子而有的则开有很大的“窗口”,这个重量差别会不会导致检测错误?
用过称重的欢迎就此问题发表意见……

楼主:
对:{青岛肇东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关于

呵呵呵,技术行业也分左右啊,那个风扇吹瓶子的故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呵呵呵,其实应该正确理解这个事情,就是说,干技术的不能够太僵化,但是呢,工人阶级也不能拿这个当最终的解决问题的法宝,这只是个个例,就像守株待兔,碰巧了让你捡个便宜,捡了就捡了吧,但是,你不能把这看成是普遍真理,如果看不到偶然事件的这个事实,就是极左,或者极右,呵呵呵,你在这里首先放弃掉了跟吹风机一样简单的称重测量法,就像是小徒工放弃吹风法,而去钻研机器手取盒一样,是极左加极右,更是不可取

内容的回复:“电风扇”的故事你说是碰巧捡了个便宜,这我不和你说设么,可我要问你那些有着高智商的工程师们是出于什么动机设计出了“机械手”来解决问题?我想无非就是利益的驱使要么就是像你说的那样一根筋思维僵化。
我认为“电风扇”的故事就是普遍的真理,难道我们选择某个方案的时候不是首选简单、适用、经济的?
我家里有几只讨厌的蚊子本来可以使用灭蚊剂的可你不是卖灭蚊剂的是搞军火的,你说:NO!我们有高科技的火箭炮一炮就解决了……

网友S:
楼主!我也经常碰到这样问题。对与工程检测及放错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个人基本要遵守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检测什么物体的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1:例如检测物体的有无要不要检测器件一直去检测?而是在物体通过一瞬间检测一下其余时间是不检测的。这样可以避免误判断的现象发生,2:在什么地方检测最合理?物体流过的区域里在什么地方检测能避免检测的干扰(检测器件本身震动影响到检测的结果)3:检测什么、根据要检测的物体大小决定检测器件的经济合理选型。不要大马拉小车,也不要小马拉大车。

网友T:
现在看来,厂家的技术员又一次的失败而归了。不知楼主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还是以前那样凑合着用么?看来难道成了一个世界难题了?

楼主:
对:雨夜闻茶香 关于

楼主!我也经常碰到这样问题。对与工程检测及放错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个人基本要遵守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检测什么物体的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1:例如检测物体的有无要不要检测器件一直去检测?而是在物体通过一瞬间检测一下其余时间是不检测的。这样可以避免误判断的现象发生,2:在什么地方检测最合理?物体流过的区域里在什么地方检测能避免检测的干扰(检测器件本身震动影响到检测的结果)3:检测什么、根据要检测的物体大小决定检测器件的经济合理选型。不要大马拉小车,也不要小马拉大车。

内容的回复:你说的三点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在下面有一个光电开关检测箱子的到来,上面的光电开关就开始工作,也就是你说的“在什么时候检测”,位置是放在两段有速度差的皮带上,目的是拉开箱子间的距离,在这皮带上比再滚筒上平稳多了,速度后来做了调整,检测什么呢?我们认为只能检测瓶盖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第二位技术人员不是采用计数的方式判断缺瓶的,它是采用计时的方式,即一个瓶子触发脉冲信号的上升沿开始计时,到下一个瓶子的触发信号上升沿结束,超过一个数值的时间就判断缺瓶了,程序很简单,但要保证准确的检测却很难。
他这样就排出了一个瓶子被多次计数的可能性,但还是有缺点:比如箱盖向内倾斜幅度大的话下面的缺瓶就会被他“掩护”过去,甚至封好的箱子也能通过,(在箱子通过检测段的时候一直没有下一个脉冲信号也就是说还没有作出判断就结束了检测了),这种方式基本可行,就是检测单元的调整相当难,要反复多次细心的调整还不能确保万无一失,适用性不强。

楼主:
对:爱你我发狂 关于现在看来,厂家的技术员又一次的失败而归了。不知楼主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还是以前那样凑合着用么?看来难道成了一个世界难题了?
内容的回复:目前只能是凑合着用了,至于成了“世界难题”只能说我们没经验一开始就选择错了,我记得以前有位技术人员针对我们的生产线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自动化是建立在标准化的基础上的,我很赞同他这观点,现在也深有体会了,乱七八糟的箱子还有歪头斜脑的瓶子,哎!难啊!

网友S:
"自动化是建立在标准化的基础上的"那标准化应该是建立在制度化基础上的。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楼主又扯远了,这不是你能解决的问题。我在补充一下最后一个观点吧!就是要检测什么?现场环境这么复杂有箱子有瓶子的,你要检测箱子还是要检测瓶子?如果要检测瓶子那能不能通过机械手段设计一个箱子框架,使之在通过时不能发生扭转倾斜问题带来的检测不稳定?方法总比问题多!相信你通过细心观察,缜密思考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

网友U:
楼主有答案了吗?

网友G:
办法总比困难多!

啥都用电风扇解决问题,还读啥大学,也不需要我们了!

电风扇的故事仅仅是故事,我们看的是它的内涵,而不是一个风扇!

网友V:
楼主是哪家啤酒厂的???我这里用的是WSD平移式装箱机,不过缺酒检测是在封箱以后,用的是一般的感应方式,比较简单。。。

楼主:
对:xtjlc101 关于楼主是哪家啤酒厂的???我这里用的是WSD平移式装箱机,不过缺酒检测是在封箱以后,用的是一般的感应方式,比较简单。。。
内容的回复:你说的WSD是万事达码垛机吧?“平移式”装箱机?我想想不出他是如何把啤酒瓶装入箱子里的,能细说吗?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办法总比困难多!

啥都用电风扇解决问题,还读啥大学,也不需要我们了!

电风扇的故事仅仅是故事,我们看的是它的内涵,而不是一个风扇!

电风扇的故事仅仅是故事,我们看的是它的内涵,而不是一个风扇!

楼主:
对:雨夜闻茶香 关于

"自动化是建立在标准化的基础上的"那标准化应该是建立在制度化基础上的。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楼主又扯远了,这不是你能解决的问题。我在补充一下最后一个观点吧!就是要检测什么?现场环境这么复杂有箱子有瓶子的,你要检测箱子还是要检测瓶子?如果要检测瓶子那能不能通过机械手段设计一个箱子框架,使之在通过时不能发生扭转倾斜问题带来的检测不稳定?方法总比问题多!相信你通过细心观察,缜密思考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

内容的回复:不是箱子摆不正而是瓶子在里面晃动或错位……

网友G:
用超声波测距仪。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雨夜闻茶香 关于内容的回复:你说的三点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在下面有一个光电开关检测箱子的到来,上面的光电开关就开始工作,也就是你说的“在什么时候检测”,位置是放在两段有速度差的皮带上,目的是拉开箱子间的距离,在这皮带上比再滚筒上平稳多了,速度后来做了调整,检测什么呢?我们认为只能检测瓶盖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第二位技术人员不是采用计数的方式判断缺瓶的,它是采用计时的方式,即一个瓶子触发脉冲信号的上升沿开始计时,到下一个瓶子的触发信号上升沿结束,超过一个数值的时间就判断缺瓶了,程序很简单,但要保证准确的检测却很难。
他这样就排出了一个瓶子被多次计数的可能性,但还是有缺点:比如箱盖向内倾斜幅度大的话下面的缺瓶就会被他“掩护”过去,甚至封好的箱子也能通过,(在箱子通过检测段的时候一直没有下一个脉冲信号也就是说还没有作出判断就结束了检测了),这种方式基本可行,就是检测单元的调整相当难,要反复多次细心的调整还不能确保万无一失,适用性不强。

楼主!我也经常碰到这样问题。对与工程检测及放错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个人基本要遵守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检测什么物体的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1:例如检测物体的有无要不要检测器件一直去检测?而是在物体通过一瞬间检测一下其余时间是不检测的。这样可以避免误判断的现象发生,2:在什么地方检测最合理?物体流过的区域里在什么地方检测能避免检测的干扰(检测器件本身震动影响到检测的结果)3:检测什么、根据要检测的物体大小决定检测器件的经济合理选型。不要大马拉小车,也不要小马拉大车

计数+延时的方式呢,用时间来做延时未免会有出错的可能,时间是不靠谱的,距离是肯定的,当检测有上升沿时,记录当前位置,直到位置走过一个距离X后,(X为小于两个瓶盖之间的距离+— 一定的误差),(瓶子装箱以后相互距离比较小,晃动的不会很大吧?不会倾斜到离谱的位置吧?)直到走到下一个瓶子的位置之前在开始检测,同时在第一个上升沿的时候记录位置,走过第一个瓶子到最后一个瓶子的距离后关闭计数,应该会准确一点吧,

不过箱子造成的干扰还是没办法,向内倾斜过大等

楼主:
计数+延时的方式呢,用时间来做延时未免会有出错的可能,时间是不靠谱的,距离是肯定的,当检测有上升沿时,记录当前位置,直到位置走过一个距离X后,(X为小于两个瓶盖之间的距离+— 一定的误差),(瓶子装箱以后相互距离比较小,晃动的不会很大吧?不会倾斜到离谱的位置吧?)直到走到下一个瓶子的位置之前在开始检测,同时在第一个上升沿的时候记录位置,走过第一个瓶子到最后一个瓶子的距离后关闭计数,应该会准确一点吧,不过箱子造成的干扰还是没办法,向内倾斜过大等
内容的回复:终于回到正题上来了……
我很赞同你的看法,的确我也认为在这个案例中凡是和“计时”有关的方法都将是失败的,不过你说的“记录当前位置”是靠什么记录位置呢?是采用同步器吗?那不是要涉及到高速计数模块?请不要见笑,我没玩过这东西你可以详解吗?
如果自己做个同步计数齿轮怎么样?

——!

网友:
对:《半截蜡烛》 关于

计数+延时的方式呢,用时间来做延时未免会有出错的可能,时间是不靠谱的,距离是肯定的,当检测有上升沿时,记录当前位置,直到位置走过一个距离X后,(X为小于两个瓶盖之间的距离+— 一定的误差),(瓶子装箱以后相互距离比较小,晃动的不会很大吧?不会倾斜到离谱的位置吧?)直到走到下一个瓶子的位置之前在开始检测,同时在第一个上升沿的时候记录位置,走过第一个瓶子到最后一个瓶子的距离后关闭计数,应该会准确一点吧,不过箱子造成的干扰还是没办法,向内倾斜过大等
内容的回复:终于回到正题上来了……
我很赞同你的看法,的确我也认为在这个案例中凡是和“计时”有关的方法都将是失败的,不过你说的“记录当前位置”是靠什么记录位置呢?是采用同步器吗?那不是要涉及到高速计数模块?请不要见笑,我没玩过这东西你可以详解吗?
如果自己做个同步计数齿轮怎么样?

内容的回复:不知道您的系统用什么做的控制,我也是不太清楚说的不对见笑哈。 一般控制器都会有当前位置的这个参数的吧,如果控制系统不负责传送带之类的, 加个编码器 做反馈应该就可以了吧。这个精度要求也不需要太高的,几百块就够了吧。

网友W:
用超声波传感器应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X:
其实这里的人,除了楼主知道生产线的情况外,其他人都没实际见到过,所以解决问题的思维就受限制了,对于这个生产线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缺乏了解,比如说运输的过程中,瓶子会摇晃吗,摇晃的厉害不厉害,还是偶尔摇晃一下,还有这些箱子是不是间隔均匀,如果是均匀的,间隔的大不大等,这些情况我们都不了解,不过我以前是造纸厂做的,在碎浆的时候,将桨板运到碎浆池里是通过传送带,是一段一段的,但是是紧靠着的,通过这个,我想到了这么个方案,是不是可以增加一段,不用太长,监测在该段上的箱子的重量,来判断缺瓶,出去一箱,进来一箱,如果进来的一箱少了一瓶,就监测出来了。当然,这个可能会涉及到你们生产线的改造,不过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挺实用的,觉得比用光电监测之类的来的好。

网友Y:
楼主你好!我们公司有过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你可以和我联系:

杭州倍纳姆自动化     张欣     QQ:1048065439

网友Y:
楼主你好!我们公司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你可以和我联系:

杭州倍纳姆自动化   张欣    QQ:1048065439

网友B:
《半截蜡烛》你的问题解决的咋样啦?有啥进展没有?看了你的‘沙发"理论感觉你工作的好坚难啊!手脚被捆绑了,你就干脆看就是了,动那脑筋干啥?你既然无全定夺方案,来这讨论也是一件无聊致极的事了!

楼主(2011-06-22):
我说过我是出于学习的目的来这里提问题的,当然能得到解决实际问题方法那是再好不过了,即便是我不能左右此事,我想也是值得的。
通过几次的使用我再汇报以下结果:目前的方式是失败的,纸箱瓶子挤得比较紧晃动不大,基本可以通过,但纸盖板的“掩护”还是不好解决。缩箱里的瓶子晃动很大根本通不过;称重估计也有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同规格的箱子重量不等)。
现在是弃之不用,成了聋子的偶耳朵。

网友B:
《半截蜡烛》:其实你提出的"纸箱瓶子挤得比较紧晃动不大,基本可以通过,但纸盖板的“掩护”还是不好解决"的问题很好解决,只不过是在你们的眼里认为太土,太简单,在我看来是你们的领导把问题搞的复杂化了非要搞个"高科技",不花个百十万,上千万好象不过瘾,其实"纸盖板的“掩护”"只要在你的传输链板某个位置,加一个简单的转位机构,在两侧加几根钢筋,弯个型,让那"纸盖板"自己打开,检测后用同样的半法让纸箱上盖板自己合上.另外是给你们提供啤酒包装检测线的厂家细节上没做好,设计时想当然,制造时想省工省料,到售后服务时就漏洞百出了.最后的结果是甲方的生产线不能运转,乙方通不过验收交不了货,货款当然收不到,搞的两败俱伤.

网友Z(2011-08-17):
sick传感器有部分在日本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