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伺服电机不动

楼主(2011-05-23):
我的施耐德伺服电机装在机床上,驱动器参数也打好了,PLC也是用输出的,伺服电机就是不动,驱动器上显示的是0!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上有报警或故障码显示吗?PLC输出的是位置信号还是速度信号,确实输入进伺服驱动器了吗

网友B:
楼主你好,伺服电机要启动要有这些信号:伺服使能、脉冲使能、驱动使能信号;如果PLC没有伺服使能、脉冲使能输出,需要检查PLC的程序,检查条件;如:工件没夹紧、润滑压力不足、冷却液不足等。

网友C:
看看伺服驱动的使能信号给了没有

网友D:
感觉你这个应该是PLC的信号没给过去,查一下这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