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200h plc 如何读取rom中的程序并运行

楼主(2011-05-23):
更换了一台欧姆龙c200h的plc,程序在rom中,现在出现了plc不运行程序的问题,请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教过别人,说什么需要用手编在plc中写入一条读取rom中的程序的指令才可运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什么指令?如何写?)

网友A:
本人曾遇到过类似问题。当时是用电脑下载不了,更换ROM后,不运行,只能用手编读写程序。这条读取指令我没有资料可查,如果程序不大的话,可先手抄下程序,再清除新PLC程序,再写入即可。我就是这样搞的,当时程序只有800多条,四个小时就搞定

网友B:
你可以把程序写入RAM或EEPROM呀,只需更换你的ROM存储盒就行了,rom内的程序需用专用工具才可以写入的,C200H系列,你可以买一个支持与电脑连接编程、监控、修改程序等功能的上位机模块,用电脑编程软件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了哦,具体你可以联系一下周工:13967587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