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大功率可控硅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1-05-23):
我厂设备用可控硅  :水冷可控硅 KP1200A/1400V  我用万用表200欧档测量门极和阴极间电阻读数为15欧姆,分别用1K、10K、200K档测量阳极和阴极电阻均显示无穷大(表笔正反都试过),很是不解!是不是我的测量方法不对呢?

那应该怎么样测量呢?

我还有  水冷二极管 ZP1200A/1400V,这个又该怎么测量呢?请师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1000A大功率可控硅的触发电流需要500mA以上,有些甚至要1A以上,你可以接几个串联的电池作为触发,再测量。

楼主:
楼上师傅,请问如果用万用表测量的话该用那档呢?

网友A:
当然是用电阻档测量KA的导通情况。

网友B(2012-08-04):
分别用1K、10K、200K档测量阳极和阴极电阻均显示无穷大(表笔正反都试过)

单相可控硅里面有两个PN级,PNPN,第一个P是A极,第二个P是G极,第二个N是K极,你直用万用表测第一个P与第二个N间的阻值当然是正反向都是无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