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经常讲30脉冲、36脉冲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23):
向大家请教了,最近在了解高压变频产品,有个问题没明白 单元串联型高压变频经常讲30脉冲或者36脉冲,基本上 每相单元级数×6就=高压变频脉冲数 或者 每相单元个数×整流二极管数量=高压变频器脉冲数 究竟多少脉冲式什么意思?望高手解答。

楼主:
电平数和脉冲数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A:
36脉就是整流为直流后波峰有36个,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理解。主要指整流部分。

电平数是指输出,决定于逆变电路。

网友B:
现在的高压变频器采用的是电压多重化技术,说白了就是每个逆变单元输出幅值不同的直流电压,各个直流电压叠加,形成阶梯状的正弦波,电平数越多,输出越接近正弦波,控制也越复杂。

网友C(2011-08-08):
引用 网友B:
关于现在的高压变频器采用的是电压多重化技术,说白了就是每个逆变单元输出幅值不同的直流电压,各个直流电压叠加,形成阶梯状的正弦波,电平数越多,输出越接近正弦波,控制也越复杂。

各个厂家的变频器控制软件算法有很大不同吗?

网友D(2020-04-01):
假设对应负载电压为6300V,如果运行在60HZ下,那么就是1.2 X6300=7560V/DC输入,选择单个IGBT管为1700V,那么就需要5个/单相,脉冲数就是30脉冲;如果选择单个IGBT管为1200V,那么就需要7个/单相;脉冲数就是42脉冲

网友D(2020-05-31):
只要是整流器这边而言,由于变频器一般针对3相交流电输入,整流需要3个正半波和3个负半波才可以实现完整的输入波形,因此需要乘以6,脉冲数越多,输入直流越平滑,整流输出的正弦波质量越高,2X6为12脉冲,3X6为18脉冲;需要多少组进行整流,那取决于输出的实际电压需求和IGBT管有关联,单个IGBT管有850~6500V之间,电压越高价格越贵,因此10KV以下基本从经济上考虑用单个1700V的管压;超过10KV才会选择2500V以上的管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