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W空压机电机三项不平衡,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5-23):
我单位有台200KW的空压机电机, 启动后空压机主控板显示A项370  B项 340 C项只有300,左右, 电压  375  正常, 为什么会出现偏差这么大,空压机总因为三项不平衡停机,   现在因为我厂是35KV 进线,  总功率在5000KW左右,  会不会是线路的影响, 还是电机本身的原因, 怎么检测。

寻高人指点啊。

网友A:
“主控板显示A项370 B项 340 C项只有300”是线电流?

网友B:
电机和电机电缆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也不排除变频器逆变部分可能有问题。

网友A:
1、如果工频运行三相电流平衡,就说明不是电机的原因,而是变频器的问题;

2、变频器的问题,有几种情况:

1)变频器逆变输出不对称;

2)变频器输出电缆等造成三相负载电抗不对称;

网友C:
可否换一下电机的线序试一下,前提是保证转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否换一下电机的线序试一下,前提是保证转向

1、依次三条线轮换,就不会反转!

2、即A、B、C轮换成B、C、A;

楼主:
上面描述的不清楚, 1  没有使用变频器,  2 ,相序倒过,依然是A项高 C项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描述的不清楚, 1  没有使用变频器,  2 ,相序倒过,依然是A项高 C项低

相序倒过,依然是A项高 C项低,那就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D:
等一下。你是说始终是电源的A相高还是始终电机的U相高?

请说清楚。

网友A:
1、相序倒过,依然是“主控板显示A项370 B项 340 C项只有300,”,那就是电源的问题。

2、电源的传输导线的问题,例如连接头接触不良造成的不对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相序倒过,依然是“主控板显示A项370 B项 340 C项只有300,”,那就是电源的问题。

2、电源的传输导线的问题,例如连接头接触不良造成的不对称;

可以再看一下同一变压器下其它三相用电设备三相电流是否平衡,还有就是用钳流表分别试一下三相电流看看设备主控板显示值是否精确。

网友E:
电动机用电桥测一下直流电阻

网友F:
哪只是主控板显示的电流,你拿钳形电流表测一下三相实际的电流看看和空压机显示的三项电流是否一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哪只是主控板显示的电流,你拿钳形电流表测一下三相实际的电流看看和空压机显示的三项电流是否一致。

同意!

网友H:
个人认为是接线的问题可能性不大,这么大电流,发热是非常惊人的,恐怕已经烧红了,我也遇到过三相不平衡的问题,只是没这么大的差异,楼主没有说明换相序具体是换哪里的接线,但是估计是在电流传感器的下面,而三相电压不平衡的可能性不大,故怀疑是测量电路偏差较大!

网友I:
电机一般都不平的...........那么大功率差几十安是正常的.......

网友J:
是不是电流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K:
用潜行电流表最好再测试一下。检查下对地,零线和地线是否有2个接错了。/

网友L:
试试测量一下各相对N线的电压?

网友M:
断开电机,测三相间电阻。如果不对称,则电机损坏。否则是驱动部分问题。

网友N(2011-08-05):
一,由电压不平衡引起的三相电流不平衡,370 340 300在正常范围内。二,电流成有规律的递减,不排除电机本身引起的。三,另一种可能是检测误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