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EP7授权安装问题,请各路高手支招!!

楼主(2011-05-23):
我的step7是V5.1版本,安装完之后找了一个西门子授权大全,选择安装全部授权,但是每次操作,比如说打开一个工程,打开一个配置时都会跳出一个框“serching for anthorization”,结果是找不到,并提示我安装授权,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谢谢!!

网友A:
就个人认为:你这可能是,在安装完毕软件后没有直接授权,而是启动后再授权,这样就造成了西门子的试用授权启用了,因此不能识别出你的授权了,删除你磁盘根目录下的AX NF ZZ目录下的授权,然后重新授权,该目录为隐藏属性,请自行修改文件夹设置选项。

楼主:
非常感谢,你真的太有经验了,按照您说的方式,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创建了一个基于S7-300的主站,但是hardware怎么打不开?原先是能打开的。而且现在启动STEP7的时候,跳出一个提示框告诉我“unable to load the server ‘s7uvpomx.dll‘for _S7UV_LIST_CT” objects,我重新安装了一下,没有未安装的类似的模块啊,请指教!!!

楼主:
SORRY,是我搞错了,现在又可以,可能是原先有个故障提示窗口(授权未正常时候的故障提示窗口)没关掉,处于很后台,没看到,关掉之后目前来看没什么异常。刚启动时那个提示窗口还有,但是目前来看还没有影响。多谢yuanle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