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Moxa以太网周擂台第十二期——工业以太网硬件设备如何配置?

楼主(2011-05-23):
 讨论主题:1、工业以太网有那些硬件设备,这些设备如何配置?

                       2、结合实际案例谈谈工业以太网的冗余配置?

                  本期 两主题任选其一或者全部作答。

要求:结合自己实际工作,最好结合MOXA产品展开论述。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Moxa以太网擂台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擂台版主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6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6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200MP(相当于200人民币),
二等奖5名:奖工控精美礼物一个(工控点点、工控T恤、工控徽章、工控工具四者任选一个,相当于65人民币)。
活动发奖:MP评奖后一周内发放,精美礼物每月发放一次,统一在月初寄送。

Moxa致力于发展及制造信息联网产品,提供客户具成本效益且稳定性高的串口通信解决方案、串口设备联网解决方案、及工业以太网解决方案。事实上,近来Moxa大部分的研发力量均集中在串口设备联网及以太网交换的技术上,因为使用以太网作为传输主干已成为趋势。除此之外,Ethernet LAN已在全球普及,即使是非网络专业人员也能轻松地设置以太网通讯应用。

客户向Moxa购买的不仅仅只有产品而已。Moxa杰出的业务团队秉持着客户导向的态度,仔细倾听客户的需求。Moxa的研发团队与Moxa亲切又专业的技术服务工程师密切合作,迅速解决客户的问题。再加上Moxa提供5年的产品保修,客户向Moxa购买的除了产品之外,还附加了三合一的额外保证。

摩莎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1160号首信银都国际广场18层,200052
电 话:+ 86-21-5258-9955
传 真:+ 86-21-5258-5505
邮 箱:china@moxa.com
网 址:http://www.moxa.com.cn

网友A:
连接部件:   FC 快速连接插座

ELS(工业以太网电气交换机)

ESM(工业以太网电气交换机)

SM(工业以太网光纤交换机)

MC TP11(工业以太网光纤电气转换模块)

通信介质:   普通双绞线,工业屏蔽双绞线和光纤

SIMATIC PLC控制器上的工业以太网通讯处理器。用于将SIMATIC PLC连接到工业以太网。

PG/PC 上的工业以太网通讯处理器。用于将PG/PC连接到工业以太网。

编辑本段集线器 (Hub)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熟悉集线器。很多人使用这种简易设备去连接各种基于以太网的设备,如个人计算机,可编程控制器等。集线器接收到来自某一端口的消息,再将消息广播到其它所有的端口。对来自任一端口的每一条消息,集线器都会把它传递到其它的各个端口。在消息传递方面,集线器是低速低效的,可能会出现消息冲突。然而,集线器的使用非常简单-实际上可以即插即用。集线器没有任何华而不实的功能,也没有冗余功能。

管理型交换机 (Managed Switch)
  以太网连接设备发展的下一代产品是管理型交换机。相对集线器和非管理型交换机,管理型交换机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功能,价格也高出许多-通常是一台非管理型交换机的3~4倍。管理型交换机提供了更多的功能,通常可以通过基于网络的接口实现完全配置。它可以自动与网络设备交互,用户也可以手动配置每个端口的网速和流量控制。一些老设备可能无法使用自动交互功能,因此手动配置功能是必不可缺的。   绝大多数管理型交换机通常也提供一些高级功能,如用于远程监视和配置的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用于诊断的端口映射,用于网络设备成组的VLAN(虚拟局域网),用于确保优先级消息通过的优先级排列功能等。利用管理型交换机,可以组建冗余网络。使用环形拓扑结构,管理型交换机可以组成环形网络。每台管理型交换机能自动判断最优传输路径和备用路径,当优先路径中断时自动阻断(block)备用路径。

网友B:
  接口、主处理器、内存、FLASH、电源系统等
n所有路由器(交换机)都有接口(Interface),每个接口都有自己的名字和编号。一个接口的全名称由它的类型标志与数字编号构成,编号自0开始。
n  对于接口固定的路由器(交换机)或采用模块化接口的路由器(交换机)在接口的全名称中,只采用一个数字,并根据它们在路由器(交换机)的物理顺序进行编号,例如Ethernet0表示第

网友B:
  打开/关闭以太网端口

网友C:
MOXA工业以太网的硬件设备主要有以下几种产品:

一、串口设备有:

 1、MOXA 4口RS-232/422/485 IEEE 802.11b/g设备无线联网服务器NPort W2004:

以太网接口 以太网:10/100 M,RJ45,自动MDI/MDIX
电磁保护:内置1.5 KV
无线局域网
标准:IEEE 802.11b/g
信号类型:DSSS/OFDM
发射功率
802.11b:最大20 dBm
802.11g:最大18 dBm
接收灵敏度:-80 dBm
传输速率:54 Mbps (最大) 速率自动回退 (54,48,36,24,
18,12,11,9,6,5.5,2,1 M)
传输距离:最大300米 (@12Mbps,开阔区域)
天线连接器:反相SMA
网络模式:基本结构模式,对等模式
安全性:WEP 64位/128位数据加密
串口 标准:RS-232/422/485
数量:4个
接头:RJ45,所有串口提供15KV ESD保护
控制台端口:RS-232控制台端口
RS-485数据方向控制:ADDC™ (专利)
串口通讯参数 数据位:5,6,7,8
停止位:1,1.5,2
校验位:None,Even,Odd,Space,Mark
流量控制:RTS/CTS,XON/XOFF
速率:50 bps ~ 460.8 K bps
串行信号 RS-232:TxD,RxD,RTS,CTS,DTR,DSR,DCD,GND
RS-422:Tx+,Tx-,Rx+,Rx-,GND
RS-485 (2线):Data+,Data-,GND
RS-485 (4线):Tx+,Tx-,Rx+,Rx-,GND
软件特点 协议: ICMP, IP, TCP, UDP, DHCP, Telnet, DNS, SNMP,
HTTP, SMTP, SNTP, SSH, HTTPS
配置:Web Console, Serial Console, Telnet Console
配置工具:NPort® Search Utility和NPort® Windows Driver
manager
驱动支持:Windows Real COM driver (for Windows 95,
98, ME, NT, 2000, XP, 2003, Vista, XP x64, 2003 x64,
Vista x64), Linux Real TTY driver, Fixed TTY driver (for
SCO Unix, SCO OpenServer, UnixWare 7, UnixWare 2.1,
SVR 4.2, QNX 4.25, QNX 6, Solaris 10, FreeBSD, AIX 5.x,
HP-UX 11i)
物理特性 外壳:SECC钢板 (1 mm) IP30等级保护
重量:873 g
尺寸: 无天线:45.8 x 135 x 105 mm (1.80 x 5.31 x 4.13 in)
含天线:45.8 x 204 x 142 mm (3.94 x 8.03 x 5.59 in)
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0 ~ 60 °C (32 ~ 140 °F)
工作湿度:5 ~ 95%RH
存储温度:-20 ~ 85 °C (-4~185 °F)
电源需求 电源输入:12 ~ 48 VDC
电源功耗:685 mA @ 12 V,340 mA @ 48 V,184 mA @ 24 V
安规认证 EMC:CE (EN55022和EN55024 Class A,ETSI EN 301
489-17, ETSI EN 301 489-1), FCC (Part 15 Subpart C,
Part 17 Subpart B Class A)
安全:UL (UL60950-1),TÜV (EN60950-1)
可靠性 MTBF:81,501 hours
对于不便于接线的情况,串口设备无线联网服务器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当使用基本结构模式或者对等模式时,可通过一个无线接入点或者另一个NPort® W2004与设备进行通讯。在开阔区域通讯距离可达300米。
2、MOXA 1/2口RS-232/422/485设备无线联网服务器NPort W2150/2250 Plus:

NPort W2150 Plus,W2150 Plus-S,W2250 Plus和 W2250 Plus-S是连接串口设备诸如PLC、仪表、传感器等到无线局域网的理想选择。你可以通过无线网络从任何地方访问串口设备。此外,当设备经常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时,无线局域网环境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

将串口设备连接到802.11 a/b/g网络
在不方便接电缆线的场所,设备无线联网服务器是理想的解决方案。在Infrastructure模式或Ad-Hoc模式下NPort W2250 Plus、W2150 Plus可以通过AP节点,或者与另一个NPort W2250 Plus、W2150 Plus在长达100米的距离上与任何主机进行通讯

3、MOXA高级Modbus网关,MGate MB3170/3270:

4、MOXA标准Modbus网关,MGate MB3180/3280/3480:

5、 MOXA 1口/2口 DF1- Ethernet/IP网关,MGate? EIP3000

6、 MOXA 网络冗余型8/16口RS-232/422/485终端服务器CN2600
7、MOXA8/16/32串口机架型安全终端服务器,NPort 6600系列

 8、MOXA4串口设备安全联网服务器,NPort 6450
9、MOXA2串口设备安全联网服务器,NPort 6250
10、MOXA1串口设备安全联网服务器,NPort 6150
11、MOXA10/100 Mbps 嵌入式设备联网模块 (RS-422/485)..NE-4120A
12、MOXA10/100 Mbps 嵌入式设备联网模块 (RS-232),NE-4120S
13、MOXA10/100 Mbps 嵌入式设备联网模块 (RS-422/485),NE-4110A
14、MOXA 10/100 Mbps 嵌入式设备联网模块 (RS-232),NE-4110S
15、MOXA 10/100 Mbps 嵌入式设备联网模块(TTL)NE-4100T
16、MOXA 10Mbps嵌入式设备联网模块NE-4000T
17、MOXA内嵌式设备无线联网模块WE-2100T
18、MOXA10/100 Mbps内嵌式串口设备联网模块MiiNePort E1
19、MOXA 8/16口机架式串口联网服务器NPort 5610/5630
20、MOXA8口桌面型串口联网服务器NPort 5600-8-DT
21、MOXA 8/5口入门级非网管型工业以太网交换机EDS-208A/205A
22、MOXA 8/ 5口聪明型即插即用工业以太网交换

网友C:
关于MOXA工业以太网设备我厂主要应用的有MOXA 7+3G口千兆PoE网管型以太网交换机、MOXA 8/ 5口聪明型即插即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做工业以太网主要应用设备。 简单选择2个代表性的产品进行一下讨论吧!
2\工业以太网冗余技术概述
  由于恶劣的工业环境,使得工业控制网络比商用网络提出了更高的可靠性要求,导致工业以太网的冗余技术应运而生。工业自动化中的以太网冗余技术包括:电源冗余、介质冗余、网络节点冗余等内容。
  控制系统的基本冗余要求就是通信网络每一部分在出现电源故障后都能够连接到后备电源上,一旦停电,后备电源就开始接替供电,并且通过E—mail或者继电器输出向管理人员发送电源故障警报。介质冗余可以在部分网络网络节点处构成一条备用路径,这就是TSC所倡导的工业以太网环网技术。
  网络节点冗余是使与设备连接的交换机构建双网络节点,2个网络节点都必须连接到双引导的控制器上。当灾难发生的时候,为保证系统正常运行,控制器确保与终端连接,2个以太网界面均应连接到2个冗余交换机上,并选择较稳定的一条作为主路径。网络冗余即架构一个所有设备都有冗余功能的网络。一个完全的冗余系统包含:冗余交换机、冗余通信端口和一对冗余设备。所有的以太网设备和工作站都必须要连接到2个独立的网络环路中去。完全系统冗余可以形成一个数据流失最少、具备快速冗余时间的可靠网络。
MOXA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ED6008 系列是专为工业应用而设计的8口以太网交换机。它们具有高性能的交换技术,冗余的环网性能,并且能够实时状态汇报,这些可以确保您的工业自动化系统连续运行。

ED6008 系列的设备管理功能和网络管理功能,让您更简便的掌握您的自动化以太网络。并且坚固的硬件设计让这些产品更适用在工业环境中。

此外,简便的web浏览器和Windows 配置工具都可以确保您快速、正确的安装。

高性能的网络交换机技术
10/100T(X) (RJ-45), 100FX (多模/单模光纤)
IEEE 802.3/ 802.3u/ 802.3x/ 802.1D/SNMP, DHCP 服务器/客户, BootP
存储和转发交换机制,允许4K地址表
10/100M, 全双工/半双工, MDI/MDIX 自动检测

工业级的可靠性
冗余的以太环网能力( 恢复时间< 300 ms ,全负荷通讯)
Line-swap 快速恢复(正在申请专利)
异常事件的email自动报警
电源故障由继电器输出报警
连接设备的IP地址的自动恢复功能
冗余的,双直流电源输入

坚固的设计
操作温度范围:0到60°C
IP 30, 坚固的高强度的外壳
DIN-Rail 导轨或者面板安装
高 MTBF:超过 230,000小时

实用的工具软件和远程配置
Web浏览器, Telnet/SerialConsole
Windows 配置工具
为在线调试提供端口映射
发送ping命令来确认网络的完整性

网友D:
其实我们的设备比较简单,每台设备都配一台带光口非管理型交换机在70米的高空,然后通过光口与地面柜子里同一台带光口的非管理型交换机相连。接下来就是这台非管理型的交换机与一台双光口的管理型交换机之间通过电口相连。最后这台双光口的管理型交换机与其他设备间组成光线环网。这个环网自然也与操作室也相连。拓扑图就是如此。

至于还有设备包括,光线跳线,尾纤,光线耦合器等

网友E:
关于MOXA工业以太网设备我厂主要应用的有MOXA 7+3G口千兆PoE网管型以太网交换机、MOXA 8/ 5口聪明型即插即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做工业以太网主要应用设备。

网友F: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分普通交换机、二层交换机、三层交换机和核心交换机。

从应用上讲又分普通型、网管级、电信级、企业级等,价格差别也很大。

网友F:
交换机一般提供光口和电口支持,所以交换机需要接光纤,需要选用支持光口的交换机。

光纤要接入还需要配置相当数量的光模块。

网友G:
硬件配置。。。。

网友G:
MOXA工业以太网在风力发电远程监控系统中的应用

系统介绍:
某风力发电设备制造商采用以太网的方式来维护和管理其发电设备。该公司是风力发电设备研发制造商中的领导者,其设备畅销全球。目前,世界各国已有许多用户使用其设备开发出了大量风力发电田,并依靠网络通讯的优势有效地来管理风力发电设备。单个风力发电项目可能包含几个乃至几百个风力发电机组,而且各个机组之间的距离可能非常远。不论是远程监测、集中控制还是在苛刻环境下设备的运行能力,该公司都需要通过可靠的网络来及时支持项目的顺利进行。发电机组制造商和用户之间建立了长期关系,厂家要确保设备在项目中的使用时间一般多达20年之多。这就意味着他们除了必须提供全球化的服务之外,其发电系统所使用的各项设备应该具备相对高的可靠性。

该项目包含80多个风力发电机组,分布在占地辽阔的发电田当中。发电机组的顶部配备有一个涡轮发电机,前端是可调整角度的风叶,其转速一般为 10-15转/分。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风力状况来调整风叶的倾斜度。风叶的轴与一个齿轮箱相连,而齿轮箱可将转速提升到以1500转/分的转速驱动发电机。每台发电机组都配备有一个由工业PC和PLC组成的控制箱。PLC负责采集风速、风向、轴转速和其他相关数据。通过侦测风向,控制系统便会调整齿轮,使风叶转向适当角度以充分利用风能进行发电。

发电田中的所有的涡轮发电机组都连接在同一个局域网中,各个发电机组顶端的控制箱均使用以太网和塔底部的光纤网络连接。该环网与远程控制站相连形成一个冗余环网。该远程控制站包含SCADA系统和控制系统,可以分析搜集到的数据,从而调整发电机组参数,并向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提供报警信息。在整套风力发电系统的网路通讯上,客户选择了Moxa的以太网解决方案。在每个风力发电机组中,客户使用 MoxaEDS-305-M-SC非网管型交换机做为控制箱与整个风电网络通讯的设备;并与使用IMC-101-MSC连接,将多模光纤信号转换为电信号;最后在发电机组底部使用EDS-508-MM-SC 8端口网管型交换机连接另外一台EDS-508-MM-SC交换机,从而形成冗余光纤骨干网实现发电机组之间的通信。发电机组之间冗余的环状拓扑增加了系统的可靠度,同时节省了线材成本。Moxa所有的产品都具备较长的MTBF、高可靠性和出色的性能,客户可以有效地管理和维护他们的系统。此外,Moxa还可以提供全球范围内的售前、售后以及系统升级服务,确保产品与其他系统的兼容性。

MOXA解决方案

1. 采用EDS-508-MM-SC组成冗余光纤环网,以实现长距离可靠通信、并且以环状拓扑减少线材损耗。

2. Moxa提供EDS-SNMP OPC服务器,可在SCADA系统中轻松实现信息集成。

3. 完整以太网解决方案,采用高端网管型交换机、非网管型交换机和转换器,无需进行网络配置,可以满足不同项目需求。

4. 工业级网络设备,可以保证涡轮发电机在苛刻的环境中稳定运行。

网友H:
工业以太网有那些硬件设备,这些设备如何配置?

1.读条形码可以用扫卡器(不知道学名是什么),RS232口的有很多,直接接上位机。
2.光电传感器种类太多了,我见过SUNX+三菱Q PLC+网络模块+上位机的连接方法。各个厂家的产品都差不多,接法相同。好像也有传感器直接接上位机的,我没用过。
3.软件,这里最难,我也不太懂。当然可以用VB做底层开发。

大体的思路是这样的,输入元件采集信号,通过以太网传输,在PC机上由操作者监视、干预、操作,再通过输出设备控制产品去向。

网友H:
结合实际案例谈谈工业以太网的冗余配置?

                                                                            冗余工业以太网在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中的应用

       1 一般来说, 高速公路的隧道无人值守, 并且与监控分中心的距离比较远。必须建设一个适应隧道环境的高可靠性的网络平台, 保证隧道内各种监控数据实时上传, 保证中心对隧道设备的实时控制, 进而实现隧道的正常运营。具有ms 级自愈能力的冗余工业以太网平台是目前的最佳方案选择。

  2 冗余工业以太网的构成方式

  所谓工业以太网, 是指在技术上与商用以太网(IEEE802.3 标准)兼容,但材质的选用、产品的强度和适用性方面应能满足工业现场的需要的以太网。

  由于工业环境对工业控制网络可靠性能的超高要求,工业以太网的冗余功能应运而生。从快速生成树冗余(RSTP)、环网冗余(RapidRingTM)到主干冗(TrunkingTM),都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和特点。

  构建冗余网络的主要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S T P 、RSTP;环网冗余RapidRingTM 以及Trunking。

  2.1 STP 及RSTP

  STP(Spanning Tree Protocol,生成树算法,IEEE802.1D),是一个链路层协议,提供路径冗余和阻止网络循环发生。它强令备用数据路径为阻塞(blocked)状态。

  如果一条路径有故障, 该拓扑结构能借助激活备用路径重新配置及链路重构。网络中断恢复时间为30-60s 之间。RSTP(快速生成树算法,IEEE 802.1w)作为STP 的升级,将网络中断恢复时间,缩短到1-2s。生成树算法网络结构灵活, 但也存在恢复速度慢的缺点。

  2.2 环网冗余

  为了能满足工控网络实时性强的特点,RapidRing孕育而生。这是在以太网网络中使用环网提供高速冗余的一种技术。这个技术可以使网络在中断后3 0 0 m s之内自行恢复(如图1)。并可以通过交换机交换机

  交换机的英文名称为“Switch”,它是网络节点上话务承载装置、交换级、控制和信令设备以及其他功能单元的集合体。交换机能把用户线路、电信电路和(或)其他要互连的功能单元根据单个用户的请求连接起来。 它是集线器的升级换代产品,从外观上来看,它与集线器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带有多个端口的长方体。交换机是按照通信两端传输信息的需要,用人工或设备自动完成的方法把要传输的信息送到符合要求的相应路由上的技术统称。 [全文]
的出错继电连接、状态显示灯和S N M P 设置等方法来提醒用户出现的断网现象。这些都可以帮助诊断环网什么地方出现断开。

 RapidRing 也支持两个连接在一起的环网,使网络拓朴更为灵活多样。两个环通过双通道连接, 这些连接可以是冗余的, 避免单个线缆出错带来的问题。

  2.3 主干冗余

  将不同交换机的多个端口设置为Trunking 主干端口,并建立连接,则这些交换机之间可以形成一个高速的骨干链接(如图2)。不但成倍的提高了骨干链接的网络带宽, 增强了网络吞吐量, 而且还还提供了另外一个功能, 即冗余功能。如果网络中的骨干链接产生断线等问题,那么网络中的数据会通过剩下的链接进行传递,保证网络的通讯正常。Trunking 主干网络采用总线总线

  总线是将信息以一个或多个源部件传送到一个或多个目的部件的一组传输线。通俗的说,就是多个部件间的公共连线,用于在各个部件之间传输信息。人们常常以MHz表示的速度来描述总线频率。 [全文]
型和星型网络结构, 理论通讯距离可以无限延长。该技术由于采用了硬件侦测及数据平衡的方法, 所以使网络中断恢复时间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般恢复时间在10ms 以下。

 3 冗余工业以太网在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中的应用

  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包含车辆检测器、气象检测器、环境监测设备、报警与诱导设施、可变标志、通风设施、照明设施、本地控制器(PLCPLC

  PLC是一种专门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装置。它采用可以编制程序的存储器,用来在其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运算、计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令,并能通过数字式或模拟式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PLC及其有关的外围设备都应按照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形成一个整体,易于扩展其功能的原则而设计。 [全文]
)、隧道中心设备及软件、隧道监控中心计算机网络等子系统。

  隧道中的车辆检测器、气象检测器、可变标志等设备的串口串口

  串口是计算机上一种非常通用的设备通信协议,大多数计算机包含两个基于RS232的串口。串口同时也是仪器仪表设备的通信协议,并可用于获取远程采集设备的数据。 [全文]
接入本地控制器(PLC)对应的串口模块,车道指示器、交通信号灯信号灯  信号灯是指用于电讯,电气等线路中的指示信号,预告信号,事故信号及其他指示信号用的发光装置,广义的信号灯则指用于指示信号用的各种灯具,如交通灯,铁路信号灯等。 [全文]
、风机、照明电源电源电源是向电子设备提供功率的装置,也称电源供应器,它提供计算机中所有部件所需要的电能。[全文]
箱回路的开关开关  开关是最常见的电子元件,功能就是电路的接通和断开。接通则电流可以通过,反之电流无法通过。在各种电子设备、家用电器中都可以见到开关。 [全文]
量接入本地控制器(PLC)对应的数字模块,环境监测设备的模拟量接入本地控制器(PLC)对应的模拟模块。本地控制器(PLC)通过非屏蔽五类双绞线双绞线  两根金属线依距离周期性扭绞组成的电信传输线。 [全文]
接入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以太网交换机  “以太网交换机”是指带宽在100Mbps以下的以太网所用交换机,其实下面我们还会要讲到一种“快速以太网交换机”、“千兆以太网交换机”和“10千兆以太网交换机”其实也是以太网交换机,只不过它们所采用的协议标准、或者传输介质不一样,当然其接口形式也可能不一样。 [全文]

  通过冗余的工业以太网平台(如图3),隧道内的各种数据可以实时上传监控分中心; 监控分中心可以对隧道内的设备可以远程控制, 如照明灯具的开关、风机的远程启动与停止、在情报上发布信息、对交通信号灯和车道指示标志的状态进行改变等。

  隧道内环境比较恶劣, 湿度大、灰尘大、电磁干扰强等, 所以采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构建冗余工业以太网平台的方案, 以保证隧道的正常运营。

  4 高速公路隧道机电系统中的冗余工业以太网平台的优点

  4.1 多重冗余

  由图3 可以看出, 隧道内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和隧道变电所内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构成环网一, 工业

网友H:
上面是我找的关于工业以太网的冗余在高速路上的运用,觉得讲得挺全的,就引用了,非原创。

网友I:
国产的 性价比那么高  谁还用 这么贵的啊     eth2232d

网友J:
        要了解工业以太网的冗余配置有必要了解构建工业以太网冗余的几种主要方式:支持生成树或快速生成树的网格网、环网冗余、主干冗余。

1、支持生成树或快速生成树即STP 及RSTP :STP(Spanning Tree Protocol),是一个链路层协议,提供路径冗余和阻止网络循环发生,它强令备用数据路径为阻塞状态;RSTP(快速生成树算法)作为STP 的升级,将网络中断恢复时间,缩短到1-2s甚至更短。生成树算法网络结构灵活, 但也存在恢复速度慢的缺点。

2、主干冗余:将不同交换机的多个端口设置为Trunking主干端口,并建立连接,则这些交换机之间可以形成一个高速的骨干链接。不但成倍的提高了骨干链接的网络带宽,增强了网络吞吐量,而且还还提供了另外一个功能,即冗余功能。如果网络中的骨干链接产生断线等问题,那么网络中的数据会通过剩下的链接进行传递,保证网络的通讯正常。Trunking主干网络采用总线型和星型网络结构,理论通讯距离可以无限延长。该技术由于采用了硬件侦测及数据平衡的方法,所以使网络中断恢复时间达到了新的高度,一般恢复时间在10ms以下。

图中用管理型交换机实现Trunking主干连接,网络中断恢复时间小于10ms。

3、环网冗余:为了能满足工控网络实时性强的特点,RapidRing孕育而生。这是在以太网网络中使用环网提供高速冗余的一种技术。这个技术可以使网络在中断后300ms之内自行恢复。并可以通过交换机的出错继电连接、状态显示灯和SNMP设置等方法来提醒用户出现的断网现象。这些都可以帮助诊断环网什么地方出现断开。
       RapidRingTM也支持两个连接在一起的环网,使网络拓朴更为灵活多样。两个环通过双通道连接,这些连接可以是冗余的,避免单个线缆出错带来的问题。

图中用管理型交换机实现RapidRing环网连接,网络中断恢复时间小于300ms。

网友J:
这里我们再以地铁工业以太网的冗余设计这个实际项目谈谈工业以太网的冗余配置的一个工程实际例子:

1、地铁工业以太网的冗余设计

地铁工业以太网的冗余设计主要包含网络设备的冗余设计和网络拓扑结构的冗余设计。

1. 1  地铁工业以太网的拓扑结构
        计算机网络的拓扑结构是引用拓计算机网络的拓扑结构是引用拓扑学中研究与大小、形状无关的点、线关系的方法。把网络中的计算机和通信设备抽象为一个点,把传输介质抽象为一条线,由点和线组成的几何图形就是计算机网络的拓扑结构。网络的拓扑结构反映出网中各个实体的结构关系,是建设计算机网络的第一步,是实现各种网络协议的基础,它对网络的性能、系统的可靠性与通信费用都有重大影响。
        地铁工业以太网的拓扑结构源于一般商业以太网的应用,基本上可以分成总线型、星型、环型及树型等几种形式。
       大多数工业现场的用户都比较熟悉总线型的连接,即多个工作站共享一个通用的连接, EIA2485或控制器局域网(CAN)是这种网络的很好例子。但是,总线拓扑结构在工业以太网中已不存在。尽管10BASE2和10BASE5 确实是总线型的、基于同轴线缆的以太网网络,但由于它们局限于10Mbp s的半双工工作状态,更由于它们不被包含在新兴的商业楼宇布线标准TIA /EIA—5682A 中,因此它们的用途在逐渐减少。

图1    北京地铁TCC控制中心的网络拓扑结构

     基于以上原因,目前工业以太网的布线多采用星型、树型或环型的拓扑结构。图1是北京地铁TCC控制中心的拓扑结构,描述了一个典型的城市轨道交通工业以太网环境。
        如果不考虑无线网络系统,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工业以太网的拓扑结构主要还是星型和环型。基于安全可靠的考虑,冗余双星型和冗余双环型是主流网络拓扑,而环型似乎更受到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者的青睐。
1. 2  地铁工业以太网的拓扑冗余
         通常构建冗余网络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继承了传统以太网的冗余自愈方式, 如STP、RSTP 和Trunking等技术;另一种是专门针对工业自动化的实时可靠性,从传统以太网变异出来的各工业网络设备生产厂家的私有环路冗余协议。
2. 2. 1  STP 及RSTP
         STP ( spanning tree p rotocol)是作为一个链路层协议( IEEE 802. 1D)存在的,提供路径冗余并阻止网络循环发生,其做法是强令备用数据路径为阻塞( blocked)状态。如果一条路径有故障,该拓扑结构能借助激活备用路径重新配置及链路重构。网络中断恢复时间为30~60 s。RSTP (快速生成树算法, IEEE 802. 1w)作为STP的升级,将网络中断恢复时间缩短到1~2 s。STP
网络结构灵活,但存在恢复速度慢的缺点,在很多工业环境中并不适用。
2. 2. 2  Trunking技术
         这种方式是将不同交换机的多个端口设置为Trunking主干端口,并建立连接,可以在交换机之间形成一个高速的骨干链接,不但成倍地提高了骨干链接的网络带宽、增加了网络吞吐量,而且还提供了另外一个功能,即冗余功能。如果网络中的骨干链接产生断线等问题,那么网络中的数据会通过剩下的链接进行传递,以保证网络的通信正常。Trunking主干网络可以采用总线型和星型网络结构,理论通信距离可以无限延长。该技术由于采用了硬件侦测及数据平衡的方法,所以使网络中断恢复时间达到了新的高度,一般恢复时间可以在10 ms以下,如图2所示。

 图2  Trunking技术在车载P IS系统中应用

       在实际应用中,链路A和B几乎都在同一个管道内。即使A、B内的链路是双冗余,但如果管道遭到破坏,则链路与备份链路均会被损坏,达不到用于保护的作用。而交换机2和3不能连通,否则就会形成闭环。如果不打开STP,会产生广播风暴,导致运行瘫痪;如果打开STP,就如上所述,满足不了工业环境的实时性要求。由于Trunking技术并不是为工业网络环境而研发的,所以在工业环境下实际意义不大,在工业环境中的应用是一种“假冗余”技术。正是由于传统的以太网所提供的冗余自愈技术不能满足工业环境的需求,才迫使其产生变异,进化出了自身的冗余自愈技术。
2. 2. 3  私有环路冗余协议
        在STP之后,为了能满足工业控制网络实时性强的特点,开始采用环路连接网络的方式来实现冗余快速恢复。采用这种技术,可以使网络在中断后300ms之内自行恢复,并可以通过交换机的出错继电连接、状态显示灯和SNMP设置等方法来提醒用户出现的断网现象,帮助诊断环网在什么地方出现断开。但不同的工业以太网厂家,研发出不同且不兼容的环路冗余协议: HIRSCHMANN, H IPER R ING;MOXA, TURBO R ING; 卓越TSC, SUPREME R ING;科动, RAPID R ING。
        环路冗余可以采用3种方法,如图3所示(北京地铁亦庄线门禁系统) 。该系统由中央级门禁系统和车站级门禁系统构成,主要完成对控制中心(OCC)大楼各层办公室门、通道门和全线各车站的屏蔽门、办公管理用房及设备房门等的开闭控制管理及安全防护。
        控制中心门禁系统由2台冗余服务器、1台操作工作站及打印机等设备组成。车站级门禁系统由车站级分管理中心、工业冗余环网交换机、门禁控制器等设备组成。

图3  单机单环冗余

在车站A、B端设置的门禁控制器之间,通过工业级交换机构成光纤单环以太网,构成车站ACS现场级环网。环网技术的应用,有效地避免了单点故障对网络的影响。
        图4中的BAS(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是对暖通空调系统、给排水系统、电梯系统、低压配电与动力照明系统等车站机电设备进行全面、有效的自动化监控及管理,保证程序自动、实时、定时、现场就地监视设备运行状态,控制开启和关停,检测环境参数,调控环境舒适度及节能管理。方案充分利用了工业以太网设备的高可靠性和冗余性,使工作站、服务器、PLC等现场设备均实现了双节点接入,避免了单点故障对网络产生影响,为系统的稳定可靠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如图5所示,采用双环的主要优势在于可以用双通道连接,从而避免了单个线缆出错带来的问题。同样,双机也可以避免单个设备出错带来的问题。

图4   双机单环冗余

图5     双机双环冗余

网友J:
2  轨道交通环形拓扑工业以太网的瑕疵
2. 1  工业以太网中环形拓扑的瑕疵
以太环网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冗余,它只是拓扑结构中的一种。由于目前工业以太网的布线系统实际处于布线的初级阶段,应用于工业领域的布线系统及设备还大量采用“缆+头”的连接模式,因此会在目前到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存在连接故障。同时,工业控制设备及工业以太网设备本身也会存在故障问题,因此工业网络会有很多故障点。环型拓扑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冗余,但还是有很多单一故障点让一个或多个器件不能通信。在实际中,往往有几个小型交换机连接在环网上。通过单线连接交换机的几个端口,这些入网设备形成了一个标准树形拓扑。如果交换机与设备间的线缆发生故障,设备通信就会因一个点的错误而中断。如果一个交换机中断了和上述所有设备的连接,则这个交换机也就失效,这在过程控制中是不可接受的。图6是几种网络故障情况。

图6   网络系统故障

        所以,目前流行的环型拓扑设计是有瑕疵的,它虽然做到了骨干网物理层的冗余、自愈和交换机网络层的冗余,但往往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各子系统最终前端设备不支持冗余设计,大多数设备甚至没有预留冗余接口,从而导致整个子系统的冗余自愈设计“虎头蛇尾”,没有真正达到冗余自愈的设计要求。
2. 2  解决瑕疵的办法
        如果环型拓扑不是冗余的,那么什么才是完全冗余的? 笔者认为,应该包括设备、网络、端口的全部冗余。
2. 2. 1  关键链路冗余保护器
         针对地铁控制前端设备没有预留冗余接口的情况,研发了关键链路冗余自愈保护器。该设备实际上是这些前端设备外延的冗余自愈保护模块, 其功能是将原控制设备上的网络接口由一变二,从而可接入主辅两个网络系统, 达到冗余保护的目的,如图7所示。

2. 2. 2  关键链路冗余保护器原理
        网络冗余器可用于连接服务器、路由器等需要网络安全保护的以太网设备,有3个RJ45 接口,分别是输入端口( Protected) 、主输出端口( Primary)和备份输出端口(Backup ) 。在正常情况下, 网络冗余器的Protected端口与Primary端口连接,通过Primary端口进行以太网的通信。当Primary端口的通信线路出现故障时,不需要路由器或服务器向网络冗余器发送数据通信错误的命令,冗余器将自动切换到Backup 端口, Protected 端口与Backup 端口连接, 通过Backup 端口进行以太网通信。当Primary 端口的通信线路故障消除后, 冗余器将自动切换到Primary 端口进行以太网通信(见图8) 。

图8  关键链路冗余保护器原理

2. 2. 3  实行全部冗余的方案
         图9所示的是实行设备、网络、端口全部冗余的网络拓扑结构, A类PLC设备配置为单网卡, B类PLC设备配置为双网卡。对于两种不同的终端设备A类和B类,如何实现各自的冗余呢? 按照工业冗余方案,双网卡的B类PLC设备可以采用两个网卡分别接到两个环网上,从而实现链路冗余。而对单网卡设备,笔者提出了解决方案:单网卡的A类PLC设备通过一台冗余保护器,接到两个环网上。所谓冗余保护器,是专门为工业冗余网络设计的一款工业级以太网产品,它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岔路口,分出的两条路都可以到达目的地, 被称为主路和辅路,汽车在这里可以根据情况选择前方两条路径, 平常状况下走主路, 但当主路出故障时改走辅路,从而保证了道路的畅通。

图9  实行设备、网络、端口全部冗余的网络拓扑结构

网友J:
再介绍一个基于MOXA的工业以太网冗余的例子:

基于MOXA冗余以太网打造的符合IEC61850的现代化变电站
1大型变电站以太网架构
1.1系统通信任务
  大型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对电网和输电线路的电流量进行实时监视,因此,要求保证变电站与远程控制室之间的无间断优先数据通信的可靠性外,还应满足变电站中多个标准与专有协议的要求。作为标准变电站通信协议,IEC61850规定了网络设备的通信规范,从而满足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可扩展性与兼容性要求。
1.2系统通信要求

  大型变电站自动化系统通信要求如下:

  (1)对恶劣电磁干扰EMI环境的防护能力,网络设备符合IEC61850-3变电站环境认证或IEEE1613电力配电站中通信网络设备的环境和测试要求,提供最佳的EMI屏蔽能力和无故障通信能力;

  (2)网络的高可用性,冗余以太网结构实现安全的数据通信;

  (3)坚固的光线连接,光线电缆连接具备无噪声、远距离传输特点,带宽的可扩展能力满足未来升级要求;

  (4)能够承受极端环境变化,变电站环境的温度边界条件变化非常大,变电站局域网LAN必须能够在宽温条件下可靠运行;

  (5)大型变电站3层路由功能,路由能力可以提升大规模变电站网络的整体网络性能。

  2MOXA数字化变电站解决方案

  基于MOXA3层以太网架构的大型数字化变电站解决方案如图1所示。

图1MOXA数字化变电站解决方案

图1MOXA数字化变电站解决方案

  2.1总体网络架构

  整个变电站监控体系采用双星型网络连接,站控层采用MOXAPT7728电力交换机搭建,过程层则采用PT7324电力交换机搭建。当系统网络出现故障时,既可通过现场交换机的继电器输出报警信息,也可通过E-mail、SNMPTrap方式把故障点及原因报告给站控层管理员,便于及时做出判断和维护。过程层采用传统互感器,通过MU合并单元将其同步采集信号转化为数字帧送出,并将此信息透过交换机向间隔层传递,从而在对一次设备、二次设备的监控过程中完全实现了数字化操作。

  2.2方案的优势

  MOXA数字化变电站解决方案的优势有:

  (1)双星型连接有效的规避了单一网络出故障时系统失效的风险,使数字化通信在网络间得到双向备份;

  (2)当监控分站的支干网络出现故障时,不会影响到主干网络的通信;

  (3)系统扩展时,规避了环网的解环风险,借助MU设备和交换机设备可以迅速实现系统的数字化扩展,提高了变电站的监控效率。

  2.3核心技术

  MOXA以太网架构的核心技术有:

  (1)站控层采用的PT7728高性能电力交换机满足变电站自动化系统(IEC61850-3,IEEE1613)的工业级别性能需求。PT-7728可组建高性能的千兆以太网骨干网络、冗余环网,具备24/48VDC或110/220VDC/VAC冗余电源输入的功能,在提高网络通信稳定性的同时还可节省布线,模块化的设计为用户提供更加轻松,灵活的组网方式。

  (2)网站顶层交换机PT7728支持TurboRing和RSTP/STP(IEEE802.1W/D);IGMPSnooping和GMRP过滤多播封包;支持基于端口的VLAN、IEEE802.1QVLAN和GVRP协议,可轻松实现网络管理;通过Q0S-IEEE802.1p/1Q和TOS/DiffServ提升决策机制;采用802.3ad,LACP优化网络带宽;支持IEEE802.1X和https/SSL,增强网络安全性;SNMPV1/V2/V3用于不同级别的网络管理;采用RMON提升网络监控能力;ABC-01自动备份配置器;带宽管理可以阻止不可预料的网络状态,端口锁定只允许授权的MAC地址访问;端口镜像用于在线调试;异常事件通过E-mail或继电器自动输出报警信息;自动恢复连接设备的IP地址;Line-swap快速恢复。

冗余以太网在非洲某电力公司变电站的工程应用介绍如下:

  (1)工程背景。某电力公司为炼铝厂提供3条132kV电力输送线路,并通过炼铝厂自身的变电站进行电力调整后,为冶炼工艺车间供配电。此项目的工程目标是更新整个自动化网络,包括对2000年建立的旧变电站进行网络升级。原网络系统是基于hub的以太网结构,而且是非冗余网络设计。

  (2)网络要求。①建立一个冗余以太网结构,保证数据通信安全;②网络设备必须符合IEC-61850-3和IEEE1613标准,确保恶劣电力环境下的网络可靠运行;③以太网交换机需具备模块连接能力,以便升级配置。

  (3)MOXA冗余以太网应用特点。①MoxaTurboRing冗余技术具备多种快速恢复能力(250台交换机组网,恢复时间低于20ms;②PT-7828三层以太网交换机支持IP路由协议;③PowerTrans系列以太网交换机已通过KEMA认证,符合IEC-61850-3和IEEE1613标准性能测试;④PowerTrans系列以太网交换机采用模块化设计,方便升级。

网友K:
介绍一个moxa以太网的应用

 Moxa工业以太网在嵊新污水处理工程自控系统中的应用

        嵊新污水处理工程(一期)位于嵊州市仙岩镇严坑村,采用改良氧化沟污水处理工艺,一期规模日处理量15万立方米,总投资概算为37639.08万人民币,为政府投资项目。
  作为污水处理工程,它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造福工程。嵊新污水处理工程(一期)的自控系统的好坏决定了嵊新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是否能够达标排放。因污水处理工艺需求的生产率高、生产过程连续,只有提高污水厂自动化水平,就可挖掘其巨大潜力,大幅度地提高处理污水效率和保证出水水质,保证嵊新污水处理厂能长期稳定的达标排放,为嵊州千千万万子孙后代造福,为嵊州的环境造福。

  一、 系统概述
  嵊新污水处理工程(一期)自控系统中央计算机控制系统、现场PLC控制系统、仪表检测系统、防雷及接地系统、大屏系统,CCTV(闭路电视)系统构成。
  建立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并使其真正达到为工艺服务、为生产运行服务、为降低生产运行成本服务,保证水厂能长期稳定的运行,自控系统的自动化水平必须具有很高的水准。整个水厂分布着约3800多个监控信息点。设备多,分布广,信息量大成为污水厂运行维护的难点,为方便管理人员操作,节省人力,提高自动化水平,通过基于光纤以太环网传输技术的嵊新污水处理工程(一期)自控系统,真正做到了各工艺段无人值守。在实现管理自动化的同时,更降低了营运成本。
  整个自控系统的现场PLC控制系统由11个现场控制组成,现场分别设置1#均质酸化水解池分控站、2#细格栅分控站、3#斜板沉淀池分控站、4#脱水间分控站、5#加药间分控站、6#氧化沟分控站、7#平流沉淀池分控站、8#鼓风机房分控站、9#消毒池分控站、10#总配电房分控站和11#万年亭泵站分控站。其中万年亭泵站分控站通过GPRS网络与中控室通讯。
  在各工艺段设置的PLC控制器完成所辖区域的设备控制和工艺信号检测,各PLC控制器通过贯穿全厂的光纤环以太网连接,完成所有设备的实时数据上传,在监控中心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
  在整个系统中,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实时性,成为系统运作的关键。要求主干通信网络采用具有冗余环网自愈功能的单模光纤以太网,并辅助以局部的多模点对点光纤通信系统。确保在线路失效或断线的情况下,系统自动起用另一备援线路,使数据通讯依然可以运作正常而不会间断,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TCP/IP协议的光纤以太网是一种开放的网络,目前在信息化技术领域已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其支持设备数量多、标准统一、价格低廉的特点,有利于为用户节省投资。也有利于系统的扩展,以及为其他系统预留接口,方便把其他系统融入到自控系统。在环网系统架构下,辅以远程监控软件确保系统运作的稳定性。
  在工业应用中,全面采用以太网进行通讯和基于网络的工业设备,用户从此摆脱了厂家专有协议和网络构架的困扰,各种设备便于集成。每一种设备都可以非常方便的连接到以太网这一技术标准完全开放的网络中来,最大限度克服目前自动化应用中信息孤岛的产生。

  三、 应用架构
  根据水厂实际情况,系统中监控点之间的距离长达几公里。因此系统环网中使用的12台Moxa的ED6008-SS-SC(8口单模智能冗余带ST型光纤接口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采用跳接的方式(如下图),确保两监控点之间的距离保持在一定距离以内进行组环。每一台交换机,由两个环网架设完毕后,监控中心的主机可以通过光纤环网连接每个监控点的通讯管理机,并对通讯管理机所连接的设备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为保证监控数据传输的及时性、可靠性,每台ED6008-SS-SC都设置了光纤断线自动报警和电源中断自动报警,同时在环网中的控制站(污水厂监控中心,分配2台交换机,构成上位监控点采集的冗余)安装了OPC Server软件,用于将SNMP管理信息整合到现有的基于OPC的SCADA系统中,建立具有可视化和控制应用的以太网络管理。并配合OPC Client,成功地实现了环网断线或电源掉电的声光报警。

  四、 工业冗余以太网络工作原理
  Moxa工业级冗余以太网络是一项独创的科技,其改良自IEEE Standard 802.1w RSTP协议,当网络发生断线时,可以立即侦测并回复数据的传输,避免因为断线而造成数据丢失,此为冗余网络最大的好处。Moxa针对严苛的工业环境考虑,将恢复速度提高到了一个相当快的状态,相较RSTP更为快速。由于现场要实现电力设备的实时监控,对网络的传输速度、稳定性、冗余性以及出现故障时快速判断故障所在点等性能的要求很高。因此,在该系统中选用Moxa的 ED6008-SS-SC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它包含2个百兆光纤网口及6个电口,传输距离最高达到40/80Km,足以满足长距离传输及设备串联的应用。

  嵊新污水处理工程(一期)在实施中。Moxa的工业以太网产品ED6008-SS-SC优异的性能和高度的可靠性,充分满足了现场的实际要求,实现了自控设备信息监控稳定、无误、实时和无中断的要求。Moxa的工业以太网产品不但沟通了系统装置,也传递必需的信息给管理者,建构IP化系统,带来了莫大好处。
  在实际检测中,MOXA工业以太网产品ED6008-SS-SC给我的感觉是质量非常有保证,且技术支持做的也很好,但与其它同类型相比,价格要高的多,这也许就是“出钱买好货,折本不担忧”谚语的最好诠释吧。

网友L:
 MOXA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在交通自动化行业中的应用

       白峰岭隧道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总长度将近2000米,隧道内具备完善的监控系统。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高速公路和隧道项目不断上马。高速公路和隧道系统安全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隧道内建立一套隧道监控系统。西方国家最早在60年代开始研究高级隧道监控系统。从那时开始,日本,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例如挪威),相继开发出不同的隧道监控系统。
     随着计算机,图像处理,通讯,,控制和系统集成这些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比起旧系统有了极大的进步,使得隧道监控系统的可靠性,通讯速度和灵活性的提升成为可能。

  系统描述
  该项目使用10/100 M以太网作为主要通讯介质, 使用Turbo Ring技术增加系统的可靠性。Profibus传输控制信号(最大速度为12 Mbps),以太网连接监视器,高速公路MIS、GIS、GPS和监控站用于管理。可调整的计划和友好的WINCC中文用户接口是当今世界上经常使用的有效方法。
  白峰岭隧道是双向隧道,左洞总长度为1974米,右洞总长度为1540米。通讯主系统和监控网络系统使用Moxa ED6008-MM-SC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组成的冗余环网,并通过IMC-101-MSC光电转换器连接到控制中心。隧道监控系统必须及时检测到紧急状况,并通知维护人员,以避免灾难发生,在网络出现异常时,Moxa ED6008-MM-SC能够自动发出e-mail报警,为系统管理员提供实时报警信息。
  监控系统应该非常可靠,并且能够处理视频监控系统的高带宽数据,同样也可以配置成冗余光纤环网连接通风、照明、交通信号和紧急电话控制系统。通过白峰岭隧道合适的新系统,在交通事故,火灾或者其它不可预测的紧急事件发生时,能够不断的实时发出报警信号。这种对精确数据的立即访问,能够在正常或者紧急状况时做出最好的决定。

网友L:
工业以太网有那些硬件设备,最主要的就是交换机,除了交换机还有:

1.读条形码可以用扫卡器(不知道学名是什么),RS232口的有很多,直接接上位机。
2.光电传感器种类太多了,我见过SUNX+三菱Q PLC+网络模块+上位机的连接方法。各个厂家的产品都差不多,接法相同。好像也有传感器直接接上位机的,我没用过。
3.软件,这里最难,我也不太懂。当然可以用VB做底层开发。你也别指望能从网络上下载到什么优秀的工控软件。厂家都是指着它卖钱的。
大体的思路是这样的,输入元件采集信号,通过以太网传输,在PC机上由操作者监视、干预、操作,再通过输出设备控制产品去向。

网友M:
        在以太网的应用广泛普及的今天,今天的控制系统和工厂自动化系统常常采用工业以太网技术完成工业控制任务,因此选择正确的工业以太网及工业以太网设备显得尤为重要。简单的来说,要从以太网通讯协议、电源、通信速率、工业环境认证考虑、安装方式、外壳对散热的影响、简单通信功能和通信管理功能、电口或光口的考虑。这些都是最基本需要了解的产品选择因素。如果对工业以太网的网络管理有更高要求,则需要考虑所选择产品的高级功能如:信号强弱、端口设置、出错报警、串口使用、主干(TrunkingTM)冗余、环网冗余、服务质量(QoS)、虚拟局域网(VLAN)、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端口镜像等等其他工业以太网管理交换机中可以提供的功能。不同的控制系统对网络的管理功能要求不同,自然对管理型交换机的使用也有不同要求。控制工程师们应该根据其系统的设计要求,挑选适合自己系统的工业以太网产品。

        由于工业环境对工业控制网络可靠性能的超高要求,工业以太网的冗余功能应运而生。从快速生成树冗余(RSTP)、环网冗余(RapidRingTM)到主干冗(TrunkingTM),都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控制工程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进行选择。

工业以太网设备包括以下几个重要部分。

集线器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熟悉集线器。很多人使用这种简易设备去连接各种基于以太网的设备,如个人计算机,可编程控制器等。集线器接收到来自某一端口的消息,再将消息广播到其它所有的端口。对来自任一端口的每一条消息,集线器都会把它传递到其它的各个端口。在消息传递方面,集线器是低速低效的,可能会出现消息冲突。然而,集线器的使用非常简单-实际上可以即插即用。集线器没有任何华而不实的功能,也没有冗余功能。

非管理型交换机

        集线器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叫非管理型交换机的设备。它能实现消息从一个端口到另一个端口的路由功能,相对集线器更加智能化。非管理型交换机能自动探测每台网络设备的网络速度。另外,它具有一种称为“MAC地址表”的功能,能识别和记忆网络中的设备。换言之,如果端口2收到一条带有特定识别码的消息,此后交换机就会将所有具有那种特定识别码的消息发送到端口2。这种智能避免了消息冲突,提高了传输性能,相对集线器是一次巨大的改进。然而,非管理型交换机不能实现任何形式的通信检测和冗余配置功能。

管理型交换机

       以太网连接设备发展的下一代产品是管理型交换机。相对集线器和非管理型交换机,管理型交换机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功能,价格也高出许多-通常是一台非管理型交换机的3~4倍。管理型交换机提供了更多的功能,通常可以通过基于网络的接口实现完全配置。它可以自动与网络设备交互,用户也可以手动配置每个端口的网速和流量控制。一些老设备可能无法使用自动交互功能,因此手动配置功能是必不可缺的。

         绝大多数管理型交换机通常也提供一些高级功能,如用于远程监视和配置的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用于诊断的端口映射,用于网络设备成组的VLAN(虚拟局域网),用于确保优先级消息通过的优先级排列功能等。利用管理型交换机,可以组建冗余网络。使用环形拓扑结构,管理型交换机可以组成环形网络。每台管理型交换机能自动判断最优传输路径和备用路径,当优先路径中断时自动阻断(block)备用路径。

管理型冗余交换机

        高级的管理型冗余交换机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功能,特别是针对有稳定性、安全性方面严格要求的冗余系统进行了设计上的优化。构建冗余网络的主要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STP、RSTP;环网冗余RapidRingTM以及Trunking。

1 STP及RSTP

         STP(Spanning Tree Protocol,生成树算法,IEEE 802.1D),是一个链路层协议,提供路径冗余和阻止网络循环发生。它强令备用数据路径为阻塞(blocked)状态。如果一条路径有故障,该拓扑结构能借助激活备用路径重新配置及链路重构。网络中断恢复时间为30-60s之间。RSTP(快速生成树算法,IEEE 802.1w)作为STP的升级,将网络中断恢复时间,缩短到1-2s。生成树算法网络结构灵活,但也存在恢复速度慢的缺点。

2 环网冗余

       为了能满足工控网络实时性强的特点,RapidRing孕育而生。这是在以太网网络中使用环网提供高速冗余的一种技术。这个技术可以使网络在中断后300ms之内自行恢复。并可以通过交换机的出错继电连接、状态显示灯和SNMP设置等方法来提醒用户出现的断网现象。这些都可以帮助诊断环网什么地方出现断开。

       RapidRingTM也支持两个连接在一起的环网,使网络拓朴更为灵活多样。两个环通过双通道连接,这些连接可以是冗余的,避免单个线缆出错带来的问题。

3 主干冗余

        将不同交换机的多个端口设置为Trunking主干端口,并建立连接,则这些交换机之间可以形成一个高速的骨干链接。不但成倍的提高了骨干链接的网络带宽,增强了网络吞吐量,而且还还提供了另外一个功能,即冗余功能。如果网络中的骨干链接产生断线等问题,那么网络中的数据会通过剩下的链接进行传递,保证网络的通讯正常。Trunking主干网络采用总线型和星型网络结构,理论通讯距离可以无限延长。该技术由于采用了硬件侦测及数据平衡的方法,所以使网络中断恢复时间达到了新的高度,一般恢复时间在10ms以下。

网友N:
受益匪浅,在此向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F:
大型控制系统、重要的掌控系统和高安全要求的系统都要求双网冗余,也就是两个网络互相备用。

基本上要求一套控制系统同时提供两个网络接口,网络构建时也使用两网并行,冗余的网络交换机,冗余的网卡等。

楼主:
一等奖:1人

rzb123                           玻璃的心

二等奖:4人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MadforG                        MadforG
rzrwapu                        黄花大小伙
a332329107                 a33232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