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步进电机还有PLC怎样连接?

楼主(2011-05-23):
编码器与步进电机还有PLC怎样连接的?新手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在编码器、步进电机、PLC的使用说明中都会有接口的说明,各个品牌的PLC中都有专门连接编码器的高速通道,

网友B:
这要看电机型号   编码器   PLC接口说明的  是可以连接的?

网友C:
 连接到可以,但每家步进电机还有编码器都不一样

网友D:
我有一个真空干燥系统需委托设计工控程序,谁有兴趣,可与我联系。

网友E:
可与我联系,QQ543414074,非标设备设计制作

网友F:
编码器连PLC,用作高速计数器,反馈位置;PLC脉冲输出给步进驱动器,注意电压匹配,看看说明书就会了!学习最快的方法是模仿,最基本的方法是看说明书!

网友G(2011-10-22):
编码器安装 和电机可以同转速(1,可以用联轴器把编码器的转轴和电机轴相连 2.可以通过齿轮使编码器和电机同转速) , 编码器的出线接到PLC的高速输入端口, 计数和监相 有问题可以联系QQ472592236

网友G(2011-12-20):
编码器 手轮 手提盒 厂家直销。www.shop2008.taobao.com QQ:762783913 微博地址:http://t.qq.com/encoder2011 大家可以收听我的微博,我会每天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