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 触摸屏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1-05-23):
触摸屏 DOP-B 10S615 ;软件版本是Screen Editor 2.00.21 。从PC下载到HMI里 ,今天用的白色USB下载线(一端扁口,一端方口),总出现HMI无反应或USB没连接好。请问怎么解决,有人说要用蓝色的新的下载线,没时间买回来试。

网友A:
重新安装人机USB驱动

网友B:
重新安装后有时也会出现

我有时会再加上重启电脑

哈哈!

以前经常发现,现在少了,可以考虑换跟好点线

网友C:
用打印机线试试吧,我就用打印机线,很好用的

网友D:
新版的好像一连上就显示U盘的,要在屏上设置改一下

网友E: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期待答案,这是不是与COM口没设对也有关系呀?

网友F:
线太长阻值太大或者USB口供电不足,换根短线试试

网友G(2011-07-24):
我也是用DOP-B 10S615 ,碰到同样问题,winxp不认DOP-B的USB口,反复按装USB驱动,还换了电脑都没用,最后换了根USB短线好了..可我原来的线一直联PLC,联海泰克屏下载都没问题,根本想不到台达屏会认线.看来DOP编程软件还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