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HATROLINK-Ⅱ和基于CANOpen的运动控制总线性能比较?

楼主(2011-05-23):
请各位大侠比较下安川的MECHATROLINK-Ⅱ运动控制总线和基于CANOpen的运动控制总线的详细指标,谢谢!

网友A:
你想比较什么东西,只是用于通讯而已。关键在于软件和硬件接口这一层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B:
这要看你怎么比了,如果只是纯粹比较写在纸面上的技术数据,那么MECHATROLINK-II会在多数指标上高于CANopen,具体的差异可以自己看看这两种总线的技术文档。

但是CANopen的优势在于其高开放性和低成本,并且在面市产品上类别极其丰富,可选余地大。所以在其技术性能可以满足实际需求的前提下,MECHATROLINK-II较难在性价比层面与CANopen抗衡。

网友C:
顶楼上!

如果不追求轴间同步性能和刷新率,CANopen的开放性和低成本优势显著!

如果想追求轴间同步性能和刷新率,可以考虑EtherCAt,Powerlink等基于CANopen应用层协议的实时以太网。日本人的东西开放程度总是会打太大的折扣。

网友D:
总的来说安川的系统成本还是比较便宜的,如果用欧美的比较贵

网友E:
支持波恩的,支持日本人的总线注定是死胡同。

网友D:
能请问一下国内使用开放运动控制总线的伺服和运动控制器有哪些呢?欧美的很贵啊,比安川和三菱的系统贵不少啊

网友C:
国产的总线式伺服有几家,运动控制器尚不见。

总线式数控系统和配套伺服光洋、广数、华中、蓝天、航天等都有产品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去市场了解了一下挺可笑的,所谓开放性和低成本的CANOpen价格比MECHATROLINK-Ⅱ的伺服还贵,

网友C:
某总线技术的实现成本与采用该总线技术的产品的售价有时未必完全统一。

以楼主遭遇的情况看,价高的CANopen伺服估计不是国产的,即便是国产品牌的,应该也不是自主正向设计的。

网友F:
日产的伺服系统总线产品不贵的,像sscnet 的驱动和普通的驱动价格是一样的。

网友D:
大家可以去打听一下安川俊马系列网络型伺服的价格,估计国内很少能做到那么便宜

网友E:
如果你是用户,只是要买支持总线的伺服么?那你可以考虑买支持日系总线的日系产品和支持CANopen的国产产品,毕竟他们价格便宜。

但是以开发支持总线的伺服角度来说,当然要选择开放性、各品牌都支持运动控制总线;推荐的总线有Ethercat,powerlink等,但是从低成本来看CANopen是相对而已较为便宜。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

网友G:
国内应该有几家支持CANopen 的伺服了吧。也可以选择台达A2 ,这个是支持CANopen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