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失速防止功能

楼主(2011-05-24):
你了解变频器的失速防止功能吗?

没有没有失速保护功能的变频器吧?

网友A:
1、失速保护,当电流过载、过流时,频率就不会上升,转速就不会增大,甚至频率、转速会下降,直到电流恢复正常,是不停车保护;

2、过载保护、过流保护都是停车保护!

楼主:
变频器停止时,如果减速时间设定得太短,实际会用更长的时间停下来。这也是失速保护了。

不过奇怪的是,有事变频器器件烧毁,会分析说加减速时间设得太短。这大概是失速保护失败的例子吧。

网友B:
失速防止啊?

还真不了解。应该是判断电压输出最大值的临界点时电流是否是最大值吧。

变频器带电机失速很危险呐。一般是降低输出电压吧,不然不是电机烧掉就是变频器模块炸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停止时,如果减速时间设定得太短,实际会用更长的时间停下来。这也是失速保护了。

不过奇怪的是,有事变频器器件烧毁,会分析说加减速时间设得太短。这大概是失速保护失败的例子吧。

1、你的提问很有意义;

2、我想,对于突发的或者脉冲式的过载、过流,失速保护来不及保护的原因!

3、所以失速保护不能代替过流保护

网友A:
4、或者失速保护的具体电路有待提高或改进!

网友C:
失速保护不是在双闭环控制电路中才有的吗?或者带有测速装置的速度反馈,一般变频器在失速状态下是停机保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