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450报Err故障,试问那儿的问题?

楼主(2011-05-24):
现有一台三菱A450的22Kw变频器,一上电就报Err故障。

网友A:
这个是主板坏了

网友B:
接插件接触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C:
CPU故障没救了·~更换主板吧

网友D:
变频器维修13830812651

网友E:
先检查一下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多半主板坏掉。

楼主:
谢谢几位工程师,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F(2011-09-26):
我这也有一台三菱FRA540变频器,也报ERR    PU坏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