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电缆并联与相当于两根电缆截面积的单根电缆相比,那种载流量更高?

楼主(2011-05-24):
如题,两根电缆并联与相当于两根电缆截面积的单根电缆相比,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种载流量更高?根据集肤效应,应该是两根并联的高一些,但是连根并联好像会有环流损耗啊,想求解?

网友A:
一般是并联的较高
但不是因为集肤效应(工频不用考虑集肤),而是升温和散热
另外用并联比单根有更高的单位面积载流,在远距离小线径时要注意压降

楼主:
对:zrtz 关于一般是并联的较高
但不是因为集肤效应(工频不用考虑集肤),而是升温和散热
另外用并联比单根有更高的单位面积载流,在远距离小线径时要注意压降
内容的回复:

谢谢指教,还有些疑问,就是两根并联的时候,这两根电缆之间会有环流,并产生环流损耗吗?

网友B:
并联的导线二端都是同电位,何来环流?

楼主:
我也是纳闷呢,但是同事说在单相使用并联导线来输送电流时在护套层会产生环流损耗,还给了一个0.9的修正系数,搞得我很晕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纳闷呢,但是同事说在单相使用并联导线来输送电流时在护套层会产生环流损耗,还给了一个0.9的修正系数,搞得我很晕呢

不是环流,是电缆阻值不同造成的电流分布不均

网友D:
能用单根的就尽量用单根。

毕竟现在的配电都是用单根的。

毕竟配电这玩意都是处于安全考虑的,两根并联安全系数低了很多,不符合安全规范。

网友E:
想问问一楼的,在工频时候为什么不用考虑集肤效应?

网友F:
各位:两根电缆并联与相当于两根电缆截面积的单根电缆相比主要从低压线路线损考虑的,恰当选择导线的线规可以降低线损,获得一定的节电效果。∵两根并联电缆的截面与相同截面单根电缆相比,线路电阻不变,而感抗减小一般。(R1∥R2=R,X1∥X2=½X),补偿无功,减小用电设备用电。

在导线材料、长度、敷设相同条件下导线选择原则:1;对功率因数<1的连续运行设备----小截面导线并联;2:对多台断续重复工作制的用电设备----用大截面导线;3:对多台功率因数不同的用电设备:应采用大截面导线(或2-3根小截面导线并联)向多台用电设备集中配电,以利用力率(注-力率电费:是指电力用户无功消耗量过大,造成功率因数低于国家标准,从而按电费额的百分比追收的电费。 )参差方法使电流减小,进而减少线损。4;对纯电阻负荷配电,导线截面导线线损基本相同。

网友G:
追问一句:两根小电缆并联与一根大电缆,除了载流量不同外,还有什么不同?面对两根小电缆和一根大电缆时如何选择?为什么?

网友B:
二根同材质同截面的小电缆并联与一根大截面电缆(总截面相等),从载流量来说,二根并联比单根要高。

但二根小电缆比单根大电缆价格要高,从安装上说二根又比单根要方便(电缆大到一定程度)。

4楼朋友说的环流损耗是不存在的,你所说的修正系数是存在的,当二根电缆并联时由于间距不同,引起散热不同,所以有一个修正系数,具体要查手册。0.9修正系数指的时二根电缆并联、电缆间距100mm时的修正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单根的就尽量用单根。

毕竟现在的配电都是用单根的。

毕竟配电这玩意都是处于安全考虑的,两根并联安全系数低了很多,不符合安全规范。

哦,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纳闷呢,但是同事说在单相使用并联导线来输送电流时在护套层会产生环流损耗,还给了一个0.9的修正系数,搞得我很晕呢

不是环流,是电缆阻值不同造成的电流分布不均

哦,这样理解就对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