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MR-J2S-100A,报AL E9的错,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5-24):
我公司设备的伺服驱动系统选用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100A,报AL E9的错,怎么也消不掉,有哪位高手可以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ming361232188.@163.com

网友A:
主电路没接通,检查外部输入主电路,以及伺服本身的主电路。

网友B(2011-10-30):
主电路检测故障   捡查主电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