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变频器、6RA70与PLC之间的网络干扰,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怎么解决断网

楼主(2011-05-24):
解决变频器、6RA70与PLC之间的网络干扰,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怎么解决断网(尤其DP网络与PLC断网)停机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结合实际与理论进行辩证。

网友A:
1、PLC使用独立的控制电源

2、强弱电分开走,控制线使用屏蔽线,并且屏蔽层良好接地

3、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不要设置太高,条件允许的话家装电抗器

网友B:
用光电耦合器能行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PLC使用独立的控制电源

2、强弱电分开走,控制线使用屏蔽线,并且屏蔽层良好接地

3、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不要设置太高,条件允许的话家装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