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编程软件仿真器问题

楼主(2011-05-24):
台达PLC编程软件仿真器不能用,点击仿真器按钮后跳出报警提示,请教各位是否遇到过类似问题,希望能告知解决办法,谢谢!

下图为点击仿真器后跳出的提示。

网友A:
系统的问题?重装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系统的问题?重装软件试试。

谢谢,但应该不是系统问题,我之前用WIN7不行,换成XP也不行。软件也重装好多次了,而且换版本也不行。

网友B:
好像遇到过一次,但没有太注意它的提示;当时是关闭软件重启就可以了;已记不起如何出现的那情况。
另外,有没有禁止其访问网络,好像也有关系。

网友C(2011-09-07):
建议看看你通讯串口的设置与你电脑串口的使用。我的用得挺好的。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D:
可能你的电脑里装过N多个版本的WplSoft!先全部卸载(最好清理一下注册表),再装一个最新版的即可。

网友E:
我们都能用,和我一样人品问题

我用西门子的一个软件也是这样,换过几个系统,同一文件在别人机器上就能用,别人的那个系统安装包就是从我电脑上考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