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十五期—液体自动混合装置控制和自动门控制系统

楼主(2011-05-24):
擂台一:多种液体自动混合装置的PLC控制如图所示为三种液体混合装置,SQ1、SQ2、SQ3和SQ4为液面传感器,液面淹没时接通,液体A、B、C与混合液阀由电磁阀YV1、YV2、YV3、YV4控制,M为搅匀电动机,其控制要求如下:

1.初始状态
装置投入运行时,液体A、B、C阀门关闭,混合液阀门打开20s将容器放空后关闭。
2.起动操作
按下启动按钮SB1,装置开始按下列给定规律运转:
①液体A阀门打开,液体A流入容器。当液面达到SQ3时,SQ3按通,关闭液体A阀门,打开液体B阀门。
②当液面达到SQ2时,关闭液体B阀门,打开液体C阀门。
③当液面达到SQ1时,关闭液体C阀门,搅匀电动机开始搅拌。
④搅匀电动机工作1min后停止搅动,混合液体阀门打开,开始放出混合液体。
⑤当液面下降到SQ4时,SQ4由接通变断开,再过20s后,容器放空,混合液阀门关闭,开始下一周期。
3.停止操作
按下停止按钮SB2后,要将当前的混合操作处理完毕后,才停止操作(停在初始状态)
试着随便找一种PLC编程实现时序中的功能:
注:不限PLC类型,只要实现功能即可。

擂台二:自动门控制系统:

人靠近自动门时,感应器X0为ON,Y0驱动电动机高速开门;
碰到开门减速开关X1时,变为低速开门;
碰到开门极限开关X2时电动机停转,开始延时。 若在0.5s内感应器检测到无人,Y2起动电动机高速关门;
碰到关门减速开关X4时,改为低速关门;
碰到关门极限开关X5时电动机停转。在关门期间若感应器检测到有人,停止关门,T1延时0.5s后自动转换为高速开门。

试着随便找一种PLC编程实现时序中的功能:
注:不限PLC类型,只要实现功能即可。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3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MP太少吧,都没有人上擂台了

网友B:
擂台二:自动门控制系统:

1     I/O 分配表
                            输入                                                                        输出
输入继电器                                    作用                        输出继电器                         作用
X000                                        红外感应器                    Y000                            电动机高速开门
X001                                        开门减速开关                Y001                            电动机低速开门
X002                                        开门极限开关                Y002                           电动机高速关门
X004                                        关门减速开关                Y003                            电动机低速关门
X005                                        关门极限开关

2 程序如下:

3  PLC的外部硬件接线图如下图:

网友C:
怎么没人打擂啊?擂台一其他的都编好了,就是下面这个第三步不知道怎么弄!请大侠们帮忙解释一下啊,谢谢!

3.停止操作
按下停止按钮SB2后,要将当前的混合操作处理完毕后,才停止操作(停在初始状态)

网友D:
对:扁舟一叶 关于

怎么没人打擂啊?擂台一其他的都编好了,就是下面这个第三步不知道怎么弄!请大侠们帮忙解释一下啊,谢谢!

3.停止操作
按下停止按钮SB2后,要将当前的混合操作处理完毕后,才停止操作(停在初始状态)

⑤当液面下降到SQ4时,SQ4由接通变断开,再过20s后,容器放空,混合液阀门关闭,开始下一周期。
3.停止操作
按下停止按钮SB2后,要将当前的混合操作处理完毕后,才停止操作(停在初始状态)

可以考虑将启动信号置位,用关阀门动作复位,启动信号复位后,停止操作才起作用。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书上的东西 了

网友C:
谢谢云峰大侠的指点!程序已经编好,不过上传不了了!上次申请了已经是VIP了,现在又提示不是了,这个也有有效期吗?重新申请后又提示:被管理员拒绝,

网友F:
我做了一个三菱PLC程序

网友F:
程序的第一部分马上传其余的

网友F:
程序的第二部分,下面传第三部分

网友F:
程序的第三部分,请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F:
自动门程序,做的有些仓促

网友F:
自动门程序,做的感觉不是太好大家点评。

网友F:
不知为什么程序图片发不了

网友F:
少于10个字不让发,凑字

网友F:
程序自己觉得编的不好,但又不知什么地方不行。请大家指正

网友C:
经过仿真初调,所编程序满足要求。如有不当之处请大师指正!

网友G:
能不能加点有技术含量的东西进去啊,怎么感觉跟红路灯似的,希望加点模拟量模块,请各位大哥改个实例让在下学习一下。

网友H:
这题不用PLC才有挑战,有点想画电路的冲动,一看奖励额冲动少了一半

网友H:
(擂台一)还是画了个电路图,电路转程序是很基础的事。时间仓促,难免有误,传上来抛砖引玉,呵呵。

注意:电路里SQ水位开关用常闭触点,即被水淹断开,没水就闭合,若不符合条件就用中继转换,不想把图画的太乱而已。

网友I:
简单的顺序控制,这样的不用打擂台吧

网友J:
很有代表性的题目,适合新手,谢谢楼主

网友K:
梯形图如下:

网友L:
擂台二:自动门控制系统:

人靠近自动门时,感应器X0为ON,Y0驱动电动机高速开门;
碰到开门减速开关X1时,变为低速开门;
碰到开门极限开关X2时电动机停转,开始延时。 若在0.5s内感应器检测到无人,Y2起动电动机高速关门;
碰到关门减速开关X4时,改为低速关门;
碰到关门极限开关X5时电动机停转。在关门期间若感应器检测到有人,停止关门,T1延时0.5s后自动转换为高速开门。

网友L:
梯形图: 以转换为中心

网友M:
擂台1有两点没看懂:

1.初始状态
装置投入运行时,液体A、B、C阀门关闭,混合液阀门打开20s将容器放空后关闭。

⑤当液面下降到SQ4时,SQ4由接通变断开,再过20s后,容器放空,混合液阀门关闭

-------------从⑤看来,液位要到SQ4时20S可放完容器,但是如果在装置投入前容器液位高于SQ4,那么在初始状态混合阀20S岂不是放不空容器?

3.停止操作
按下停止按钮SB2后,要将当前的混合操作处理完毕后,才停止操作(停在初始状态)

----------按下停止按钮,是否进行初始操作(即放空容器)?如果不进行,那么是否意味着重新按下启动按钮系统将继续停止时的步骤?

--------------------------------------------------------------------------------------------------------------------------------------------------------------------------------------------------------------------

对与擂台1,考虑到实际需要,我加了急停和手自动。

1.当按下急停,装置立刻退出运行

2.系统投入运行,在自动模式下,按下停止按钮后,当前的混合操作处理完毕后,才停止操作,并退出自动模式;再次选择自动模式,系统继续之前混合操作

3.系统投入运行之后,在手动模式下,和操作均采用点动

网友C:
对:EastW 关于

擂台1有两点没看懂:

1.初始状态
装置投入运行时,液体A、B、C阀门关闭,混合液阀门打开20s将容器放空后关闭。

⑤当液面下降到SQ4时,SQ4由接通变断开,再过20s后,容器放空,混合液阀门关闭

-------------从⑤看来,液位要到SQ4时20S可放完容器,但是如果在装置投入前容器液位高于SQ4,那么在初始状态混合阀20S岂不是放不空容器?

3.停止操作
按下停止按钮SB2后,要将当前的混合操作处理完毕后,才停止操作(停在初始状态)

----------按下停止按钮,是否进行初始操作(即放空容器)?如果不进行,那么是否意味着重新按下启动按钮系统将继续停止时的步骤?

内容的回复:

深有同感,我在做的时候也对停止按钮不知道怎么处理,而且现在看看吧我前天传的程序是有问题的,停止按钮还没起到作用呢!由于初学PLC不久,对什么顺序编程方法还不怎么会,不过还是挺开心的,能在这里得到这么多大侠们的指导真的很高兴!我会努力的!

网友N:
                                   一、液体混合控制 硬件:选用S7-200 (CPU-224) PLC
输入端:
    I0.0 :接启动按钮SB1
   I0.1 :接SQ3液面传感器
   I0.2 :接SQ2液面传感器
   I0.3 :接SQ1液面传感器
   I0.4 :接SQ4液面传感器
   I0.5 :接停止按钮SB2
输出端:
   Q0.0:液体A阀门
   Q0.1:液体B阀门
  Q0.2:液体C阀门
  Q0.3:搅拌电机
  Q0.4:混合液体阀门
                                      梯形图:

网友N:
                      二、自动门控制 选用S7-200 (CPU-224) PLC
输入端:
   I0.0 :接感应器X0
   I0.1 :接开门减速开关X1
   I0.2 :接开门极限开关X2
   I0.3 :接关门减速开关X4
   I0.4 :接关门极限开关X5
   I0.5 :接停止按钮SB2
输出端:
   Q0.0:电动机高速开门
   Q0.1:电动机低速开门
   Q0.2:电动机高速关门
   Q0.3:电动机低速关门
   Q0.7:门开关

                            梯形图

网友O:
实现起来的方法很多,以简洁的程序、必要的功能为好。

网友P:
擂台1

1、符号表

输入 地址 输出 地址
启动  I0.0 A阀 Q0.0
停止 I0.1
B阀 Q0.1
SQ1 I0.2  C阀 Q0.2
SQ2 I0.3 D阀  Q0.3
SQ3
I0.4 M搅拌机  Q0.4
SQ4  I0.5

2、程序

网友Q:
擂台1:

1.初始状态
装置投入运行时,液体A、B、C阀门关闭,混合液阀门打开20s将容
器放空后关闭。
2.起动操作
按下启动按钮SB1,装置开始按下列给定规律运转:
①液体A阀门打开,液体A流入容器。当液面达到SQ3时,SQ3按通,
关闭液体A阀门,打开液体B阀门。
②当液面达到SQ2时,关闭液体B阀门,打开液体C阀门。
③当液面达到SQ1时,关闭液体C阀门,搅匀电动机开始搅拌。
④搅匀电动机工作1min后停止搅动,混合液体阀门打开,开始放出
混合液体。
⑤当液面下降到SQ4时,SQ4由接通变断开,再过20s后,容器放空,
混合液阀门关闭,开始下一周期。
3.停止操作
按下停止按钮SB2后,要将当前的混合操作处理完毕后,才停止操
作(停在初始状态)

网友R:
        对于擂台一,本人私下感觉的再加一个运行按钮,或者像上面各位说的加什么紧急按钮,其实都差不多,要不然在设计起来很难说清楚。

    这里本人将两个擂台全部集合在一个工程里有:

1、硬件配置为:

2、符号表:

3、工程中包含OB1、OB100、FC1、FC2,其中OB是程序的初始化,OB1是程序的循环调用,FC1是擂台一,FC2是擂台二:

4、OB100中完成对工程的初始化:

5、OB1完成对程序的FC1和FC2块的循环调用:

网友R:
擂台一:多种液体自动混合装置的PLC控制如图所示为三种液体混合装置,SQ1、SQ2、SQ3和SQ4为液面传感器,液面淹没时接通,液体A、B、C与混合液阀由电磁阀YV1、YV2、YV3、YV4控制,M为搅匀电动机,其控制要求如下:

1.初始状态
装置投入运行时,液体A、B、C阀门关闭,混合液阀门打开20s将容器放空后关闭。
2.起动操作
按下启动按钮SB1,装置开始按下列给定规律运转:
①液体A阀门打开,液体A流入容器。当液面达到SQ3时,SQ3按通,关闭液体A阀门,打开液体B阀门。
②当液面达到SQ2时,关闭液体B阀门,打开液体C阀门。
③当液面达到SQ1时,关闭液体C阀门,搅匀电动机开始搅拌。
④搅匀电动机工作1min后停止搅动,混合液体阀门打开,开始放出混合液体。
⑤当液面下降到SQ4时,SQ4由接通变断开,再过20s后,容器放空,混合液阀门关闭,开始下一周期。
3.停止操作
按下停止按钮SB2后,要将当前的混合操作处理完毕后,才停止操作(停在初始状态)

擂台一的程序为:(加了一个运行按钮)

网友R:
擂台二:自动门控制系统:

人靠近自动门时,感应器X0为ON,Y0驱动电动机高速开门;
碰到开门减速开关X1时,变为低速开门;
碰到开门极限开关X2时电动机停转,开始延时。 若在0.5s内感应器检测到无人,Y2起动电动机高速关门;
碰到关门减速开关X4时,改为低速关门;
碰到关门极限开关X5时电动机停转。在关门期间若感应器检测到有人,停止关门,T1延时0.5s后自动转换为高速开门。

擂台二程序:(借用上面仁兄的图,只是我们这里要讲M8002去掉,因为我们在OB100中已经初始化了M2.0,图中的X4应该为I1.5,其它的如X0用i1.0代替,一直如下代替就行,M0到M6用M2.0到M2.6代替)

具体程序为:

网友R:
以上程序度经过运行可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
一等奖 20MP:
EastW               abcxiangdong
MadforG            MadforG
wyb2866255    wyb2866255
西部小子           jinweidong
花开_花落        the_wise
welfare87         welfare87
扁舟一叶           扁舟一叶

二等奖10MP: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zxjjynl                     zxjjynl
hjcan                     hjcan
zhxl198808          zhxl198808
才大器粗              才大器粗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恭喜以上获奖的朋友!

网友S(2011-11-02):
对:扁舟一叶 关于经过仿真初调,所编程序满足要求。如有不当之处请大师指正!
内容的回复:解析一下怎么起到停止的作用,谢谢

网友T(2013-01-02):
对:扁舟一叶关于经过仿真初调,所编程序满足要求。如有不当之处请大师指正! 内容的回复:

停止的地方有错误,应该用中继把停止的状态记录下来,否则在中间运行阶段,按下停止,经过一个周期循环,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