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PLC擂台第45期--自动售货机的PLC控制

楼主(2011-05-24):
如下图所示的自动售货机示意图,其工作要求如下:

1.此售货机可投入1元、5元或10元硬币。
2.当投入的硬币总值超过12元时,汽水按钮指示灯亮;当投入的硬币总值超过15元时,汽水及咖啡按钮指示灯都亮。
3.当汽水按钮灯亮时,按汽水按钮,则汽水排出7s后自动停止,这段时间内,汽水指示灯闪动。
4.当咖啡按钮灯亮时,按咖啡按钮,则咖啡排出7s后自动停止,这段时间内,咖啡指示灯闪动。
5.若投入硬币总值超过按钮所需的钱数(汽水12元,咖啡15元)时,找钱指示灯亮,表示找钱动作,并退出多余的钱。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呵呵,售货机也能自制了……

网友B:
此售货机可投入1元、5元或10元硬币.

偶的感觉不人性化,现在偶们最愁的就是带硬币上街,为了喝杯汽水需要12个硬币,这个好像5元、10元硬币没有吧,太麻烦。没有考虑人民的习惯,偶想不太受欢迎。

网友C:
     通过打擂,可以锻炼大家的编程思维能力与技巧,并可相互磋商技艺。这是件好事,应该赞同与支持。

网友D:
自动售货机的PLC控制,有点缺陷就是那个找零钱还真是没想通。

网友C:
                      一、 硬件图:

说明:
1、 在硬币入口安放一验币传感器,用以检验硬币的真伪。在找零出口处安放一个红外光电开关,用以记录硬币个数。
2、 J0 为找零执行机构,每动作一次放出1元硬币。具体机械结构(略)。
3、 J1 为汽水拨出机构,每动作一次拨出一瓶汽水。具体机械结构(略)。
4、 J2 为咖啡拨出机构,每动作一次拨出一罐咖啡。具体机械结构(略)。
J0 ~ J3每次动作时间为0.1~0.3秒。
                    二、 软件编程构思:
       本售货机投入的钱为 1 元硬币,入口尺寸略大于1 元硬币的直径与厚度。投入方式为一个一个依次投入,便于传感器对每个硬币进行验币检测。
       每投入一元硬币,经过入口验币传感器进行检验,如是假币,使找零机构动作,将假币拨出。如是真币,使计数器MB10自动加1,当MB10 >=12元时,汽水指示灯亮,当MB10>=15元时,咖啡灯亮。
如此时按一下汽水按钮(K1=1),程序立刻进行比较,比较结果:MB0 > 12,立即使J1动作,拨出一罐汽水,同时将进行(MB10)-12-->MB8中,MB8>0,命令J0动作一次,拨出一元,经过出口光电开关,发出脉冲,使MB8减1,如MB8仍>0,J0 再动作一次…,直到MB8=0为止。MB8=0,将12加在总钱数区VW0中。
    如此时不按汽水按钮,而是按咖啡按钮(K2=1),程序立刻进行比较,比较结果:MB0>= 15,立即使J2动作,拨出一罐汽水,同时将进行(MB10)-15-->MB8中,MB8=0,J0不动作,将15加在总钱数区VW0中。
                 三、梯形图:

网友C:
      我贴的程序做了改动,将入口光电开关改为验币传感器,以防止用假币换取货物。在此作以说明。

网友D:
楼上的程序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E:
首先题目没有提到1元,5元,10元信号如何来的,另外找零如何操作也没有说清楚,如果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加法和计数比较,就没有任何意思。 深圳市矩形科技V80系列具有支持MDB/ICP接口的PLC,可和MDB/ICP接口的投币机,纸币机连接,这样V80 PLC就可以作为VMC的主控器了,通过MDB接口实现投币的识别以及找零控制。通过通用PLC的功能,实现货物的逻辑控制,包括温度控制、步进电机、IO点动作等等。 因为和题目描述不一致,就不详细说了。

网友F(2011-07-09):
硬件部分很简单,不再详细叙述

假设:找零机构是每开通0.5s吐出1枚1元硬币

I/O定义:

梯形图:
程序到此结束
由于最后一张太宽,网页上不能将其全部显示,大家可将上一张图片保存到电脑上查看全图。我也在下图贴出被被遮住的部分:
有什么不对或者不合理的地方,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F:
忘了个找零指示了~~

补充一下:

网友G:
来此学习了,现实好似不太可能?

网友H:
學習了,不知道1元,5元,10元怎麼檢測,10元要一次性投入10個硬幣嗎?

网友I:
“书山有路”的思路很清晰,应该没什么问题。找零的应该再设一个5元找零的就更完美一些了,如果投了2枚10元的硬币买汽水,找1个5元的,3个1元的。

网友J:
我想问一下,每周的PLC擂台题目是怎样选择出来的?

网友K:
目录 参数
参考图片
主要参数 7” TFT 触摸屏 (16:9) 800*480
SiRF Prima处理器,600MHz
256M DDR内存
2G闪存
主要功能 工业级五线触摸屏(台湾嵩达)
400流明高亮LCD
160°广角摄像头,带夜视
已内置GPS,预留外置天线口
感光器
3-4个可编程按键
支持3G模块
i/O接口 网络: 802.11b/g Wifi
扩展:USB*2 Host
读卡器:TF卡
音频:3.5mm耳麦接口
内置1*2W扬声器 + 麦克风
电源 输入: 100-240V, 50-60Hz,
输出: 5V, 2A
尺寸和重量 20.7*12.8*2.6cm
0.4kg
包装 定制
操作系统 Windows CE 6.0 Core / C6G / Pro

伟联科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民治梅花山庄馨园二期1501
联系人:聂慧敏(小姐)
电话:13410764277   咨询QQ:1581788691

网友L:
i0.0,i0.1,i0.3分别为1元,5元,10元的硬币投入脉冲,并把相应的数值累加到vw0中,当vw0中的值达到12时,汽水指示灯亮,当达到15时咖啡的指示灯亮,这时可以按相应的按钮排出7秒,并把vw0中的值减去相应的金额,同时把vw0中的数值放到vw1中作为找零数值,检测vw1中的数值大于5时,5元出币口动作,同时出口检测脉冲i0.6检测钱币个数减去相应的数值,当vw1中的数值小于5大于0时,1元出币口动作。同时出口检测脉冲i0.7检测1元钱币个数并减去相应的数值,直到为0,交易结束!

网友M:
控制要求

1. 此售货机可投入一元、五角硬币
2. 如果顾客投入硬币在限定的时间内(2分钟)不按任何按键,自动售货机将退还所投硬币;
3. 当投入硬币的总值等于或才超过物品价值时,对应的物品指示灯亮绿灯;
4. 当物品对应的指示灯亮绿灯时,按下按下相应的按键,相应的物品排出,同时指示灯绿灯闪烁;
5. 如果顾客投入硬币总值超过所选物品的价值时,自动售货机会自动将余款退还顾客;
6. 当顾客成功购买完一件物品后20秒无操作,自动售货机会自动将余款退还顾客;
7. 如果顾客投入硬币后又不想买物品,按下退款按键,自动售货机会自动将余款退还顾客;
8. 当物品不足时,对应的物品指示灯亮红灯,顾客按下相应的按键无反应(不出物品,不减余额),并向总部发送所缺物品

网友M:
自动售货机工作流程图

网友M:
PLC的硬件组成

网友M:
自动售货机I|O点分配表

网友M:
自动售货机的外部接线图

网友M:
梯形图

投入五角硬币,计币系统会增加五角

当余额大于或等于五角时,如按下食品五角按键余额减5,8秒后停止,当无五食品五角时按下食品五角按键,不减余额,不出物品

食品五角闪烁控制
当余额大于或等于五角时,如没按下食品五角按键,则食品五角绿灯长亮,如在出食品五角,则绿灯闪烁,当无食品五角时绿灯不亮不闪

网友M:
自动售货机仿真

本次自动售货机的仿真,首先配置CPU的型号,为了自动售货机的仿真方便好看,我们选用CPU224,扩展模块我们选用2个8点输入8点输出的EM223 (8 I / 8 Q),如图所示。

网友N:
自动售货机采用PLC控制,控制要求如下:
(1)此售货机可投1角.5角或1元硬币
(2)当投入的硬币总值超过2元时汽水按钮指示灯亮;当投入的硬币总值超过3元时汽水及咖啡按钮指示灯都亮
(3)当汽水按钮指示灯亮时,按汽水按钮则汽水排出8秒后自动停止.这段时间内汽水指示灯闪烁
(4)当咖啡按钮指示灯亮时,按咖啡按钮则咖啡排出8秒后自动停止.这段时间内汽水指示灯闪烁
(5)若投投入硬币总值超过按钮的钱数(汽水2元咖啡3元)时找钱指示灯亮并退出多余的钱

网友O:
 自动售货机PLC控制

1.1 自动售货机PLC控制设计任务书

1.简易自动售货机的控制设计

2.控制要求

1)   自动售货机有3个投币孔,分别为1元、5元、10元的纸币识别装置

2)   售货机共有3种饮料供选择,分别为汽水、花茶和咖啡

3)   如投币总额超过销售价格,将可由退币按钮找回余额

4)   投币值等于或大于2元时,汽水指示灯亮,表示只可选择汽水

5)   投币值等于或大于4元时,汽水和花茶指示灯亮,表示可选择汽水或花茶

6)   投币值等于或大于6元时,汽水、花茶和咖啡指示灯亮,表示3种均可选择

7)   投币总额或当前值显示在7段数码管上

8)   按下要饮用的饮料按钮,则相对应的指示灯开始闪烁,4S后自动停止,表示饮料已经掉出

9)   动作停止后按退币按钮,可以退回余额,退回余额如果大于5元,则先退5元再退1元的,如果小于5元直接退1元的

1.2自动售货机PLC控制方案设计

图1.1 饮料自动售货机工作框图

图1.2 自动售货机PLC控制流程图

1.3 自动售货机PLC控制电路设计

                       表1  I/0分配表

输入

I

X0

1元投币关电开关

输出

O

Y0-Y7

7段数码管

X1

5元投币关电开关

Y10

汽水指示灯

X2

10元投币关电开关

Y11

花茶指示灯

X3

汽水按钮

Y12

咖啡指示灯

X4

花茶按钮

Y30

汽水电磁阀

X5

咖啡按钮

Y31

花茶电磁阀

X6

退币按钮

Y32

咖啡电磁阀

Y16

退币机构

                           图1.4  I/O接线图

1.4 自动售货机PLC控制控制程序设计

  图1.5  自动售货机PLC控制梯形图

网友P:
实现功能

1.此自动售货机可以投入1元、5元和10元硬币。
2.动售货机可售两种饮料,汽水每瓶12元,咖啡15元。
3.当投入的硬币总值等于或超过12元时,汽水按钮指示灯亮;当投入的硬币总值等于或超过15元时,汽水和咖啡按钮指示灯都亮。
4.当汽水按钮指示灯亮时,按下汽水按钮,则排出汽水,同时汽水按钮指示灯闪烁,7秒后自动停止。
5.当咖啡指示灯亮时,按下咖啡按钮,则排出咖啡,同时咖啡按钮指示灯闪烁,7秒后自动停止。
6.若投入的硬币总值超过所选饮料的价值时,自动售货机将余款退还顾客。

网友P:
I/O分配

网友P:
参考程序

网友Q:
 用富士MICREX-F系列PLC编写具体的I/O分配

其中找零假设由专门的设备完成,PLC的输出点B23、B2C、B2D、B2E、B2F找零设备输入连接,其中B23是PLC找零指令,B2C、B2D、B2E、B2F四位的BCD值是找零的币值依据。找零完毕后将完成信号输入到PLC的B05点。具体的程序如下

欢迎交流MICREX-F系列PLC 。164492465@qq.com

网友R:
文中的1Y,5Y,10Y分别表示1块钱投币口,5块钱投币口和10块钱投币口!

楼主:
一等奖4名,30MP获得者
wyb2866255         wyb2866255
caojie0723            caojie0723
MadforG                 MadforG
独上西楼Y              yang123zhi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书山有路-勤为径    naughtytom
yanglizhyx                yanglizhyx
花开_花落               the_wise
hjcan                       hjcan (不大合题意)
zxjjynl                       zxjjynl (不大合题意)

三等奖2名,30积分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网友S(2014-08-09):
学习了,不知道纸币能不能实现次程序功能

网友T:
设想是好的,就是有点不实际,现在都是金融时代了,绝大部分都是刷卡和投纸币,哪会投硬币,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