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5-24):
大家看变频器的接线图,公司变频器是模拟量控制频率的,电脑控制启停,看接线端子14没有接,只接了13,那么13启动信号过来了,电机是正转,这个没有问题。我想让电机启动后是反转,就安装接线图把14和10短接了一下,但是启动变频器后怎么还是正转,怎么回事呢?电机怎么反转不了。我看变频器的设置是ABB标准宏,也没问题啊,为什么短接14和10电机不反转呢?怎么回事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正转翻转还要跟模拟量输入值有关。

如果你设置了0~10V范围是0~50Hz是不会反转的吧。

网友B:
得先看看你设的参数,有个10.03看下

网友C:
查看参数1003的的设定值是否是3,只有设定为3 才可以通过端子14改变电机转向

网友D:
很可能你14和10根本就没接通,你短接时从0118看看DI2的状态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E:
指令输入10组 1001=2  DI1=0 停止 DI1=1启动,DI2=0 正转 DI2=1 反转

                          1003=3允许电机双向转动

网友F(2011-11-01):
别短接一下,要一直短接

网友G:
电机反转锁定了吗?看说明书1003参数,DI1得电,DI2也得电,并且保持才能反转。

网友H(2012-07-18):
引用 网友B:
得先看看你设的参数,有个10.03看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指令输入10组 1001=2  DI1=0 停止 DI1=1启动,DI2=0 正转 DI2=1 反转                          1003=3允许电机双向转动

网友I(2012-10-29):
在10.3设置为REQUEST后,13、14同时短接时电机才反转

网友J:
检查 01.18 DI2信号是否收到  检查10.01是否为2,10.03是否为双向,11.02是否为0,12.01是否为0  检查20组最小限幅是否为负最大转速

网友K:
我们应用的话,只设一个DI口,比如你的接线是24和13,接通就运行,断开就停止,因为是单方向运行的,然后你修改下11.03的参数,启动后发现是反转了,就改这个参数,单方向的电动机一般不建议设定为双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