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下台达PLC RTU-485传输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1-05-25):
请教下RTU-485的数据 是怎么来算的
前面的好理解H303A=: H3035=05 H3035=05 可是到H4630 用16进制与ASCII码得关系 是F0才对 可是上面给的是00
请教高手解释下

网友A:
你好好看看台达的通讯协议就会明白的,这手册你是必须要看的,必须的!不解释。

楼主:
通讯协议上 H303A是:号 从站地址是H3031=05 命令码是H3035=05 可是到数据地址就不明白跟ASCII码就对不上去了

网友B:
Modbus ASCII格式是以:開頭的, 你哪里對不上找我,手冊就是我寫的

网友C:
老兄你说的ASCII模式。而你的程序是RTU模式。两个不一样的,建议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