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Q系列PLC电池

楼主(2011-05-25):
哪位做过测试,如果把三菱Q系列CPU的电池拿掉,然后断电,里面的程序和数据会保存多久?我是说RAM里面的,我目前正在用Q00J做测试,都已经断电一天了 ,数据还是有。谁知道大概能坚持多久?

网友A:
做这种测试有意义吗?内面有一个储能电容在供电,那仅仅给你换电池用的,每一台机器的放电参数不同,最长的可以维持一周。

楼主:
不做测试你怎么知道最长可以维持一周呢?搞技术就是任何事情最好是自己亲自测试过才放心。不管怎样,谢谢了!

网友B:
为什么要拿掉,正常的时候都要接上的

网友C:
学习了 以后换电池不用 灵犀一指 了

楼主:
对:xjzlyg 关于
为什么要拿掉,正常的时候都要接上的
内容的回复:
呵呵,正常是需要没错,那是供应商告诉你的,难道你就不好奇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要单独的买个电池放上?供应商肯定会说是为了断电保持,那你自然会想到如果没电池断电,岂不是数据都没了?然后每次你就会担心电池一旦没接,数据都丢了就麻烦了,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无聊的试验。

楼主:
对:高顺周 关于
学习了 以后换电池不用 灵犀一指 了
内容的回复:
看来还是能帮助一些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