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S7-300作为DP主站,连了两个从站,一直报错,返回故障代码是0x80A0,这是什么故障呢?

楼主(2011-05-25):
请教!用S7-300作为DP主站,连了两个从站,一直报错,采用DPRD(SFC14)操作,返回故障代码是0x80A0,这是什么故障呢? 如果只连一个从站,就没有问题,从站是自己开发的,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通讯波特率设为19.2k,很低,采用标准的PROFIBUS线缆和端子,匹配电阻的配置也没问题,按照标准配置。谢谢!!

网友A:
sfc14返回80A0 访问I/O设备时检测到访问出错。查一查DP组态的地址和I/O地址

网友B:
检查DP地址和实际组态地址是否有错误,终端电阻有没拨到ON上,还有就是你调用SFC14的时候从站地址有没写错,给你个例子

CALL   SFC14

LADDR=W#16#100

RET_VAL=MW2

RECORD=P#DB1.DBX0.0  BYTE  12

网友C:
对:kskstiy 关于

检查DP地址和实际组态地址是否有错误,终端电阻有没拨到ON上,还有就是你调用SFC14的时候从站地址有没写错,给你个例子

CALL   SFC14

LADDR=W#16#100

RET_VAL=MW2

RECORD=P#DB1.DBX0.0  BYTE  12

内容的回复:

也跟着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