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MT6100i和S7-400进行MPI通讯

楼主(2011-05-25):
威伦MT6100i怎么和S7-400进行MPI通讯?怎么来设置呢?在屏中怎么输入I/O变量?

楼主:
没有问津,是选择S7-300MPI吗???说是这么选择就可以,但是想知道变量地址是怎么写的

网友A:
PLC类型选择SEIMENS S7-300MPI,接口类型:485 2w,COM1或者COM3都支持。

屏中使用“数值输入”元件,在元件属性的PLC类型中选择SEIMENS S7-300MPI,

可以对:I,Q,M等寄存器进行读或写操作,I为输入寄存器只可以读不可以写。

更多信息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国技术支持热线:400-888-0872或者浏览威纶通官方网站www.weinview.cn

楼主:
我想问的是I0.0 DB1.DBD4 或者MD2在组态屏的时候地址怎么去写到组态软件中

网友A:
也许是理解有误。

楼主:
那I0.0呢???

网友A:
I0.0是位寄存器,使用位状态设置元件,或者位状态切换开关,或者位状态指示灯!

网友A:
威纶通全国技术支持热线:400-888-0872

楼主:
OK。 好的 谢谢了

楼主:
DB1.DBD2呢??怎么选,DB1.DBW2又是怎么弄?

网友B(2011-09-10):
有没有详细的使用S7-400、300的介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