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软件哪个好用?

楼主(2011-05-25):
为什么台达有两个PLC编程软件呢,一个是WPLSoft 一个是ISPSoft。

有什么大的区别?这样有点乱,我要学用哪个软件呢?

网友A:
用WPLSoft吧,这个好学,和三菱PLC指令类似,最新版好像是WPLSoft 2.12。

网友B:
我现在作了解,也是用的WPLSoft,觉得容易理解,也能满足一般的需要;现在的版本是WPLSoft 2.20。
ISPSoft能够打开WPLSoft的程序,如果有基础的话,应当也可以一开始就用ISPSoft。

网友B:
作为更新换代产品,厂家应当是推荐使用ISPSoft。

楼主:
ISPSOFt编程思想应该和西门子的接近!但发现WPL的更新日期比ISP的还近!搞不清楚厂家到底是主推什么了?

网友B:
    WPLSoft的再次更新,说明因WPLSoft的优点或考虑到用户的习惯,台达还没有放弃它;另外则可能是,ISPSoft需进一步完善。当然,这只是我猜猜。
    ISPSoft是靠近IEC 61131。

楼主:
我用过西门子的PLC,试用了一下ISP感觉很难用,可能是我还不熟悉吧!但希望台达的人能给个说法,到底台达想推什么?

楼主:
其软件安装后连个例子程序都没有,真不知咋用了!

网友C:
100%满意的软件暂时还没有吧  呵呵

网友D(2011-10-07):
真不知咋用了!

网友(2014-06-29):
目前目前使用最好的编程软件是海为PLC,那叫一个方便!台达,太渣了1!!

网友E:
搞不懂,到里从哪入手好。

网友F(2016-08-25):
刚刚准备用台达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G:
同....还弄两个软件,瞬间懵逼了.....

用惯了博图和GE的 PME 感觉这个好别扭!

网友H:
才接触台达,用的是WPLSoft,ISP看着比较高级不过还用不习惯

网友(2017-01-30):
ISPsoft软件有功能块功能,但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I:
WPLSoft 最新版是2.42.11,ISPSoft最新版是3.02.11;增加了提示:修改程序后,某某继电(存)器被用于步几。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用WPLSoft吧,这个好学,和三菱PLC指令类似,最...

网友:
ISPsoft软件能做功能块,像西门子的软件

网友K:
WPLSoft主要是对小型PLC用的,也就行DVP系列

ISPSoft是针对中型PLC,AH500和AS300用的

但是目前两个通用,建议用ISP,是趋势

网友L(2017-12-07):
功能块的感觉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