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干扰还是电机坏了 在线等 急啊 高手指点@@@

楼主(2011-05-25):
    132KW的电机 160的变频器 工作正常电流100A左右. 扎钢系统  开机7 到 8分钟变频器叫跳 过压.最好的记录是1个小时  动力线和  信号线 分开了。。 变频器 绝对没问题 参数也没问题!  客户半个月没生产了

楼主:
急啊  大哥们。。。。。支援下~@  谢谢给点意见参考!!!!!!!!

楼主:
附近 有个中频电源 , 中频 已经一开了

网友A:
应该是制动单元问题吧?有没有制动单元?没有的话加一个。www.qdzhaodong.com

楼主:
 没有 我们不是那种需要制动的设备

网友B:
思路:

1、有无故障代码,如有可从代码提示中进行试探处理。

2、你们是轧钢的,前面的轧辊与此轧辊速度配合是否合适,如存在前面轧辊送来的速度过快也可能出现此问题(轧钢应该是定出口钢的速度,逐级往前调速的,但如果前级轧辊存在调整响应超前或滞后都有可能出现配合不好的问题)。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负载有问题,或者能否把负载去掉运行一段时间看看是否还跳过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思路:

1、有无故障代码,如有可从代码提示中进行试探处理。

2、你们是轧钢的,前面的轧辊与此轧辊速度配合是否合适,如存在前面轧辊送来的速度过快也可能出现此问题(轧钢应该是定出口钢的速度,逐级往前调速的,但如果前级轧辊存在调整响应超前或滞后都有可能出现配合不好的问题)。

1、这个系统的负载是干什么的?是否会有发电制动的情况?

2、你那么着急,就应该把情况说详细一点!

网友E:
可尝试,修改加减速时间

网友F:
在线检测一下故障时变频器电源电压有没有突然升高,看看变频器有没有故障记录过压时的电压值,建议先排除中频电源的干扰,试问这变频器跟前还有其他变频器吗,如果有只有这台跳,基本可以肯定这台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G:
中频电源干扰,关掉中频电源看怎么样。

网友H:
不要肯定这个,肯定那个,遇到问题要先否定所有,然后再论证、排除。

报过压无非就三种可能:一、外界干扰,二、负载电机回馈了电能,三、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I:
看是不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J:
变频器电缆和电动机某个部位接地,而这种接地不是太明显,是不是就来一下,仔细检查!

楼主:
 电机 没有接地, 变频器绝对好的, 参数绝对没问题,我们调试了很多这样的设备

网友K:
低频干扰不可忽视!给信号线套上钢管试试。

※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专利号:2010 2 0559128.9) , 该电缆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楼主:
      信号线都穿了钢管...  动力线和信号都分开了30CM,跪求啊。 现在天天被客户叼死了

网友J:
加记录仪到DCBUS上,看看就尽过压没!

网友D:
“开机7 到 8分钟变频器叫跳 过压.最好的记录是1个小时 动力线和 信号线 分开了”

1、如果过压是误报警,并非过压;

2、则是电压检测取样电路接地端开路、虚焊的原因。

网友K:
信号线用的什么型号的电缆?穿信号线的钢管是否全程密闭?接地电阻应≯4Ω!

网友L:
减速时间调长一点看看,仅供参考。

楼主:
     问题解决! 谢谢各位... 原因是 外部控制接变频器的启动信号的继电器不正常,第一次开机时间长,以后就越开越不如。继电器线圈接触不好,会突然断电又接通了,一直被干扰绕进去了...呵呵所以变频器报过压

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 谢谢各位... 原因是 外部控制接变频器的启动信号的继电器不正常,第一次开机时间长,以后就越开越不如。继电器线圈接触不好,会突然断电又接通了,一直被干扰绕进去了...呵呵所以变频器报过压

回帖是一种美德!谢谢分享!

网友M:
问题解决! 谢谢各位... 原因是 外部控制接变频器的启动信号的继电器不正常,第一次开机时间长,以后就越开越不如。继电器线圈接触不好,会突然断电又接通了,一直被干扰绕进去了...呵呵所以变频器报过压

网友N:
把电容换了吧以前搞机的时候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O:
如果接有制动电阻,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P: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 原因是 外部控制接变频器的启动信号的继电器不正常,第一次开机时间长,以后就越开越不如。继电器线圈接触不好,会突然断电又接通了,一直被干扰绕进去了...呵呵所以变频器报过压

请哪位高师再帮忙详细解释下因果的关系吗?有点不懂,谢谢了!

网友Q: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yNDI0MzM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