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p ptp param的问题

楼主(2011-05-25):
我在安装cp ptp param时出现

帮我看看什么原因?我用的是step7 V5.4,setup_param_v5.1.11,  V5.1.10,   V5.1.09都试了,结果都是这样

网友A(2012-04-17):
修改注册表键值hkey_local machine  /system/ currentcontrolset/  control/ session manager 删除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键值。

网友A:
对了,还有改完后,继续安装,最后一步会提示你,有一个值未能写入,这个时候你把你的杀毒软件或者360什么的关掉再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