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中频振动很厉害

楼主(2011-05-25):
驱动器在驱动58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时在300-400转左右振动很厉害,电机会堵转。如果快速跳过这个频率段,电机可以跑几千转。

我试过变细分,没法解决这个问题。还有电机的谐振点有什么方法可以尽量消除?

请问各位有没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思路。

网友A:
我试过变细分,没法解决这个问题。还有电机的谐振点有什么方法可以尽量消除?

细分变到多少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B:
细分驱动就是一种有效的消除或减小谐振的方法。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我试过变细分,没法解决这个问题。还有电机的谐振点有什么方法可以尽量消除?

细分变到多少没有解决问题?
内容的回复:

我加到32细分(6400脉冲一圈),在这个速度段电机还是会振到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细分驱动就是一种有效的消除或减小谐振的方法。

目前我用细分驱动没法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请问一下波恩老师,步进电机的电感大小,在控制里是否要考虑?

网友B:
对于斩波型驱动器不会考虑电感。

驱动器最大支持多少细分?

楼主:
可以用到128细分(25600脉冲一圈)。

雷塞的驱动器有个拨码开关,只要驱动器一上电,上下快速拨一下这个开关,驱动器能根据不同的步进电机内部调整参数。

应该是在线测出步进电机的参数,然后内部算法需要这些参数。

网友B:
“在线测出步进电机的参数,然后内部算法需要这些参数。”———恐怕远非如此,难到现在的步进驱动技术日新月异到如此程度了?!

楼主:
如果是带动小电感量、小电阻的步进电机后,再接上大电感量,大电阻的步进电机是带不起的,在200-300转是会堵转。但是带上电机后拨一下开关,就OK了。

楼主:
消除振动引起的堵转有什么办法吗?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彻底消除是不可能的,毕竟那是基本的物理特征。一般能做的也就是提高细分尽量减轻而已。

另外,在这个速度上,您的脉冲信号源的实际输出频率是否稳定?

网友C:
大电感的步进电机在高速时的扭矩相对会大点,但是启动比较难,一般要做好启动的加速曲线,(在改细分没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至于雷塞的驱动器有自行配置电机参数的说法,我表示不理解,我们家驱动器,内部有个数据库,可以根据电机的电感和转动惯量来选择参数。具体哪家就不说了,免得有做广告的嫌疑。

网友B:
“大电感的步进电机在高速时的扭矩相对会大点”———似乎恰好相反吧?!

网友D:
任何电机特性都是在转速高时扭矩小,异步交流电机低速区例外。

谐振不取决于电机,取决于负载。选择合适的转速避开共振区。如果恰好在共振区内,选择别的电机或者改变传动比。

楼主:
对:chenghu91 关于

大电感的步进电机在高速时的扭矩相对会大点,但是启动比较难,一般要做好启动的加速曲线,(在改细分没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至于雷塞的驱动器有自行配置电机参数的说法,我表示不理解,我们家驱动器,内部有个数据库,可以根据电机的电感和转动惯量来选择参数。具体哪家就不说了,免得有做广告的嫌疑。

是上电的时候检测出电机的电感和转动惯量,然后选择内部数据库吗?电机的电感和转动惯量对控制有什么影响?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我的脉冲信号源的实际输出频率是稳定的,增加细分数是有些效果,但是还是很震。

步进电机在600转以上后力矩就急速在下降了。

网友B:
“步进电机在600转以上后力矩就急速在下降了。”———对照该电机标称的矩频特性曲线,看看有没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