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1-05-25):
最近我的组态王出了一些问题,我是做燃料电池的!!我什么都没有动,但显示的时候只有水的出对温度和压力与水的进堆温度与压力是正常显示的,而氧气与氢气的压力和温度均不显示,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的??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从模拟端口直接测温度什么的还是显示的,可是就是组态王不显示,但是也没改什么就一下子好几个都不正常显示了

网友A:
应该还是现场仪表传感器出问题了,或者从传感器到数据采集器之间的连接处问题了。

网友B:
如果在PLC柜的端子上有信号,只是组态王不显示,估计组态王里对应的数据可能有问题了,不行换个点试试。

楼主:
对:茗风 关于

如果在PLC柜的端子上有信号,只是组态王不显示,估计组态王里对应的数据可能有问题了,不行换个点试试。

内容的回复:恩!谢谢了!!不过我还想问一下什么叫做换个点试试啊?

网友C:
“。。。但显示的时候只有水的出对温度和压力与水的进堆温度与压力是正常显示的,而氧气与氢气的压力和温度均不显示。。。”组态王有几组数据显示正常,这说明组态王与PLC的通讯是正常的,不显示的几组数据(氧气与氢气的压力与温度)有问题,一般出现在对应的传感器或其连接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上,1、先看看连接点是否都接触好,2、连线是否有断线,3、如都正常,应用电压或电流表检测传感器输出是否有信号,4、如传感器i输出正常,就应怀疑模拟块了,应监视PLC程序,看模拟块对应的转换后的数字量是否正常。

网友D:
LZ请首先讲清楚是用什么设备采集模拟信号的,PLC?智能仪表?采集模块?还有接线的模式,别人才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LZ请首先讲清楚是用什么设备采集模拟信号的,PLC?智能仪表?采集模块?还有接线的模式,别人才能帮你.

是用的采集模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