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SF主轴控制器的几种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11-05-25):
三菱 FR-SI主轴控制器是在加工中心和数控车床上使用较多的一种控制器。该控制器由主电路板SF-CA,定向控制器板SF-OR,电源模块SF-PW和主电源部分的整流,变频输出模块,放电控制电路,检测反馈电路等部分组成。通过与数控系统连接,对主轴电机进行控制。主轴转速检测使用速度传感器,定向选用磁传感器、定向编码器控制。

工程师在维修的过程中,常见的几种故障为:

l 电源模块部分的故障

SF-PW电源模块是保证控制器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控制器在使用中,电源模块的损坏现象较多,在我们修理过的加工中心上,发生过多起因电源损坏所造成的故障。在机床上所体现的故障现象有:

1.1 在MAZAK加工中心,开机时“机床准备就绪灯”不亮,或有NC报警。

“机床准备就绪灯”不亮是因系统中存在故障,有没接通电源的控制器。检查电柜中发现伺服放大器上有“56”报警号,查看主轴控制器电源模块,发现板上的LED黄色灯不亮,测量该电源上有200V输人但无输出。因此该电源损坏,更换后正常。

1.2 DM4800加工中心数控系统是三菱M300,开机时屏幕上出现Y02,有时是Y03,并有“7905”报警号。

查看Y03报警是“有不正常的轴或接线断开”。检查电柜内主轴控制器上的LED黄色灯不亮,因此电源有故障,更换后正常。

1.3 一使用该控制器的加工中心,开机电源接通时正常,但放开“急停”按扭准备工作时机床上出现“56其它轴”报警。

“56其它轴”报警除指伺服放大器外,在该机床中主要指主轴控制器。检查电柜中主轴控制器,在电源接通时模块的LED灯亮,但放开急停后灯即熄灭,开始怀疑有短路,将板上有关的插头拔下,但出现其它报警,根据分析,原因仍是电源模块故障,更换后正常。

l.4 更换主轴控制器电源后出现“45急停”报警。

报警指出机床有“急停”故障,但检查开关,热保护均正常,后发现故障是在更换电源模块后出现的,对主轴控制器检查,发现因移动电路板,造成插头接触不良,使板上的热保护点脱开出现报警。

2 定向控制方面的故障

定向控制是加工中心上重要功能,在该控制器上,有一专门用于对定向进行控制的电路板SF-OR,在该系统中定向检测元件以“磁感应”式的使用较多。因此,在修理时要以检查该元件为主。

常见故障现象:

2.l 机床在工作中主轴不停旋转,出现T010100报警(M300数控系统)。

该现象在DM4800加工中心上出现过。检查加工程序,发现主轴不停旋转时下一步应进行刀具交换,因此是定向没有完成。使用手动方式检查定向功能,发现动作时有时无,因此判定磁传感器故障,经更换后正常。

2.2 主轴在进行定向时,有时要转数圈才能完成(MAZAK加工中心)。

根据故障现象分析,故障是磁传感器的灵敏度下降引起,经在允许范围内进行调整无效,只能更换。

2.3 定向位置偏离较多。

机床在使用数年后有可能会出现定向偏移现象,可通过对参数或磁体调整来解决,使主轴停在理想的位置。

3 主轴电机部分的故障

三菱主轴电机与其它电机有区别,该电机为变频电机,使用速度传感器检测,因传感器正反信号不一致会在旋转中出现震动和噪音。当有这种现象时应测量输出信号幅度,进行调整,如调整无效应更换。速度传感器安装时检测齿轮与感应头的间隙有要求,应按标示的数值安装,过大或过小都对信号有影响。

电机的冷却依靠后面的换气风扇,使用年久因轴承损坏,油垢堆积使风叶被卡不能对电机进行通风冷却,在电机工作时间较长后会出现过热,购买原装风扇电机时间长、价格高,可使用质量较好的换气扇电机改装或替换,效果一样。(仅供参考)

网友A:
还有如下故障较常见:1)主轴停止时不能制动,处以自由状态;2)加工螺纹时,螺纹乱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