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量输出0-5V与0-10V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1-05-25):
大师们:一直没弄懂模拟量0-5V与0-10V的区别,这个能不能都做个标准要么是0-5V,要么是0-10V呢?在选型上有什么讲究吗?还有,既然4-20mA抗干扰能力强,适合远距离传输,为什么不统一用4-20mA呢?小弟新手,对这些算是一知半解,希望各位大师们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都是标准信号,主要考虑匹配问题,原则是使用同一类的标准信号即可。

网友B:
根据不同的设备  发出其可以识别的信号

楼主:
恩,谢谢你们的解答!“主要考虑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