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焊机(IGBT逆变的)可否当成或者改成大功率开关电源

楼主(2011-05-25):
请教各位高手,如题,我想用合适功率的电焊机改一个0-100V,500A的大功率开关电源,不知是否可行,另外那位有大功率焊机的图纸能分享一下,还有国内那个牌子的焊机比较有名。谢谢!

网友A:
直流电焊机(IGBT逆变的)没有输出0-100V,大功率焊机焊机一般是可控硅的,世界最好是林肯

楼主:
我知道是输出电压固定的,通过改动变成电压可调的,新型不是有IGBT的吗,谁有图纸给一份啊

网友B:
1、“直流电焊机(IGBT逆变的)”,你的说法不对啊?

2、直流电焊机,应该是可控整流的,怎么逆变什么???

网友B:
3、“大功率开关电源”,开关电源不是间单的改一下就成的!不知道你说得开关电源是什么?

网友C:
IGBT逆变焊机输出电压到不了100V,受变压器变比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直流电焊机(IGBT逆变的)”,你的说法不对啊?

2、直流电焊机,应该是可控整流的,怎么逆变什么???

现在IGBT逆变的焊机很多了,可控硅的早已不常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GBT逆变焊机输出电压到不了100V,受变压器变比限制。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用两台ZX7-630,两台630A的串起来,就是不知控制板能不能改成恒压可调压控制的,现在弄不到图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IGBT逆变的焊机很多了,可控硅的早已不常用了。

1、你是直流焊机,应该是整流,就是把交流变成直流;

2、不能是逆变,逆变是把直流变成交流!就不是直流焊机!

网友B:
3、整流用不着IGBT,用IGBT是个浪费!

网友B:
4、直流电焊机都用可控硅整流电路,没有用IGBT的;

网友D:
IGBT焊机有的,先整流再逆变和开关电源的原理一样,但也有部分采用的是斩波输出的,改造时需要注意

网友D:
以前在一家焊机厂做过IGBT焊机,原理图原来有过。现在不一定找到

网友E:
能不能达到你要的调节范围我不知道,但图纸我到是有一份,很典型的电路。

给个邮件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IGBT焊机有的,先整流再逆变和开关电源的原理一样,但也有部分采用的是斩波输出的,改造时需要注意

1、电焊机,输出电压需要徒降的外特性;

2、先整流再逆变和开关电源的原理一样,是不能用做电焊机的!

网友F:
同意楼上,直流电焊机(包括交流电焊机)有电压陡降的特性,空载时电压70V左右,但焊接时的工作电压只有不到30V,可能做电源不是很合适,你倒是可以去订做一个变压器整流后使用,一般能满足,且成本应该低于你买个直流电焊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IGBT焊机有的,先整流再逆变和开关电源的原理一样,但也有部分采用的是斩波输出的,改造时需要注意

1、电焊机,输出电压需要徒降的外特性;

2、先整流再逆变和开关电源的原理一样,是不能用做电焊机的!

刘志斌你又在闹笑话,丢人丢不够啊,你要是不知道你不发言没人笑话你,你在这乱说一气到处丢人!

网友C:
给你看看IGBT直流焊机主回路的逆变部分

网友C:
贴两个图片,不知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C:
图片太大,保存到电脑上再看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 签名留念!

网友B:
“我想用合适功率的电焊机改一个0-100V,500A的大功率开关电源,不知是否可行,”

1、前边说过,电焊机的电压具有突降的外特性,也就是说空载电压高,负载电压低;

2、轻载电压高,负载电压低,变化幅度很大,作为电源用是不允许的!

网友B:
3、作为电源,要求电压外特性平直,额定负载时电压下降小于5%;

网友C:
看楼主手里的焊机控制板是单片机控制还是用电源芯片做的,如是单片机控制就没什么希望了,用电源芯片做的象SG3525、UC3846、UC3847、UC3875U、UCC3895之类的还可以想想办法。不行的话利用原来的主电路自己重新做控制电路板。还要看看变压器用不用重绕。0-100V线性可调,500A的电源不简单啊,就算有成品电源的话也价格不菲啊。

网友B:
4、电焊机的突降外特性,一般可以通过变压器的漏阻抗获得;

5、这样不仅电压负载时不稳,而且效率低;

网友C:
刘志斌你别丢人了,这里说的是逆变焊机不是你说的弧焊变压器!在逆变焊机中要尽量减少变压器漏抗减少开关管应力,开关管伤不起啊!

逆变焊机的外特性是通过控制电路实现的。

楼主:
噢,这两天忙着没来得急上来,谢谢大家帮忙和关注,我的邮箱是yxxh130@163.com,现在的情况是,我买了一台通用ZX7-500S的焊机(先买一台试验,630没现货),电源控制部分都在驱动板上,如下图,芯片都被打磨了,但通过网上找相似机型确定电源芯片为3846,主控板过来只有一组信号,通过电压跟随器放大后加到3846第4脚,控制电流环的,电压环好像是开环(6脚7脚通的),但这个机器中软开关的,不知道这种能否像硬开关的那样,把电压环闭环,可以调节电压,软开关的是否能大范围调压?还请各个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另外,这机器空载损耗还挺大的,我把风扇拔了,空载一个多小时,过热保护了,散热片很热,这种软开关谐振的空载时初级回路中也有很大电流吗?和正常带载时差不多?

网友E:
电流环能调到多深,电压环就能调到多深!

现有的电流环不动(可以作为恒流输出功能),改电压环,找到电压反馈端,跑一下板子线路,面板上安个电位器,安个电压表,再做一个过压保护(加到过流保护端,防止意外),加合适的滤波电容。搞定!

软开关谐振损耗是最小的。带载时肯定损耗要高的多。

把板子线路跑完吧,这样心里有底!

另外注意,输出是哪个端接地的!

网友C:
楼主这块板子似乎不是软开关谐振,控制芯片看上去有点像3525,可能和这个图片差不多吧

楼主:
更正一点,主板过来的信号通过电压跟随器加到UC3846的第5脚,确定芯片是3846的,和上图不一样,初步试了一下,调这个电压就能调输出电压(实际需要反馈闭环),另外大家帮我参谋一下,输出滤波电容用普通螺栓的大电解行不行,选多大容量好,这个电流可是500A啊,普通电容能耐这么大电流吗,是不是也得加一定数量的高频无感电容呢?

网友E:
楼主的纹波要控制到多少?请实际测一下开关频率。

网友E:
楼主,结果如何?

网友G:
前几天修一台易特流4.0焊机,发现有两IGBT坏了,但是型号已经被打磨,有谁知道型号啊?

网友H(2011-08-12):
一台ZX7-500佳士焊机上电后发现有一个直流电插头没插,于是就带电插上,就看到火光一闪,焊机的保护灯就亮了,没输出,请教各位是哪里坏了?

网友I:
刘志斌,别装什么都懂,说你无知,你还不服气!!!!
好好教你的书去吧,你见识的东西太少了!!!!
IGBT焊机是 很常见的,IGBT不是用在整流,是逆变上。你随便出门到电动工具或者焊接设备商店看看,你随便到各个焊接设备厂家看看,就不会那么无知了。
无知不为过,不懂装专家并且跟别人争的死去活来,你那么一把年纪了就图出风头?

给你下个结论:对于焊接设备,你只是个二把刀!!刚入门的小儿科实习科员。

网友J(2015-02-10):
引用 网友B:
4、直流电焊机都用可控硅整流电路,没有用IGBT的;

igbt逆变用的,主要为了调压,并非整流用,整流是快恢复吧!

网友K(2016-01-30):
不知道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L(2018-05-28):
学习啦,自己想做个,可惜没材料

网友M:
富士IGBT 一闪而过。。。。

网友N(2021-02-13):
      用控压电路代替检流电路,但是不可以开路,禁止上电时调节转换,更改电路具体要看推动IGBT集成电路的型号,250A100V没问题,要是非用500A的电流的话,不超75V,抬高频率也可以做到100V。电流会下降到350A的样子。但是你不但要有动手能力,还得要有基本的开关电源设计的能力。你的理念不错,我十年前就是你这样的心理促使我用6000多元的代价改一台具有恒流,恒压,PE容焊,点焊(手控时间)的电焊机(恒压就是你说所说的开关电源.恒流就是充电器)使用非常的方便,但是不可以多功能同时使用。如果你只想用于恒压的话可以用431检压代替检流是比较简单的,不大改动电路可以得到80V500A以内的有效功率。现在的焊机价格低了也要3000多吧,提醒一下哈,只能用在对电源波形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最好在示波器的帮助下完成。

网友O(2021-07-27):
引用 楼主:
噢,这两天忙着没来得急上来,谢谢大家帮忙和关注,我的邮箱是楼主@163.com,现在的情况是,我买了一台通用ZX7-500S的焊机(先买一台试验,630没现货),电源控制部分都在驱动板上,如下图,芯片都被打磨了,但通过网上找相似机型确定电源芯片为3846,主控板过来只有一组信号,通过电压跟随器放大后加到3846第4脚,控制电流环的,电压环好像是开环(6脚7脚通的),但这个机器中软开关的,不知道这种能否像硬开关的那样,把电压环闭环,可以调节电压,软开关的是否能大范围调压?还请各个帮忙分析一下。

我是家住黄土高坡的一个留守农民,及其爱好电子技术。看到你们十年前帖子的项目很是感慨。现在想想那时你们就能想到用逆变焊机改可调开关电源了,那时我还没见过这样的焊机呢!后期见到了并且也有了这种想法。对3846和084组成的焊机控制电路进行了一番研究。通过添加一个电位器成功的将电压改成可调。

网友O:
引用 楼主:
噢,这两天忙着没来得急上来,谢谢大家帮忙和关注,我的邮箱是楼主@163.com,现在的情况是,我买了一台通用ZX7-500S的焊机(先买一台试验,630没现货),电源控制部分都在驱动板上,如下图,芯片都被打磨了,但通过网上找相似机型确定电源芯片为3846,主控板过来只有一组信号,通过电压跟随器放大后加到3846第4脚,控制电流环的,电压环好像是开环(6脚7脚通的),但这个机器中软开关的,不知道这种能否像硬开关的那样,把电压环闭环,可以调节电压,软开关的是否能大范围调压?还请各个帮忙分析一下。

其实逆变焊机本身就是一种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