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电机启动电流大柜内继电器跳停

楼主(2011-05-25):
各位师傅好。

         30KW电机带离心水泵抽水,星角降压启动,电机转换角运行时,因启动电流大瞬间电压拉低使柜内继电器跳停,不知哪位师傅有没有解决办法,解决电压瞬间降低电磁开关跳停问题。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控制电路与主电路分开取电源,或直接控制电源上稳压电源

网友B:
用延时电流继电器啊,就可以避开启动时大电流,

网友C:
按道理说如果转换时间设置的合适一般3-5秒的话,角形运行时的电流就基本上是电机的额定电流了,如果柜内热继还跳的话就要看热继的整定值及型号是否合适了。个人愚见~~

网友C:
哦,不是热继跳是吧,会错意了,不好意思,那就先让电机运行起来,做个延时让柜内继电器接通不知是否可以。不知道具体的控制过程是什么样的。

楼主:
柜内其它控制回路的继电器跳停。再表拜谢!

网友C:
把控制回路的电源接到别的控制箱里面试一下呢

网友D:
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上电容,看行不行。

网友D:
换个软启动应该行的,国产的也不贵

网友E:
水泵带压力启动码?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线距长压降大造成的。楼主可以先了解下星三角启动和自耦降压启动的区别。建议采用自耦降压启动。这样少用了一根电缆线抵消了买自耦变压器的成本。回路自己配吧。简单

网友F:
延长启动时间试试,当转速不够时切换成角型的时候电流很大的

网友G:
星角切换的一瞬间,电流是很大很大的,不是平稳切换。装了电流表的就知道的。

那为什么还用星角切换?因为这个大电流是瞬间的,如果直起的话,大电流可能持续很多秒。

一瞬间的电压降低,造成继电器线圈失压断开,此问题除了重新放电源线外无解。

网友H:
可以加装一合适补偿电容器试试,即使无效果也可以提高功率因数,不会白白投资!

网友I:
星角起动时间是如何定的?现场应装电流表,起动时电流表指针马上上升,然后下降,应下降到不再下降时,再换到角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