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80触摸屏与三凌FX2N PLC如何通讯?

楼主(2011-05-25):
急急,,,,请大师指点一下,为什么我用台达A80的触摸屏跟三凌的FX2N的PC通讯不了,用触摸屏的软件用电脑在线模似控制就可以控制PC里面的元件的,但一连接触摸屏就跳出红色的警报了,提示触摸屏与PC的连线通讯不行,通讯线是FX-50DU-CAB0.但不知道要怎么连接.,接那个COM口?要怎么设置参数的?多谢了,,,,,,

网友A:
要在触摸屏的通讯菜单中选择通讯的类型,找到所要通讯变频器的型号,才可以,不然就会出错,一般的连接线都是RS232转RS422的通讯线,具体要看接口是什么样的

网友B(2012-09-27):
查查线有没有问题.

我的就是线出了问题.

现在把线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