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s7-300的时钟存储器的字节地址以及时钟脉冲

楼主(2011-05-25):
打开硬件组态,双击CPU打开CPU属性,选择“周期/时钟存储器”选项卡,打勾"周期/时钟存储器"标签,设置存储器字节,默认为0。该字节MB100,从M100.0到M100.7为周期性改变值的存储位(脉冲占空比:1:1)。
时钟存储字节(Memory Byte)的各位对应周期/频率如下:
字节位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频率(Hz) 0.5 0.62 1 1.25 2 2.5 5 10
周期(秒) 2 1.6 1 0.8 0.5 0.4 0.2 0.1

存盘编译保存然后下载到CPU中就可以了。

网友A(2011-07-27):
我就是这么弄得,为什么不闪呢?

网友B:
周期这么短 你肉眼这么去看它闪

网友C(2012-05-09):
我也是这么弄得,M100.5一赫兹,也不闪。

网友D(2015-12-21):
也是的看不到它闪啊 怎么把频率设置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