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或用DI和AI信号控制变频器,能说哪个更可靠吗?

楼主(2011-05-26):
变频器可以通过通讯方式控制,或用DI和AI控制。能说哪个更可靠吗?你更乐于选择哪种?

网友A:
DI和AI属于状态和信号检测,不属于控制范畴。
如果控制变频器,AO、串口通信或者总线通信都是可以的。
AO的可靠性应该是最高的。